使用开关电源的6P1小胆机组装完成,表现良好。

楼主(2014-02-07):
给电脑用的小胆机,为了尽量缩小体积,使用了开关电源。电源折腾贴见下面的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3762-1-1.html

折腾过程中试制的两个分体电源用来替换6P3P和FU7单端的电源变压器,6P1胆机重新做了块板子。为了尽量挤进小机壳,电源电路与胆管放大电路设计在一块板子上。胆管放大电路没费心折腾,采用的是论坛里前辈的电路,稍微调整些参数,R1-4实际值130K,与电路图不符。
电源用前些日子折腾的电路,输出280V100mA、6.3V2A,功率约40瓦。IC型号TOP246,开关变压器磁芯PQ3230,绕组参数已标在图上。
电路图和印板图:

组装好的板子:

接上输出变压器,板子“裸体”测试:

改好的机壳,体积180mm*130mm*40mm:

组装前的散件,板子与机壳上固定的原件均使用插接件连接,拆卸、折腾时比较方便。

组装好的机器,正在烧机。微调了电压,高压280V,管座处灯丝电压6.4V。

高压波纹14mV,灯丝电压波纹38mV。

印板地与机壳单点连接,担心开关电源对线性放大电路造成干扰的朋友可以放心了,没有出现“传说”中的干扰问题,背景很安静,拔掉输入插头后最大音量也听不到交流声。机器声音表现还不错,比较耐听。没有同型的机器作比较,感觉和当初使用传统电源的FU7胆机没什么区别,人声感觉稍微“清晰”些。

6P3P、UF7单端用开关电源供电也是这表现,折腾这些日子的体会是开关电源可以放心给胆机供电,干扰问题不足为虑。音质好坏就见仁见智了,起码我这木耳朵没感觉出与传统电源有什么本质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定要支持!!!!!!!!
开关电源是大势所趋
把现代化的技术与传统的技术完美的结合

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网友B:
声音会否有点偏冷?

网友:
非常不错,省了电源牛,体积减少了许多!

网友A:
这个一定要支持!!!!!!!!
开关电源是大势所趋
把现代化的技术与传统的技术完美的结合
正是我们需要去努力做的

网友:
这个要支持!我两年前做的开关电源胆机也是这个感觉,没听出来和变压器供电有啥区别,也没有干扰噪音,音质也是清丽一些

网友:
好技术 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音会否有点偏冷?

哦?
何以见得呢?

网友:
不错,可以推广

网友:
终于打破了胆不上开关电源的技术界限!

网友:
以前我所担心的干扰问题没有出现,真是开心~~~

网友:
请问成本多少,可以外订成品吗?

网友:
非常   不  错

网友:
出套件吧

网友:
赞扬自己动手的坛友

网友:
古今皆合-----顶

网友:
重量可以减轻很多,效果也是肯定的,只是比用牛的复杂安全性差。

网友:
玩法更新。不知为何没有量产?

网友:
没干扰很好,可以甩掉笨重的电源变压器,可以考虑出套件

网友:
开关电源容易坏呀,没有牛皮实抗衰老吧?

网友:
支持出套件喔

网友:
必由之路,将来糟蹋水、空气、电……是会坐牢的。

网友:
收藏几个开关电涯先,一步步来

网友C:
设计开关电源匹配胆机,难,所以叫好。开关电源不易修理。电源变压器发热重一点吧。

网友:
做得精致小巧, 漂湸

网友:
开关电源无交流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开关电源爱坏这个问题很严重,

网友:
楼主,出套件吧!!看着就流口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开关电源匹配胆机,难,所以叫好。开关电源不易修理。电源变压器发热重一点吧。

磁芯用的比较大,开关变压器基本没有发热。电路还算简单,满打满算三十几个原件,真坏了修起来不难。

网友:
这个真心好啊,如果再把输出牛改成集成芯片的输出就更完美了,哈哈

网友:
非常不错值得学习,赞。

网友:
半个月没上论坛了~
一来就看到这么有技术含量的作品

网友:
严重支持楼主出套件

网友:
严重支持出套件。

网友D:
用印版做胆机线路,用开关电源也还安全些,如果用搭棚焊线路,开关电源必须应有短路保护。

网友:
干天下之先事,必然能得到丰厚的回报。可惜我没有权给你加分,不然的话,至少给你加100分!

网友:
做的挺好的

网友:
开关电源在音响界的名声好像不是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芯用的比较大,开关变压器基本没有发热。电路还算简单,满打满算三十几个原件,真坏了修起来不难。

从节能的角度看很好,听敢也很好,但有些人是为了怀旧,就无能为力了,为了视觉冲击,就只能使用工频变压器,电子管整流,铝壳大电容滤波,甚至阻流圈滤波。做出一个高损耗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印版做胆机线路,用开关电源也还安全些,如果用搭棚焊线路,开关电源必须应有短路保护。

芯片本身的保护功能齐全,短路保护是必须的。故意短路测试,电源立即停震,撤销短路后恢复正常。

网友E:
开关电源做的不错,top250y管能在此电路用吗,谢谢。

网友:
又见到电视机的电源啦,用到胆机是一个好选择,楼主的好开关电源应该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做的不错,top250y管能在此电路用吗,谢谢。

可以用,电路基本不用调整,变压器参数要稍作调整。

网友:
可能会对调幅信号源产生干扰。但是毕竟很少用到,就无所谓了。赞一个开发开关电源蛋鸡!!

网友:
很好,出套件把

楼主:
机壳内部空间有点拥挤,调整元器件缩小体积。
换用PQ3220又绕了只“矮”变压器。拆除了6.3V整流管散热器,开关管散热器换用稍小的。减小滤波电容容量缩小体积。
调整后,机器工作不受影响,机壳内部空间看上去宽敞些。

装上底板,封闭机壳连续测试几天,状态良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壳内部空间有点拥挤,调整元器件缩小体积。
换用PQ3220又绕了只“矮”变压器。拆除了6.3V整流管散热器, ...

闲得没事测了测管壳温度,将近180度。
老师们,这温度正常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显得没事测了测管壳温度,将近180度。
老师们,这温度正常吗?

您测的是玻壳的温度、不用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测的是玻壳的温度、不用理会!!!

看着这温度有点肝颤,您这一说就放心了。

网友(2014-03-23):
要你这板在市场上能找到就好了

网友G:
不知胆前级是否也可以用开关电源呢?

网友:
第三代胆机电源!

楼主(2014-04-30):
引用 网友G:
不知胆前级是否也可以用开关电源呢?

前级当然也可以用,可以再增加几阶LC滤波,尽量把波纹压低些。

网友H:
支持,下一步是否能考虑移植到汽车音响。这样实用性可能更大。

网友:
请版主录下来。在发个视频,让大家感觉和分享,开关电源的效果。

网友:
谢谢LZ分享您的成功经验,原理图收下了!

网友:
抓紧出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几个问题:1.灯丝电源整流没有,如果没整流,高频的测量值会有很大的误差?
            2.高压和灯丝电 ...

1.灯丝电源整流没有,如果没整流,高频的测量值会有很大的误差?
请参照1楼电路图,灯丝电源为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开关变压器次级电压不能用万用表直接测量,没意义。

2.高压和灯丝电源的振荡频率应该一样,同一个初级为什么振荡频率不一样?谢谢!
开关变压器各个次级频率相同,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您指的是电压不一样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1.灯丝电源整流没有,如果没整流,高频的测量值会有很大的误差?
请参照1楼电路图,灯丝电源为整流滤波 ...

我看你灯丝电压和高压电源的振荡频率不一样,我认为应该一样。你示波器上显示的频率为啥不一样?示波器上显示的频率是各自的纹波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你灯丝电压和高压电源的振荡频率不一样,我认为应该一样。你示波器上显示的频率为啥不一样?示波器 ...

因波纹波形较复杂,示波器设置不同会造成将“杂波”也计入频率计数范围,造成显示值偏大,这个偏大的值不是“基频”。比如再调低时基,测出来的就是每个基频波的上升(下降)沿的附加震荡了,数值或更高。
波形的“基频”就是电源开关频率,134KHz左右。

网友(2014-06-23):
楼主好手艺,非常钦佩楼主的开关电源技术功底和创新意识。

网友:
有多少矿石机的人到这了?

网友(2014-08-09):
甚么时候出套件~~~

网友J:
请问前辈考虑过灯丝用交流供电吗,也就是开关电源的6.3V交流,个人感觉交流供电的灯丝寿命长一些,不知对否还请前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前辈考虑过灯丝用交流供电吗,也就是开关电源的6.3V交流,个人感觉交流供电的灯丝寿命长一些,不知对否 ...

指教不敢当,仅就个人理解而言,灯丝“交流”供电比较困难。

1、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6.3V的“交流”有效电压不能准确控制和测量。开关电源以闭环反馈形式控制次级电压,若6.3V不为直流输出,需要另选反馈取样点,这样会造成取样点电压准确,而6.3V抽头的电压有效值不准确。这个6.3V抽头输出的是高频波,普通仪表无法准确测量其有效值,即使调整输出电压,因6.3V抽头电压无法测量,无具体参考数据使电压调整环节无法顺利实施。

2、6.3V抽头若不进行整流、滤波,输出的是波形复杂的高频波,内含峰值很高的尖峰。机器布线时即使是6.3V的工频低压灯丝线都忌讳与地线平行靠近,以免引入干扰。管子内部灯丝与阴极距离很近,灯丝“交流”供电相当于一个基频100多千赫兹,谐波几百千赫甚至兆赫的峰值几十伏的干扰源置于管子内部且极端靠近阴极,从避免干扰的角度考虑,这么做怎么看都别扭!

网友:
好东西,没说的一定要顶!

网友:
楼主开关电源技术了得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兄弟 是两个6p1一个6n2吗

是的,6N1电压放大+6P1功率放大。

网友:
有套件吗?外壳可以不要,有意来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支持,下一步是否能考虑移植到汽车音响。这样实用性可能更大。

40W以上的汽车功放清一色都使用开关电源升压.己有三十年历史

网友J:
谢谢楼主的关于开关电源6.3V灯丝的解答,看了后很有收获,但是我记得彩色电视机的灯丝好像是行变的高频交流供电的它直加了个限流电阻,不知是和原理谢谢楼主能否指教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的关于开关电源6.3V灯丝的解答,看了后很有收获,但是我记得彩色电视机的灯丝好像是行变的高频交流 ...

高频交流供电是否有干扰只是臆测,总觉得放个大干扰源在管子内部不舒服。

更实际的问题还是测量和控制,业余条件下无法准确测量高频电压的有效值,没有这个值,电源的开发和调试等工作都无从谈起。而厂家不存在测量问题,且电路定型后,大批量生产时交流供电还能节省一定成本,何乐而不为呢,您说是吧。

网友:
难得,值.值

网友:
谢谢楼主,以你交流受益匪浅!

网友:
漂亮而创新,楼主实力派兼偶像派,不知成本如何?

网友L:
体积变小了,真不错,赞一个,耗电侧过了么,应该会变小吧

网友:
楼主出个成品或者散件呗,有商机

网友M:
出于安全考虑,坚决反对用“开关电源”做胆机电源。其一,目前的“开关电源”可靠性差;其二,“开关电源”的零件多,故障率高,其三,“开关电源”做胆机电源,失去了胆整流的韵味;其四,装配、维修难度大且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M:
出于安全考虑,坚决反对用“开关电源”做胆机电源。其一,目前的“开关电源”可靠性差;其二,“开关电源” ...

如果想尝试新东西,不妨试试开关电源。这个电路只要稍微修改参数,几乎可以用在100瓦及以下的大部分DIY作品中,值得试试。

折腾过程不免要烧几只管子,一旦测试通过电路定型后可靠性还是不错的,短路、过压、过热保护全具备。
总共40几个零件,不算多。使用PCB,装配焊接比胆机的搭棚焊简单省事,维修感觉并不难,起码比彩电、电脑电源简单。

网友:
人才呀 太能折腾了!~

网友:
确实不错的设计,好!!
这样,胆机可以大大降低重量,节约铜,铁。

楼主(2015-02-05):
引用 网友L:
体积变小了,真不错,赞一个,耗电侧过了么,应该会变小吧

前一阵子找了个带功率表的电源插座,功率表显示45W,不知道准不准。

这机器已经陆陆续续用了几个月,感觉还成,只是电源的散热片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2015-04-06):
引用 楼主:
高频交流供电是否有干扰只是臆测,总觉得放个大干扰源在管子内部不舒服。

更实际的问题还是测量和控 ...

这用个交流毫伏表测量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