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天调“王学维”式高效率矿石机

楼主(2014-02-07):
王学维矿石机(可在本论坛中搜到)是效率最高的矿石机之一,但选择性不好。我在此矿机中加入天调,就有了这个选择性良好、效率也很高的《带天调“王学维”式高效率矿石机》。
一、原理图
王学维矿机不同于一般单回路矿机的特点是:用一个1000uf的大线圈,不单单通过改变抽头来选择信号频率,更重要的是用它来升压,从而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本矿机,在保留了这个大线圈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天调,因此,既弥补了它选择性差的不足,又具有原来效率高的优势。
1、天线:2股细网线搅合长20米,架设在两楼之间,5楼位置。这个天线很一般。地线:不锈钢楼梯扶手,更一般。
2、天调:由二个分别为720pf和360pf可变电容、一个300uh左右可调电感组成,可以任意搭配,选择性大大提高。
3、1000uh大线圈,是王学维电路的标志性设计,这是提高效率的核心设施所在。
4、耦合电容200pf。滤波电容1000pf。
5、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一个是采用2个iss86二极管倍压检波;再一个是用音频扼流圈把直流分流出来;第三是采用了发声效率高的号筒喇叭。

楼主:
二、制作说明
1、调感线圈用0.1*30李兹线,在15ml针管绕80圈,插入7cm中短波磁棒。大线圈用1mm漆包线绕在了菜板上,内径33cm,36圈,接近1000uh,抽头22个。
2、变压器最大阻抗100kΩ,设计有8Ω抽头;这是唯一的一款有原装8Ω抽头的矿石机专用变压器(t725和其他电源变压器均没有,而自己在上面绕制8Ω抽头效果很差;110V线间变压器的次级输出8Ω,但初级阻抗偏低)。
3、8欧姆号筒喇叭放在了旧饮水器里面,很合适。
4、音频扼流圈,从旧电表拆下来的。0.13mm漆包线,9000圈,矽钢片。直流电阻450Ω,估计电感30H以上。

楼主:
三、使用效果
1、选择性很好,4个台,各个台均能分清:
衡水两个地方台,一个是700左右khz,一个是900左右khz;
河北台1200左右khz;
中国之声短波,频率不详。
还有一些短波台,其中一次是朝鲜对华广播持续了一分钟后飘然逝去(播音员说“伟大的领袖金正恩……”)。
2、灵敏度很好:
河北台:直流电表显示60ua以上,喇叭较响,在室内能听清。用耳机震耳。
中国之声:40—70ua不等,晚上声音大可以用喇叭收听。
两个衡水台:20—40ua,喇叭收听在1米内清楚;用耳机很响。
四、讨论
1、我用3EQ(我唯一的场效应管,很不容易在旧电视中拆下来的,用了一年多,表现很好。在本矿石机的制作实验后期,因为连接太阳能电池而损坏。2007版主帖子说,实验表明3EQ性能同3DQ相似,只是电容稍大一些)在此矿石机检波,最大电流44ua。这是我放弃场效应管而选择iss86倍压检波的原因。
2、用bat85在此矿石机上倍压检波,最大电流40ua左右,而选择性并无改进。
3、耦合电容从57pf到0.1uf,都一一试过。结果表明,电容值从200pf以上,直流电流基本不变,可是越大音量越小,音质稍显温柔,到0.1uf,音量降低明显;200pf以下,音量变小。最终选定200pf。
滤波电容取值超过10000pf以后,音量变小,音质稍显温柔。
我曾经发帖子估算耦合电容值,说该电容音频容抗等于负载阻抗。实验证明这是错误的,在此纠正,并向发帖子“经验之谈,学习了”的朋友致歉。同时,希望老师们提供简单而科学的估算公式。
4、王学维前辈说过,大线圈能够升压从而提高了矿机效率。我发现不是个单单升压的问题,因为改变检波插头位置,不但会影响音量,还会改变接受电台。本坛版主曾经发文提出过对该电路的原理进行讨论。
5、倍压检波有效,提高直流电10%以上,音量增大明显。无论怎样调整单倍检波的接头位置、负载阻抗、耦合电容,均不如倍压检波电流大。为此,我结合本机实验,对倍压检波和各种检波电路的效率进行了推算,推算结果以后另发。
6、可变电阻旋转至最大,变压器接在100kΩ抽头,强台明显变弱,弱台稍微变强。
7、将音频扼流圈短路,音量明显变小。

楼主:
那个700khz的衡水电台,听到了播音员说是783千赫。
大线圈抽头,22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使用效果
1、选择性很好,4个台,各个台均能分清:
衡水两个地方台,一个是700左右khz,一个是900左右 ...

带头大哥衡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头大哥衡水的?

yes,and you?

网友:
引用 楼主:
yes,and you?

幸会幸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yes,and you?

最近迷上了矿机,兄台是否可赠送一台小弟把玩把玩,现在我有零件,就是没弄响。我记得小时候在老家的时候整的机器哇哇的,现在就是不响了,郁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迷上了矿机,兄台是否可赠送一台小弟把玩把玩,现在我有零件,就是没弄响。我记得小时候在老家的时候 ...

qq:26571999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赞一个!······

谢谢夸奖!

网友C:
这个大线圈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大线圈真漂亮。

感谢版主加分和夸奖!好,成为银牌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骨架真的费了不少功夫,有雕刻机才方便,手工要累死人

是的,我用小钢锯一点点锯的,手很酸。上面的圆孔,用电烙铁烫的,出来的那股化学味儿,屋子里不能呆。
可是一想到这个大线圈的高效率,想到它有可能充当大环天线,也就不觉得累了。
这个大线圈,只有用3EQ加上太阳能电池板,才能够去掉天线、地线,充当大环天线。否则没声音。

网友E:
  祝贺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成功!

谢谢关注!今后更加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天地线时,您用好一点的舌簧耳机,就有声了,如果房子是钢筋砼结构就在窗户边上试验,天地线很容易就 ...

我才购买了舌簧耳机,尚未来得及用。
谢谢提醒。今后试一试。

网友F:
能用号筒喇叭,电台距离应该不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用号筒喇叭,电台距离应该不运吧?

原来的本地电台距离我不足3公里,我路过那儿曾经看见过,10kw。后来,再去那儿,看不见了,不知去向。
您若用喇叭的话,不一定距离电台很近。据我所知,距离几十公里远的,只要天线很好,比方说环境好、够长,地线优良,就能听喇叭。只是不能指望声音很大,在室内能听清就算成功呗。或者,睡觉时,喇叭放在枕头旁边能听清,并愉快入梦,不再被耳机硌得生疼睡不着觉,就算成功!这个论坛上,有记录说20ua就能用号筒喇叭听。

网友G:
很漂亮的小制作,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本地电台距离我不足3公里,我路过那儿曾经看见过,10kw。后来,再去那儿,看不见了,不知去向。
...

谢谢您详细作答,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漂亮的小制作,继续努力。

谢谢支持,今后向更高的目标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进来就是学习一下

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I:
向楼主学习细致认真的态度和执着的爱好

网友J:
我用的就是200P到喇叭中间这个电路,效率的确高,建议取消5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向楼主学习细致认真的态度和执着的爱好

谢谢鼓励。我总觉得弄不出个所以然来,心里别扭,因此总想较真儿。但水平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的就是200P到喇叭中间这个电路,效率的确高,建议取消50K电阻。

言之有理,谢谢关注。我一般将50kΩ可变电阻旋至最低,也就是零吧,相当于去掉了,可以用来听强台。之所以安装它,主要是为了体验弱台备用,可是发现作用有限,甚至很小;可能是太小的原因,至少要100kΩ以上,有的朋友用500k;同时,负载变压器也应该100k以上吧,配合t725最好,有时间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