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解决困扰我7年的汽车电路漏电问题

楼主(2014-02-07):
size=6]自己动手,解决困扰我7年的汽车电路漏电问题

我的车是2006年9月买的奇瑞“东方之子”,排量2.0L,精英型(手动)。约半年后,发现有漏电问题。当时是出差8天,回来电瓶亏电,车不能启动。到4S店修理,没有查出病因。后来,在例行保养时,又提出查处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查出原因。由于如果不超过五六天,就不会出现这个毛病,也就没特别在意,就把这事给搁下了。两年后,因公常住省会。一次乘火车回家休假,五天后回省会再开车,又不能启动了,就又去省会4S店查原因。该店修理工查了二天无结果,找到该店技术总监,又查了二天仍无结果,并告知,查不出漏电,静态电流正常,约25毫安,根本测不出有漏电的问题。问题查不出,只好屡屡换电瓶。从2006年9月到今,才行驶72000公里,现在已经是第4块电瓶了。每块电瓶,如果是新的,可停5、6天后还可启动,而用了一年后,最多可停2天。一到这时就要每天拆电瓶负极,否则随时都会发生隔夜打不着火的问题。最后这块电瓶是“东北蓄电池”,刚满1年,只能停一夜了。如果不是电路漏电,电瓶能消耗如此之快?
眼看着这块“东北蓄电池”又不行了,仅一年,450元就没了,真有点不甘心。
今年退休了,闲在家里没事干,心想:既然的确存在漏电问题,就不应当查不出原因;4S店查不出,那我就自己动手干。于是乎,翻箱倒柜找出万能表、尖嘴钳、改锥等工具,准备大干一场。
2014年1月8日午饭后,趁着阳光充足,天气暖和,我带上工具下楼,来到车前。打开机仓盖,解开电瓶负极,将万能表打到5A档,两表笔串接到电瓶负极与电路中,万能表(指针式)显示电流约500mA。接着,将保险盒打开,挨个拔下每个保险丝,看表针有无摆动。当拔到F7(10A)时,表针迅速回落,几近为0。这时,我立即兴奋起来,但有点不相信自己的感觉:困扰了我7年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可这么简单的问题,4S店为什么就查不出?于是,我又反复插上、拔下该保险丝多次,最后确认无疑,就是该保险丝所在电路系统漏电。随后又将该保险盒其他保险丝及驾驶室保险盒所有保险丝挨个拔下,未发现其他漏电部位。
接下来,我一面查该部位属哪个系统,一面将该保险丝拔下,每天打火一次,看是否还漏电。就这样连续7天,每天都能打着火。而原来,充满电后,每天开10公里左右,只能放一宿,最多二宿,就打不着火了;而这现在,放了7天,每天只打火着车一次,不开动,也就是说只消耗电,不充电,还能停放7天,说明的确是这里漏电。
那么究竟是哪部分漏电?保险盒盖上的示意图显示:“ALT F7 10A”。F7和10A,应当是保险丝的编号和容量,ALT是指什么?
我查字典,查找ALT是指什么,但没有查到;查东方之子电路图,查找ALT所在部位,但电路图上并无“ALT”字样;上网求助,请网友帮助确认ALT的部位,热心的网友给了好多提示,最终确认ALT是发电机系统。后来,在汉拿汽车发电机教材上也证实了“ALT”是“ALTERNATOR”的缩写,“ALTERNATOR”就是“交流发电机”。东方之子的发电机就是汉拿牌。
大体部位确定了,但要排除故障还要确定具体部位。根据电路分析,我判断漏电点应当在电压调节器里面。见下图:

该发电机外部输出线共有6条,其中2条为B+、B-;另4条为调节器的控制线路,其中FR、G为CPU控制线,L为仪表控制线,S为经F7(10A保险丝)外接B+线。发电机与调节器的联接,共有3条线,其中一条为励磁线圈,另二条为发电机输出线(B+、B-),由调节器根据发电机输出电压的高低,决定励磁线圈中的电流大小,以调节发电机转速实现调节输出电压的目的。
如果是励磁线圈或定子线圈有短路,造成漏电,7年了,发电机肯定早就烧了;如果是整流电路有短路,输出电路肯定不能稳定工作,更不能稳定运行7年;如果排除这些,那问题只有出在调节器中了。这是其一。还有另一个重要线索,就是调节器的S端,为经F7(10A保险丝)外接B+的那条线,而拔下F7立即就不漏电了,所以我断定漏电问题正是出在这里。但要确定问题点,只有拆开检查才能确定。
本来,我想自己动手,可我太笨,不知如何拆御发动机上面的防护罩,因而也就无法拆下发电机。后来,经网友告之拆御防护罩的方法,但我仍然拆不下来。于是,我到附近一家修理厂咨询,但他们对东方之子一点都不了解,我想还是不让他们修理为好。所以,后来我还是决定去4S店。可到了4S店,他们太黑了!检查费,不管能否查到原因,都要收费325元;发电机价格660元/台(网上280-432元不等,当地汽配城410元);更换发电机修理费125元。一气之下,我还是放弃了4S店。
我来到一家名为“小东汽修”的修理厂。车一停下,两位师傅立即迎上来。我简要说明问题后,两位师傅立即动手检查,一是检查电瓶电压,熄火后12.5伏,着车后13.8伏;二是拔掉ALT F7保险,再次检查电瓶电压,熄火12.5伏,着车后13.8伏,拔掉保险对发电机没任何影响,仍然在发电;然后又看仪表盘有无报警、大灯亮不亮等,于是说,既然拔掉这个保险就不漏电,又对发电机、大灯等其他部位无影响,干脆就不加这道保险不就行了么?就这么开去吧!一会又过来一位年龄稍大的师傅,他肯定了这位师傅的意见。回来后,我担心拔掉保险会不会影响电压调节器的工作。于是,我又在2000、3000、4000转速下,检查发电机(电瓶)电压,结果基本稳定在14.63-14.66伏之间(12伏电瓶的极限充电电压一般为14.7伏。达到这个电压表示电瓶已经充满,如果超过这个电压会造成电瓶内液体蒸发,损伤电瓶,降低电瓶寿命)。这表示调节器工作也正常,无须担心。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问题虽然解决了,但仍存一点疑惑:调节器的S端的作用是什么?将F7保险拔下,也就是断开了S端与B+的联接,而对机器工作是未发生任何影响,还是有影响我没发现?
东方之子漏电问题已经困扰我7年,几次去4S店检查都无结果。而这次在朋友们包括给予我帮助的网友和“小东汽修”的两位师傅的帮助下使问题得到解决,我很开心。所以我非常感谢给予我帮助的朋友们,祝你们马年好运,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网友:
以前很多车,配不上元配内置式调节器,就改了外挂的,但现在因有信号线到行车电脑,改装难度加大了。还是倾向坛内另一大哥说法,s线加个控制吧。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关键是一个字“爽”!

网友B:
厉害!我就是搞汽修的,还是很佩服楼主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这个原因,汽车生产厂是心知肚明的.

网友:
4S店检测的静态电流是25mA, 而楼主检测的是 500mA. 两者相差 20 倍数.
是检测方法不一样, 还是漏电故障时有时无?

网友:
那保险丝就是为了漏电用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车辆配件换代或者预留或者多余的一条线,但是在生产线上忘记做改进文件了,所以在生产线上还是按照原设计进行总装导致的。  这个保险丝按照原设计的确是给发电机励磁用的,原设计的发电机在停止运转的时候 这个回路是受控的,当发电机换装后,如果工艺不改进造成新的BUG 这个是工业生产常见的事,拔掉保险即可。 这个问题用7年也难为老哥了。 我新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停车耗电,检查电路有没有直通点,防盗器的静态电流这样就确定了电路有没有耗电漏洞 平时停车放车库,所以停车后第一件事就是拔掉电池负极,整车断电,这样才是王道

网友:
不明觉厉啊!

分析方法佩服透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车辆配件换代或者预留或者多余的一条线,但是在生产线上忘记做改进文件了,所以在生产线上还是按 ...

按你的说法应该有一个批次的车都会有楼主这样的问题,不应该是个案,这样的话4S遇到楼主这样的案例应该不是第一例,问题很容易就能找出原因,但楼主找4s是找不出原因啊。个人观点不是什么BUG,纯粹个案,楼主的调节器是有问题,另外那电路图不太清,但能看出是9管发电机,三个小管负责励磁线圈的供电,不是由那s端(那保险丝)那线供电,撤了保险也能发电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懂个皮毛,谬论一番,望版主和大家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汽车发电机L线一般是指示灯用,S线是检测发电电压基准点,当然电路有连接就有其用,这问题好解决,加一个四 ...

如果是9管发电机,汽车发电机L线不单是指示灯用,它在启动低速速时起励磁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你的说法应该有一个批次的车都会有楼主这样的问题,不应该是个案,这样的话4S遇到楼主这样的案例应该不 ...

  呵呵4S肯定知道问题了,而且还喜欢多多益善,为啥?你定期去4S店保养的人,真的各个私家车主都懂车吗? 就是这样忽悠这些车主大大滴好事,停久了走不了,联系4S 呵呵结果你懂的, 一年电池一换,还是4S  结果你也懂的, 4S表面上是关键时刻渡了不少车主的难,但是却真金白银的得到了你的银子,好不容易有一个明白人去问4S了,他真的就那么明明白白的让你OK消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关键是一个字“爽”!

谢谢支持。真的是很爽。成功的愉悦至今丝毫不减,每天儿子开车上班,我都要打开窗子看车子启动,每当听到马达隆隆的启动声,那个爽的感觉就不用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我就是搞汽修的,还是很佩服楼主啊!

谢谢支持。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可就是不懂4S店几次三番查不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