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镇流器,现成的led日光灯管驱动

楼主(2014-02-09):
现在市场上出售的led日光灯,几乎都是阻容限流的,用不了多久就问题多多,价格还死贵,节能灯坏了,一般是灯丝断,驱动版完好,可作为led日光灯管驱动,几乎不用任何修改,非常好用

一般电子镇流器电路

改接后

led接线图

补充内容 (2014-2-9 21:15):
坛友有疑问是正常的,但光有疑问还不够,不怕人笨,就怕人懒,有疑问,就动手试验一下就明白了,俺用这个电路有差不多一年了,效果还行.

网友A:
可以吗??一般刚通电时易击穿吧!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吗??一般刚通电时易击穿吧!个人意见!

电子整流器带动灯管负载,刚通电时因负载未接通(灯管的水银蒸汽未击穿),会有一个较高的输出电压。在LED负载的情况下,不存在负载未接通的现象,所以不会有高压输出。

这种电子整流器即使有高压输出的机会,但是因功率受到限制,输出较高电压的情况下,其输出电流将比较小,也不会烧毁LED管子。

网友:
这样也行,电压高了LED会烧啊

网友:
内容这个可行吗?亮度怎么样呢?有人做过吗?能上一张效果图吗?

网友:
这个真没试过,能行吗,主要是电压符合要求吗?节能灯的电压高

网友:
也有点儿怀疑,看哪位坛友试试,

网友B:
这么成熟简单地电子镇流器电路改变厂家为何不采用?对于脆弱的LED根本没有任何有效的恒流和过压保护措施,60只LED也不便宜呢,烧坏啦就不划算了,我拆解过某品牌正规3瓦LED射灯,其电源盒只有半个火柴盒般大小,内部构造精密,原理同对讲机充电器大同小异,有8脚的贴片电源芯片,除功率电阻,高压电容,开关变压器等大体积原件外基本都为贴片元件,包括TL431都是贴片封装的的,售价一百六七也较高,那种阻容降压的只能是廉价的小厂劣质货,使用寿命根本无法保证

网友:
节能灯的电子镇流器,基本电路有差异不相同,功率有大有小,若要拿来给LED供电,一定要经过计算,不要使LED过流才行!

楼主:
坛友有疑问是正常的,但光有疑问还不够,不怕人笨,就怕人懒,有疑问,就动手试验一下就明白了,俺用这个电路有差不多一年了,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有疑问是正常的,但光有疑问还不够,不怕人笨,就怕人懒,有疑问,就动手试验一下就明白了,俺用这个电路有差 ...

不要只说不成

还要说一个成的

试验一定比说说好

学习了

网友:
LED灯和锂电池一样对电压特别敏感,10万小时的寿命也是在电压不超标的情况下才有保障。用节能灯镇流器改,确实不太让人放心,现在的那些个镇流器质量极差,管子用料省到了极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的改装方案作个简单说明:改装后的电子镇流器,实际是半桥逆变器和电拉线圈限流的交流电源;因为半桥 ...

这个驱动方案在实际产品有所改进,因为涉及商业秘密就不贴出来了,与你的上述说明类似,是前些年慈善组织为落后地区提供低照度路灯的产品.在俺的实际试验中,5W节能灯驱动点上述60串4并LED,发热比5W节能灯要低许多,实测每路电流约18-25ma,不同品牌节能灯驱动有所不同,用3W节能灯驱动就电流小许多,为防止led个体差异,采用以下方法实际测试觉得有效.

网友D:
LED 的驱动若能用镇流器或是手机充电器改制而成,就太好了,谁家没有几个这玩意儿啊!期待成熟有数据说话的好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 的驱动若能用镇流器或是手机充电器改制而成,就太好了,谁家没有几个这玩意儿啊!期待成熟有数据说话的 ...

大胆试验吧,俺表弟的小店led广告牌,俺都是这样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成熟简单地电子镇流器电路改变厂家为何不采用?对于脆弱的LED根本没有任何有效的恒流和过压保护措施,6 ...

所谓正规3瓦LED射灯,其成本也就几块钱,售价一百六七,厂家何乐而不为。
电子镇流器成本谁都知道只有几块钱,遍地都是,厂家拿来做灯,却卖不起价,为何要采用。
从电路原理看,
电子镇流器是半桥拓朴,工作频率与输出电流正相关,串上镇流电感,电流越大感抗也越大,本来就有镇流特性,驱动LED很合适,并不需要外加恒流和过压保护措施。
而所谓正规LED灯开关电源,用的是单管开关,本身不具备镇流特性,需要外加恒流和过压保护措施,由此可卖高价。
所以,做LED灯卖给别人用,不要用电子镇流器;做LED灯自己用,用电子镇流器应是首选。

网友E:
楼主的想法很好,并且有应用,学习了。
自己瞎想能否如下图改造,让灯串的个数少一点,应用到更多的场合?楼主是否有这样的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想法很好,并且有应用,学习了。
自己瞎想能否如下图改造,让灯串的个数少一点,应用到更多的场合? ...

俺用节能灯镇流器驱动led,首先主要是俺原来小功率led10分多,扔了可惜,就用来作led灯,但阻容降压太不可靠,就想到了节能灯镇流器的原理,想不到一试就成,使用上性能还挺稳定,那是高电压,小电流的工作状态.再后来就用在帮朋友安装led广告牌上了,不需要降压电阻,效率不错,报废节能灯镇流器随便可得,
至于你所说的电路,一般认为是驱动大功率led,驱动小功率led意义不大,损耗太大.这个电路的实践坛里有坛友实践过,你可搜索一下并试验一下.
驱动大功率led,俺更喜欢用手机充电器改,电流限制在led额定电流的70-80%,发热量大减,光衰少,稳定可靠.这俺会另开一贴描述.

网友:
不是不能用 只是保护功能弱
5W电子镇流器能带多少串灯珠
完全可以计算出来,AB两点电压大概60V 电流0.1A
按照你的接法,已经超过5W电子镇流器能提供的最大功率
发光亮度达不到正常亮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驱动方案在实际产品有所改进,因为涉及商业秘密就不贴出来了,与你的上述说明类似,是前些年慈善组织为落 ...

60串4并LED,实测每路电流约18-25ma,4路72-100ma,电压3*60=180V,功率13-18W.
5W节能灯镇流器能带动吗?请楼主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60串4并LED,实测每路电流约18-25ma,4路72-100ma,电压3*60=180V,功率13-18W.
5W节能灯镇流器能带动吗? ...

仔细看看俺描述的led连接形式,高频电流每个峰或谷只通过2路.
俺手头仪器限制,高频电流测试有肯定偏差
至于5w镇流器能否胜任,你自己试验,俺的实践发现品牌企业的镇流器,60串4并,2正2反接,5w比9w可靠,9w在60串6并,3正3反接,比较可靠.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仔细看看俺描述的led连接形式,高频电流每个峰或谷只通过2路.
俺手头仪器限制,高频电流测试有肯定偏差
至 ...

我用5W节能灯镇流器,都是将输出的高频功率整流滤波后直流驱动LED,最多100个,50串2并,电压50*3=150V,电流2*15=30ma,功率4.5W,每个LED45mW。
楼主是用交流驱动LED,240个,我想知道此时所有LED消耗的总功率,以便比较两种电路。
望楼主支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想法很好,并且有应用,学习了。
自己瞎想能否如下图改造,让灯串的个数少一点,应用到更多的场合? ...

这个就是射灯电子变压器,低压测同样不必整流可LED正反并联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就是射灯电子变压器,低压测同样不必整流可LED正反并联使用.

用高频电亮LED,工作电流不好测量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高频电亮LED,工作电流不好测量吧。

好测量。因为LED中流过的是脉动直流,用直流档就可分别量出每个LED串电流的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5W节能灯镇流器,都是将输出的高频功率整流滤波后直流驱动LED,最多100个,50串2并,电压50*3=150V, ...

没有必要整流,即使电流不是太足,脉动高频电流在led上产生亮度直觉比整流后要高,5W镇流器串联led俺觉得最好不要超过70个,这样开关管负担最轻,发热较小,至于实际功率,不是俺关心的,俺要的是耐用,实际使用在led广告牌上,比原配的12V电源耐用,亮度也不觉得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测量。因为LED中流过的是脉动直流,用直流档就可分别量出每个LED串电流的平均值。

谢谢,原来没想到,又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高频电亮LED,工作电流不好测量吧。

频率大概在40KHZ左右的方波,不难测量,只要峰值不超过最大正向电流就可以。测出电压后计算一下。

网友H:
一直困惑:普通整流二极管不能用在高频整流的场合,要用快恢复二极管。那么,LED的单向特征能够适应高频场合吗?不敢试验,烧毁了整块板子太可惜。有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直困惑:普通整流二极管不能用在高频整流的场合,要用快恢复二极管。那么,LED的单向特征能够适应高频场合 ...

不试一下,怎么知道不行,现在报废节能灯随手可得,俺没事就拿来玩炸管.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试一下,怎么知道不行,现在报废节能灯随手可得,俺没事就拿来玩炸管.

不是怕烧废节能灯,怕烧LED板。烧一块挺可惜的。爱好当然要动手实验,有朋友们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是好的。

网友:
主意是好主意,可是:
1.LED串好之后,它的最佳工作电压是一个定值,这个电路退缩对付市电电压的变化吗?
2.LED是非线性元件,工作时,传导及辐射能过关吗?

网友I:
这个电路.没有TVS元件,一声雷响之后,日光灯管还是好滴,可是LED灯管呢,全部报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怕烧废节能灯,怕烧LED板。烧一块挺可惜的。爱好当然要动手实验,有朋友们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是好的。 ...

都说没事的,按照16楼方案,非常可靠的点亮的,俺最初试验是用面包板插led的,59串4并,2正2反,大胆试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没有TVS元件,一声雷响之后,日光灯管还是好滴,可是LED灯管呢,全部报销了.

你说的有道理,这里夏天雷雨过后,好多led路灯不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没事的,按照16楼方案,非常可靠的点亮的,俺最初试验是用面包板插led的,59串4并,2正2反,大胆试验吧

谢谢了。做多种试验,知识就全面了。

网友(2014-03-22):
有人做过吗?能上一张效果图吗?

网友:
这个学习收藏了,刚论坛里定了led灯片,手上也正有闲置镇流器,我以身试法。回头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成熟简单地电子镇流器电路改变厂家为何不采用?对于脆弱的LED根本没有任何有效的恒流和过压保护措施,6 ...

原理很简单,大部分产品不过是原边反馈驱动而已,不要觉得太神秘

网友:
那样不如用阻容降压,

网友:
曾经做过几个,电路略有不同,增加了整流滤波电路。
如果镇流器与LED功率不匹配,需要调整电感及小磁环线圈匝数
这是洞洞板做的,21串5并。
这是热转印用的,20串6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