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制胆机接线架

楼主(2014-02-09):
       胆机接线架现基本无处购买,装置胆机一般采用拆机件。由于规格不一,影响美观。下面介绍我制作的胆机接线架。其焊片的数量可随意增减,以适应不同机型的需要。当然亦可做成单面立式的。(时间仓促,做的糙,欢迎拍砖)
1,用电路板边角料剪裁,打眼。(两片一起打眼)

2,找直径1MM旧漆包线。

3,漆包线去漆。

4,折成如图形状。 N个。

5,铆钉及固定螺丝若干。

6,铆装后将线路板在砂轮上磨角。完成。

网友A:
不错,再有个上机效果图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再有个上机效果图片就好了。

谢谢关注,此种是仿北京825-2电视机中的接线架。见原机图。

网友:
好的,我一直为接线架发愁,这下解决了。谢谢楼主

网友B:
好办法
或者用(看到门口修理门市有)接线片可以代替漆包线;用空芯铆钉代替实芯铆钉。

网友C:
俺觉得不用这些是最好的  越简单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办法
或者用(看到门口修理门市有)接线片可以代替漆包线;用空芯铆钉代替实芯铆钉。

您好,用空心铆钉及焊片适合做单向的接线架。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觉得不用这些是最好的  越简单也好

谢谢关注,当电路较为复杂时,接线架就省不掉了。

网友(2014-04-24):
DIY 到家了,创意给高分,建议用铜铆钉加焊片。

网友:
欢迎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2014-07-16):
自立更生!

网友:
我是分段刻电路板,有点不美观。

网友:
创意很好,简单易行。给DIY的朋友多了一条新启发。

网友:
接线架也可以这样做:(请忽略管座看接线架)。

网友(2014-08-16):
罗丝贵过鸡眼,应急不错。

网友:
受到启发。。能不能不用漆包线改用铜片加上铆钉。。做 这样做支架就更像了。。个人看法

网友:
看着相很好的样子,可惜我不会装胆机

网友(2015-07-10):
办法真多,做的也不错。不过还是用焊片和铆钉利索。

网友(2017-01-19):
我觉得可以这样做:用一块电木板,用电钻钻上两排孔,用粗漆包线剪成适当长度并弯曲成∏形,每排有多少孔就需要多少个,然后将它们分别插入到这两排孔中,一个脚插在一排,并向两边再弯曲,主要是锁定。
示意图:

实物图:

铆钉、焊片通通都省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