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简易3DP收音机

楼主(2014-02-09):
这台收音机可以接成矿石机或使用电池两种模式。我使用的天线是装在阳台内约3米长的可伸缩晾衣架,在夜间接成矿石机使用时,可以收到10个台,其中3个台频率未知,另7个为756Khz,1044Khz,1080Khz,1314Khz,1521Khz和1566Khz.使用电池时可以收到35个台,大部分信号都很弱,只有17个台能清楚接收。

网友:
线路和一般3DQ的超再生机有点不同. 这机有超再生作用嗎? 听到超再生 呼啸声嗎?

网友:
请简明扼要说明下制作过程及相关的调试要点,感谢!

网友:
厉害。两个电解电容的连接方法很独特,劳驾解释一下原理。

网友(2014-03-28):
请问:
为什么L1、L2分别88T并联降低电感量?

网友:
场效应管的收音机调试稳定工作不容易,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