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家电别买福禄克低端表

楼主(2014-02-09):
今天去一朋友家帮修电视机(枕行失真,电话里问过详细情况),因他自己也喜欢DIY,家里有烙铁、万用表(福禄克115C)等常用工具,所以去的时候只带了几个枕校电容、三极管和一捆漆包线(准备绕枕校电感用),去到他家再次确认是枕校的问题后,打开机壳,找到枕校电容外观没异常情况,准备拆的时候朋友说他已经拆下量过是好的(115C测容量够,标4.7测有5.1微法),于是就陷入反复的各关键点的电压、拆枕校电感、三极管、二极管等(都带散热器,不好拆),一通狂拆无效后,还是回头拆下枕校电容再次用115C测还是显示5.1微法,想想朋友的电视也用了多年了,于是找了一个换上开机,一切正常了。我靠,什么破表量的,又叫朋友找出他最初的890D型表装块电池(买了115C嫌890D不够档次就没用了)一量才2.8微法,朋友开口就骂福禄克破表,我说别骂,115C不是让你修电视机的,是电工表,如果你要用福禄克的表修电视机可能要买到287以上才行吧(我也不知道287能判断不)或者再买个电桥带着,一通牢骚后也到晚饭时间了(呵呵,本来半小时时间,一杯茶打发的事情 ,现在要招待饭了 ),饭后回到家中用我的980表量了下换下的电容的确只有2.8微法,又用368表10K档测也不漏电。
  在此我没有福禄克的任何一块表,也不知道其他福禄克能否准确测量电容,但有一个结论就是修家电如果买福禄克的115C表起码还得考虑上块电桥或者电感电容表,如果还要上门维修的话的确不方便,还不如890D一块足够了。

网友A(2022-03-11):
这不是表的错。元器件测量是有测试条件的,测试条件与元件工作状态一致(或接近)时的测量才能作出准确判断。如彩电行扫描枕校电容,工作在行频脉冲下,测其容量时也应选择用10KHz或以上的测试频率,而这类万用表测电容因其为附加功能,测试频率或为几十Hz~1KHz,而所显示的电容量只是其在这个频率范围的状态(这时用专业电桥也设为这个频率测,其容量结果也会差不多)。所以要对自己所用的表在各功能测量时的性能参数有所了解(测试信号的频率、波形、幅度等),才能更好地应用。
就像当年修彩电的电源电路一样,经常会遇到气温低的冬天电源电路工作不正常(不启动或超压烧管),烙铁各焊点加焊下又正常了,可冷下来又会出同样故障,取下电路中的几个电解电容,指针表充放电测也无明显异常,带电容量测量的数字表测容量也看不出问题,但用专业的电桥且在冷态时就会发现有电容在几十KHz频率(接近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下容量下降甚至无容量,且损耗等数值会大很多,换新后故障立即排除,后来遇到类似问题干脆将电源部分几只电解电容全部换新就解决了。
      不同的表比较测量结果时(相应的测试功能也是正常的),应该在同样或接近的测试条件(状态)下,才有实际意义。

网友(2014-04-18):
用福禄克8024的飘过,修数控

网友:
没用过福禄克,一块9205用了十年了还是跟新的一样,跟高位表对比过,还在误差范围内,当年25元买的

网友(2022-03-12):
福绿克,我认为是传说,贵。仅此而已。

网友B(2014-02-09):
我一直用Protek506,在线测量基本无误,拆机测量准确可靠。
说明一下,本人从事专职维修。

网友:
万用表就不要省了吧;

胜利的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经验之谈,
万用表测电解电容,首先要熟悉万用表的测量方式,比如胜利VC86E,是用充放电测试,福禄克的 ...

有同感。
维修中常见元器件性能变劣而非“完全损坏”,造成类似疑难的“软故障”,这时理论与实践证明确有效的“代换法”就很合适,效率高效果好。代换并非漫无目的“一锅端”,是经验、判断后而为之的。

网友:
说的是,测量电容器还是ESR表靠谱。

网友:
电视机的扫描电路的电容要求很高,测他们得大信号。

网友:
我修电视一直用指针47表,看看充放电指针摆动幅度就可大致判断出容量的,其实电容表有时也会误判,找一同规格电容代换一下最放心。福禄克表高档了,没用过。

网友:
我看到的修家电的大多数用的都是指针表或者9205。。

网友D:
福禄克115C是低档表,而且是电工表,当然不适合电器维修。

网友E:
此言有点差异本人用F117多年。感到兄台有点言过

网友F:
同一个4.7uF电解电容我用福禄克87 和287 测得的都是4.73uF,用同惠2811C和2812的1K档测得的都是4.27uF.100Hz档测得的是4.41uF真不知道哪个准?哪个值是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言有点差异本人用F117多年。感到兄台有点言过

你可以试试,找几个鼓包的电容测测看再说,也许是朋友的表不对了(不过测新电容还是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一个4.7uF电解电容我用福禄克87 和287 测得的都是4.73uF,用同惠2811C和2812的1K档测得的都是4.27uF.100H ...

你找几个鼓包的试试看,看87、287和电桥有多大的区别,测后通知下我看看,因为我没电桥和福禄克的表

网友:
实战是检验真假的唯一办法,楼主英明,不得不夸

网友G:
这种情况应该使用电桥或者ESR表,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容容量来判断电容的好坏是不正确的测量方法。
有的电解即使容量变化不大,但是内部的等效串联电阻变大了。一样起不了滤波的效果。而且即使测量容量。不同的方法(脉宽调制与容抗法)测量的结果也不一样。昨夜长风兄曾经说明过这个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应该使用电桥或者ESR表,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容容量来判断电容的好坏是不正确的测量方法。
有的电解即 ...

问题是你上门维修不方便啊,同样数字表DT890可以测出好坏,115C不能。作为一个经常上门维修的你是带一块表呢还是带几块表?

网友:
福禄克189和安捷伦的1233的电容测量功能真的不太可靠,所以还是斟酌使用

网友:
我用的福禄克17B 量电阻电容那叫一个慢呀 不过感觉准确度还可以。

网友:
原来修电视时,都是数字表+指针表 配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你上门维修不方便啊,同样数字表DT890可以测出好坏,115C不能。作为一个经常上门维修的你是带一块表 ...

带三个 表 。

网友H:
测量电容有太多讲究了,所以大部分台表都不弄电容档,一个电容不能说明福禄克的万用表差,这样未免断章取意了,你可以测试下电压了电阻档试下,毕竟人家只是一个电工表,不要要求太高,测电容要求高可以考虑电桥。

网友A:
我想问题的根源不在表,而在人。
1、枕校滤波电容工作在行频下,要求其高频损耗小。这只电容厂家虽也采用了高频性能好的电解,且耐压也留有一定余量(十几伏的工作电压多选用50V的),实际因所处位置多靠近枕校管及行管散热片,且自身工作时发热也较多,即易造成其高频特性变差。
2、一般数字表测电容,其内部振荡源频率多见的有约50Hz、400Hz、800Hz、1KHz几种,了解所用表这一特性就不易出现误判的情况。(所说的不同的表测同一电容的容量结果有差异当然是因测试条件不同造成的)包括指针表充放电方式测电容也只是看到其低频下有无容量。

本人从事电器维修时,测试如枕校滤波电容或选用内部交流信号频率高些的,在家中就用电桥来测(当时用的也只是内部自带1khz信号源的普通电桥,有时为证实其高频条件下到底差多少就外接10KHz左右信号源来看看)
其实外出维修无合适便携仪表,对这样有怀疑的电容,备新品代换一试是首选的快捷方法,包括电视机开关电源部分涉及电解电容造成的故障(如指针表测看不出异常,但出现不启动、不稳压等现象的),很多维修人员即来个全面代换就能很快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量电容有太多讲究了,所以大部分台表都不弄电容档,一个电容不能说明福禄克的万用表差,这样未免断章取意 ...

呵呵,我没有任何贬低福禄克的意思,只是说如果修家电还经常上门维修的话,福禄克的表的确不方便(功能少且不适用必须要配电桥或者其他万用表),这样就不方便携带了,一块表或者电桥的位置我起码可以多带点配件了。当然如果你觉得提一大工具箱爬7楼(没电梯)是锻炼身体的话也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题的根源不在表,而在人。
1、枕校滤波电容工作在行频下,要求其高频损耗小。这只电容厂家虽也采用了 ...

看来你修电器是公家出材料费啊,什么都是代换找问题,我们这地方不大,修家电一般是看故障现象先谈大概价格,如果像你这么换没多少钱赚啊,甚至倒贴路费,而且上门维修时你代换的原件如果不起作用顾客还会怀疑你用定时炸弹换他原装的,同时还会对你的修理水平怀疑(怎么老是靠换东西判断故障啊 ),所以我上门维修极少换顾客的原件(怀疑有问题吸空一脚检查,没问题焊回去),有朋友说用ERS表测,我也做了一个感觉对于100微法以上的电容不错,对于1~5微法的还是不太理想(1~20微法的我都是用980表的电容档判断好坏),这次去帮忙因为朋友有这些常用工具,就提了几个常用元件没有带我自己的980表去,才会出现这个问题,我发帖的本意只是说如果你买福禄克的115C表是用来修家电赚钱的话,不如890D还实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题的根源不在表,而在人。
1、枕校滤波电容工作在行频下,要求其高频损耗小。这只电容厂家虽也采用了 ...

有道理!我出去维修时遇到电源部分出现问题的,几个47UF的,1UF 的,4.7UF 的  10UF的只要手里有全部换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你修电器是公家出材料费啊,什么都是代换找问题,我们这地方不大,修家电一般是看故障现象先谈大概 ...

哈哈,非也。开关电源部分三五只电解电容、行枕校电容等一次代换个哪怕10只这样的电解也不到2元钱成本(都是些小体积的,非400V 主滤电容等),相对于维修费的几十元来说占比很小吧。
再说,像开关电源部分的维修,常遇到(特别是在冬季)用电烙铁补焊一下故障排除(像是虚焊得到排除),但过几天甚至一天顾客又来了,仍然是老毛病,结果资深维修人员都清楚,大多是像楼主所说的这类电容等低温性能、或高频性能不良造成的,一次性换掉这类元件后可保换来两三年正常,跟顾客解释之后加上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少跑了路,结果当然是好的。像早期开关电源部分多用小电解电容的(如早期长虹、康佳等机),其中一只不行了,其他的又能坚持多久呢?(一个做了三十年维修但无甚水平者的切身感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修电器是公家出材料费啊,什么都是代换找问题,我们这地方不大,修家电一般是看故障现象先谈大概 ...

另外,当年做维修时,无论是上门还是顾客送上门,均坚持当面检查,对换下元件当面交顾客(要不要拿走是他的事),这样完全打消所谓换他原装件的顾虑。

网友C:
自己经验之谈,
万用表测电解电容,首先要熟悉万用表的测量方式,比如胜利VC86E,是用充放电测试,福禄克的我没有用过。充放电测试,测新电容没问题;测变质的电解,等效串联电阻大等情况,根本反应不出来。这时候就要用老数字表,用容抗法测量的那种,比如最便宜的9205一般都能胜任。
我还有一次碰到极品电解,电视机开关电源用的,将正反馈信号对地衰减以调节输出电压的,用9205测量容量正常,但是开关电源的电压就是偏高,直接用一个好电解并联,立马正常。估计是9205的测量频率才400HZ,远低于使用中的16Khz。
工具无所谓好坏,用对地方就行。

网友:
普通万用表测电容不在线测都不准,只能简单参考下。

网友:
哪位会修福禄克196示波表,有电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经验之谈,
万用表测电解电容,首先要熟悉万用表的测量方式,比如胜利VC86E,是用充放电测试,福禄克的 ...

不错,最后一句说的好,我发现楼已经歪了,我发的是建议贴,可现在已经是讨论贴了

网友:
要我说真是修家电的也一般都不会用福禄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非也。开关电源部分三五只电解电容、行枕校电容等一次代换个哪怕10只这样的电解也不到2元钱成本( ...

同意。我上次修的彩电就是好几个电容坏或临界损坏。

网友:
虽然我不修电视机,但是我知道,修电视机用指针表最靠谱。

网友:
115C 很好用,测电容先放电。维修115C只能是起步用的,国产表很垃圾。需自己慢慢体会。

网友I:
表没问题,是人的问题,人不了解表,也不了解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表没问题,是人的问题,人不了解表,也不了解元件。

的确是人的问题,我开的贴是说115c测电容出问题,如果是上门维修就还得多带块电桥或一大堆各规格的电容,结果跟贴的把楼顶歪了,什么带换啊,人啊,表啊的都出来了。就此封贴,不啃气了。

网友:
争了这么久都是人的问题,没有万能的工具,表没问题,只是使用的测量方法数据有所出入,经验判断就行了。

网友:
电解电容工作在高频状态 ,有的受赛热片烘烤,里面的电解液10多年早干了,有时测容量不会小多少,但是不能用了,有一位朋友说的非常好,开关电源部分小电解采用代换是非常明智的修法,有时候不要迷信数据,有是数据会害死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你上门维修不方便啊,同样数字表DT890可以测出好坏,115C不能。作为一个经常上门维修的你是带一块表 ...

上面说了,你提到的两款表测量电容的方式不一样。估计也有不一样测量原理的FLUKE吧?

网友:
楼主,你这样的做法让我地这些正在用FLUKE115C的人情何以堪?第一FLUKE115C不是低端表。【FLUKE15B 17B 18】这些才是。第二就是上面提到的测量方法等等原因,还有你怎么不说说890D测量有多么的不方便呢?890D我也有,拆下来还要插进万能表那两个扁形插口里测,有的电容脚短还插不进去呢?FLUKE可是用表笔来测得哦!第三恭喜楼主,这里是矿坛,如果在38°,楼主被骂的更惨。楼主应该去找找AG3458 34401A的毛病并在38°发表。

网友:
测试容量的判断电容是否坏,不一定有效。我家的电脑电源的滤波电容,都漏液了,用电桥测试的容量还是够的,但是等效串联电阻变得很大了,

这用万用表是很难判断的

网友:
我感觉测电容还是esr表好用,小巧但好处多多,先用esr表对整机电解电容扫描一遍,电容产生的问题十拿九稳,方便快捷。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J:
请问:福禄克17B 怎么样?我一直想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福禄克17B 怎么样?我一直想买这个

我没有用过,我只是觉得福禄克115C的电容档就是装饰,没用的,其他方面起码比指针表准多了,据说17B测量速度特慢,你搜搜看吧!坛里好多人把福禄克当神看,可我觉得200左右的国产表完全比1000左右的福禄克好,福禄克的电池漏液、表笔插座断等好多,国产的好像就是接触不好多点吧。取舍在自己,我自己反正不会买300以上的万用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你上门维修不方便啊,同样数字表DT890可以测出好坏,115C不能。作为一个经常上门维修的你是带一块表 ...

115不是容抗法测电容,其它方面是890远远不能比的。

网友:
用47表,修家电,靠谱
115算FLUKE的中档表,低档的15B与之没法比。偶觉得工具仅仅是一方面,关键还是在于使用者。

网友:
现在的万用表和电容表测电容只注重测容量,测损坏变质的电容根本测不出;这不是福禄克高低端的差别,这是普遍存在的现状。对维修电器来说还是买那些便宜的使用容抗法测电容的9025系列万用表实用得多

网友:
用容抗法测电容的表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
福禄克的这类表是用充电法测量电容的,电容漏电越大容量越高。

网友:
115c可不是低端表,应该算中低端表

网友:
乱弹,我帮我老表买了个17b以后他再也没买过表了,以前帮他买优利德胜利的一块一年都用不到,这块17到今年应该快六年了。别说他没赚钱呀,他就搞家电维修赚钱,去年花了近40万在马路边做了个大房子。这里边肯定有17b的功劳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过,我只是觉得福禄克115C的电容档就是装饰,没用的,其他方面起码比指针表准多了,据说17B测量速 ...

DT890B/D 的容抗法也不一定靠谱,如果你有多频电桥,你可以测一下你的(好像是你朋友的...)890 的电容的激励源频率,然后找一个在这个频率上会谐振的电容接上去,看看它显示多少

下面,一个 18mF 的电容,LCR 电桥测出 23F!!!为什么?看看容抗 Cx 一行的测试结果,0.00 毫欧!所以不见得容抗法就一定靠谱,充放电法就一定不靠谱,关键是要正确掌握 1、仪表的测试方法和测试能力 2、待测器件的特性,然后使用正确的方法去测试,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你遇到的只是一个特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DT890B/D 的容抗法也不一定靠谱,如果你有多频电桥,你可以测一下你的(好像是你朋友的...)890 的电容的 ...

咱没瓦大师的设备和高深理论,就懂一点浅肤的维修家电的知识,只是在这次的维修经历上走了点冤枉路,不过自己的980用的是容抗法测电容不管大小到也没让我出过错(自己搞了个18微法的电容串起来测大于20微法的,然后把常用的容量测量数据打印出来作对比,好坏一目了然),自己又找了几个鼓包漏液的电容去朋友家用115C测,结果都是显示数高过标注值,楼上有位朋友说过充电法测量对于漏液鼓包的显示往往大于标注值,作为一般的使用者我不会考虑这个电容在电路里的工作频率是多少,谐振频率又是多少,关注的只是能快速区别一个好的一个坏的,而不是一个一个去代换。也许是不懂115C的电容档要怎么用的缘故,瓦大师教教?
  至于楼上朋友说用17B修家电盖40W的房子,我只有仰慕的份了 ,我这小地方修家电只能养家糊口 ,但看现在发展的趋势养家都难,改行已经走一半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看来你修电器是公家出材料费啊,什么都是代换找问题,我们这地方不大,修家电一般是看故障现象先谈大概 ...

你还是修少了,我是只要遇到你这样的故障我都不用表就直接换电容还量什么啊一个电容多少钱啊,上门修半小时搞不好的我就立马摘板回店里修,记得有一次修个福日2175的电视,修过福日多的都知道有几个电容是很容易坏的,我就开盖就把所有容易坏的全换了也就那么四五个,开机就好连表都没用,用一看好了还说我技术高不像有的人拿表量半天,上门就是要快开店的耗不起搞不不好立马摘板才是上策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还是修少了,我是只要遇到你这样的故障我都不用表就直接换电容还量什么啊一个电容多少钱啊,上门修半小 ...

这不是修多修少的问题,是啊,你可以告诉别人,我修电器第一先换故障部分的所有电容(反正便宜),如果换后没效果(半小时差不多换完了)就拆板回家慢慢搞(你回家是再一个一个电阻换还是量?电阻换完量完就是三极管、二极管、集成电路?)如果是这样又何必这么麻烦呢,带块主板换掉不就行了,还要带回去修好又送回来。

网友:
一直用指针47表

网友:
搞维修好多年 ,这样的故障一般都直接代换试试  ,万用表有时是不能相信的

网友:
这个不能怪电表,即使拿高端的表也不一定就能保证楼主测试电容的准确性。十分简单的道理,万用表附加的电容测试功能是有条件的,通常只能测试那些性能正常的电容的容量而已,采用电桥就能保证更大一些,也需要明白电桥测试时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

至于一些朋友说的代换法,那是操作的手段,与楼主的主题不相关。

网友M:
看到上面的讨论究竟用什么表去测电容放心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M:
看到上面的讨论究竟用什么表去测电容放心呢?

只有 LCR 电桥,而且还是频率很宽那种才能放心,因为不同类型和用途的电容,频率特性也不一样。所以,除了对仪器有要求,也对使用者有要求,比如工频滤波电容,你用 10KHZ 去测,结果通常是很搞笑的*,那玩意只能用 100HZ(120HZ)去测,10KHZ 电容都成电感了。电容和电感不是只要读出容量(感量)就够了的,还有很多副参数,比如西塔、D/Q、ESR/DCR 等等,它们在容量(感量)正确的时候,依然对器件能否在电路中发挥作用起到极大影响,楼主遇到的实际上就是这样的问题,楼主只是在一个维修特例中遇到了 890C 的测试结果比 115 更有参考意义,但不表示任何情况下,890C 都比 115 更有参考意义。

所以我前面才说了,要正确掌握仪器的使用方法,掌握待测器件的特性,用正确的测试方法才能得到正确结果。你楼上也说了,万用表测电容,也只有电容本身比较“理想”的时候才能得到比较正确的结果,其实想一想为什么万用表啥功能都有,但还是有专门的交流毫伏表、毫欧表、直流电阻桥、LCR 电桥、频率计...林林总总那么多专用仪器呢?所以明白仪器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是很重要的。

*上面我测试的一个 18mF 工频滤波电容,在 2.661KHZ 的测试频率下,西塔 =0 度,容抗 Cx=0.00 毫欧,电容量 23F!所以就是有 LCR 电桥,不正确使用也没辙。

网友N:
引用 网友J:
请问:福禄克17B 怎么样?我一直想买这个

千万别买15B,17B,18B简直是扯淡!测量电阻,电容实在是太慢了!电容档还不准,我买了一个17B没用几天就当垃圾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千万别买15B,17B,18B简直是扯淡!测量电阻,电容实在是太慢了!电容档还不准,我买了一个17B没用几天就 ...

捡垃圾的得宝,够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Protek506,在线测量基本无误,拆机测量准确可靠。
说明一下,本人从事专职维修。

你好,看你的帖子上说道"rotek506,在线测量基本无误,",,,,,,,意思说这表能在线测量无极性电容? 是不是这意思呢?

网友:
我是用指针表的*10K档对照准确的电容测量其充放电值,也还大致可以,不然备一块专用电容表测试,准确。

网友:
其实,在维修电视机类的家电,一般,只要判断出故障的部位,如果诊断是电容器失效而引起,我们一般是用替代法来解决的,就是用一个经测量合格的与被替换电容的标称相同的电容焊在原失效电容器的位置上就能证实,很少用电容表去测量,电容表测量电容,我们一般是用在购入件检查用,修除了液晶电视机外的电视机,都是用MF47型表,很少用到数字表,但是,修液晶面板电视机与晶面板显示器时用数字万用表,当然不能用低端数字表,同时还要配合示波器,在各TP点检测。

网友:
各有用处,楼主是好意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只有 LCR 电桥,而且还是频率很宽那种才能放心,因为不同类型和用途的电容,频率特性也不一样。所以,除 ...

谢谢详细讲解。

网友:
有时候经验大过器材

网友:
哎呀,。在某些方面也还有是有优势的,比如速度。手持115C和61e表在用。

网友:
我用胜利Vc97还可以.只是速度慢点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Protek506,在线测量基本无误,拆机测量准确可靠。
说明一下,本人从事专职维修。

老兄,我查了下,看来Protek 506的性能还可以啊。。

网友:
实战是检验真假的唯一办法

网友P:
这个电容估计不是ESR变大的,是损耗角变大了,ESR有可能偏差不大但是损耗角还会很大,因为这种小容量的电容本事ESR很小

网友:
修什么用什么表、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电容估计不是ESR变大的,是损耗角变大了,ESR有可能偏差不大但是损耗角还会很大,因为这种小容量的电容 ...

你确定你没说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O:
老兄,我查了下,看来Protek 506的性能还可以啊。。

个人感觉此表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本人从事专职维修,平均每天使用5.6小时,99年入手使用至今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此表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本人从事专职维修,平均每天使用5.6小时,99年入手使用至今啊。

嗯,是的啊。本人也准备入手一台,淘宝上要600RMB。手册,楼主已经共享给我了,感谢他。现在找维修手册和上位机软件,连接PC的软件。不知道老兄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嗯,是的啊。本人也准备入手一台,淘宝上要600RMB。手册,楼主已经共享给我了,感谢他。现在找维修手册和 ...

你好,老兄。
此表的联机软件是在DOS下运行的,购买的时候,随机附带了一张软盘,并在说明书中提供了程序的使用和编程的方法。当时我将软盘的文件拷贝到本地硬盘做了备份。后来电脑升级8G的硬盘就下岗了,十几年过去了更新了几次电脑,再也没有使用过该软件。貌似XP不支持的。不过硬盘应该还在,改天我找找看,说不定软盘也能找到的
说明书印刷品的还保存着,不过前段时间坛友给发了一个电子版的,如果你需要请给地址我转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修多修少的问题,是啊,你可以告诉别人,我修电器第一先换故障部分的所有电容(反正便宜),如果换 ...

电容表测量有两种测量方法有种准点,不过搞维修这么多年有的原件表测真的信不过这都是经验之谈,你还说错了我换板的电视还真不多我的原则是竟量修好原板,代换要有针对行,一个一个量修东西累死你,除非是遇到难修的要大面积检查

网友Q:
矫正电容长期工作受温度影响电解液容易干涸,一般常用方法还是替换法好些,无论数字表还是指针表都不能完全判断其好坏。在修理一台绞肉机时,单相电容电机启动电容200uF外观都有破例鼓包,用福禄克287容量一切正常。指针表测量不漏电不断路。

网友:
不管是数字表还是机械表,测量电容的结果我都不信,除非开路和短路。

网友:
电工表用15B也很好。

网友R:
测电容要用ESR表。

网友:

引用 网友R:
测电容要用ESR表。

或者指针表。

网友:
用途不一样的,当然效果也不好

网友(2014-03-12):
大多数用的都是指针表

网友(2014-04-14):
引用 网友A:
哈哈,非也。开关电源部分三五只电解电容、行枕校电容等一次代换个哪怕10只这样的电解也不到2元钱成本( ...

是个老维修,做事考虑很周到,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DT890B/D 的容抗法也不一定靠谱,如果你有多频电桥,你可以测一下你的(好像是你朋友的...)890 的电容的 ...

说的很有道理,让我有种看帖胜过读书的感觉。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Protek506,在线测量基本无误,拆机测量准确可靠。
说明一下,本人从事专职维修。

哥们,有506的说明书么?我这有一块,608的说明书要有的话也欢迎

网友:
对,工具应该选个质量好的,可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S:
哥们,有506的说明书么?我这有一块,608的说明书要有的话也欢迎

有的,告知邮箱。发一份给你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有的,告知邮箱。发一份给你啊。

manman1423@163.com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多谢了

已发,请抄收。

网友:
不是吧,我手上的就是115C....

网友:
上次矿坛买了个秋月商务万用表,一只没舍得用,这次用,发现交流电压档是坏的

网友:
楼主英明,不得不夸楼主英明,不得不夸

网友:
我有一个117C的,也是给电工用的,小巧,用得挺方便的,感觉测电容还是比较准的,就是不太方便,应付一般的使用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矫正电容长期工作受温度影响电解液容易干涸,一般常用方法还是替换法好些,无论数字表还是指针表都不能完全 ...

何谓种准点?

你说的这个单相电容电机启动电容200uF,究竟是好还是坏?

网友T:
引用 网友K:
只有 LCR 电桥,而且还是频率很宽那种才能放心,因为不同类型和用途的电容,频率特性也不一样。所以,除 ...

电容和电感不是只要读出容量(感量)就够了的,还有很多副参数,比如西塔、D/Q、ESR/DCR 等等,

请教:
电容和电感的西塔是什么?

网友:
还是指针的直观!

网友K:
引用 网友T:
电容和电感不是只要读出容量(感量)就够了的,还有很多副参数,比如西塔、D/Q、ESR/DCR 等等,

请教: ...

θ 的读音阿

网友:
引用 网友K:
θ 的读音阿

不好意思,这个希腊字母当年数学老师教的时候,一直念C塔。

后来问英语老师,一句话把我呛得不轻:数学老师比我的英文还好,他能教错你?

网友:
我用的是优利德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福禄克115C是低档表,而且是电工表,当然不适合电器维修。

原来还打算入一块,还好看到这个帖子,算了,不要了,不过由楼主的经历可见维修人员有多块不同类型的表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2014-05-30):
引用 网友D:
福禄克115C是低档表,而且是电工表,当然不适合电器维修。

115C 和福禄克 17B 比较呢?那个高档些?

网友:
感觉你朋友这个福禄克表是不合格产品,应该找福禄克赔偿。这一个表的质量也不能代表所有的福禄克表

网友U(2022-03-10):
万用表测量电容确实不准 无论那个牌子的 就算顶级表都不准确 可能容量确实是没问题的  但是电容不是容量够就一定能用的  还有q值和D值  这俩值有问题容量没问题也工作不起来 还是电桥测出来准确些

网友:
这个115c好贵啊,一千三百多,还这么不好用?还有各位大神讨论说福禄克是工业用表,那么跟维修家电用的万用表有啥区别呢!

网友V:
引用 网友U:
万用表测量电容确实不准 无论那个牌子的 就算顶级表都不准确 可能容量确实是没问题的  但是电容不是容量够 ...

这个还真不一定,我用福禄克17B+测电容是不准的,但是用三千块的鼎阳台式表测的是准的,和电桥的数值基本一致。

网友:
测电容用电桥还是比较准确,福禄克低端表皮实,开关耐磨,测电容都不准确,测个皮法级的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表的错。元器件测量是有测试条件的,测试条件与元件工作状态一致(或接近)时的测量才能作出准确判断 ...

非常专业的解答,有理有据

网友U:
引用 网友V:
这个还真不一定,我用福禄克17B+测电容是不准的,但是用三千块的鼎阳台式表测的是准的,和电桥的数值基本 ...

你万用表能测出Q值和D值吗   容量正常电容不一定就可以工作

网友:
看来福禄克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我修玻璃电视用针表,特别是有保护电路,一开机一会就停,指针还能看+B多少保护,数字乱七八糟跳,看不出结果

网友:
4.7测出5.1大概率这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你万用表能测出Q值和D值吗   容量正常电容不一定就可以工作

只能显示容值,毕竟只是个万用表

网友:
电工表测电容是工频的容量,你那个电容场合不一样

网友:
电容用表测量是坏的就一定是坏的,用表测量是好的就不一定是好的,有怀疑就代换。

网友:
福禄克老表还行,新出的低端表比如17B+会自动关机后还不能按键唤醒,是极端垃圾的玩意。

网友:
我更换电容器几年前就开始不用万用表(数字或指针)测量了,一律采用电桥测量。特别是电解电容器。

网友W:
单说测量电容方面,9205甩福禄克几条街,不是贬低福禄克,而是两者的测量方式不同,我测量电磁炉谐振电容时体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W:
单说测量电容方面,9205甩福禄克几条街,不是贬低福禄克,而是两者的测量方式不同,我测量电磁炉谐振电容时 ...

电容测好坏,至少要用电桥,9205测某些电容问题确实比现在的万用表方案靠谱点,但是也仅仅是个例有效,指针表也是,好多问题电容根本看不出来!数字万用表测电容就是测容量,从设计原理上也是设计测量容量,判断好坏,好像没有这方面设计!容量只是电容的一个参数,其它参数数字万用表力不从心!

网友:
当年我正是有感于万用表不能很好地分辨出电容(特别是电解)的好坏,才去弄电容esr表的设计与制作。

自从10年前成功装制esr表以后,测电容好坏已不再是我检修电器的一件难事。手头的lq9101手持电桥、台式电桥hp4274a能派上用场的机会,也因此而剧减。

网友:
115C,咋地也算福禄克的中端表。还有,不是表的错。

网友:
我修电子产品不用仪器测量电容!!!!我只用一把钳子判断!!!

网友:
精度其实都差不太远,主要是质量这方面:触点,采样频率,稳定性,抗干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