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小功率二管二倍频调频调制器

楼主(2014-02-10):
第一节:电路制作
引言
  再过几天,寒假就要结束了,这应该是我寒假的最后一个参赛作品,也是我寒假的最后一个实验。这个小功率二管二倍频调频调制器(以下简称“调制器”),输出功率小,覆盖范围不大,不会造成不良干扰影响。在我家(楼中楼),调制器的输出端接一个1/4λ拉杆天线,放在楼上,即可在家里面用任何角落用普通调频收音机(天线拉出一半以上)都能清晰收到信号。
制作过程
准备元件
  电路图如下图所示,大部分元件照单抓药即可,一些元件要按照图注如法炮制。
电路图中的VD1应使用T1(BAV99)。
部分元件,有些是拆机的,在这里不展示了。
这个万用板很奇葩。
实际上,只用了原来的一般万用板。
制作L2振荡线圈:
像这样开头
绕完了
  L2可以不用屏蔽罩,如果人体感应真的很小。
制作与调试
  电路连接无误后完成后,通电进行调试。调整L2,使达到所需要的频率;然后接上1/4λ天线,调整L3,使无线电波作用范围最大;最后,可以接上音频信号,为了保证音质,应在音频输入端串联接预加重网络(用1个51k电阻与1000p瓷片或涤纶电容并联)。为了减少外界干扰影响,可以把这个电路屏蔽起来。
  成品图:
为了方便调试,我就用剩余的元件引脚了作为与电源的连接线。

                                  第一节到此结束

网友:
建议做个微功率的,直接从音频信号取电,现在电脑MP3什么的驱动能力已经比较强了。而且一个简单的调频发射电路几mW的输入功率就可以有几米的发射距离。自己一直想做,但因为调频耳机太贵就没啥动力折腾这个了

楼主:
第二节:效果展示
  使用效果:作用范围如引言所述,在我家(楼中楼),调制器的输出端接一个1/4λ拉杆天线,放在楼上,即可在家里面用任何角落用普通调频收音机(天线拉出一半以上)都能清晰收到信号。频率也比较稳定,如果用上锁相环电路就更好了。
  接上5v电源,接入音频信号并调节音频信号强度,使声音大而不失真。
  效果:音质好。
  可以接上立体声编码电路(如上图所示,这个编码电路是我2年前制作的,BA1404集成块制作的),发射立体声信号。
  效果:用单声道收音机接收,音质仍然好,没什么明显失真。但是用没有立体声收音机测试,因为我现在没有立体声收音机。
                                        第二节到此结束
                                          全文完

楼主:
电子版参赛帖稿:

(电子版)小功率二管二倍频调频调制器.part2.rar

(电子版)小功率二管二倍频调频调制器.part1.rar

网友A(2014-04-11):
电路设计不以大功率为幻想.调制.振荡部分标准.正统.天线长度讲究.如此下去.前途无量

网友(2014-08-03):
这个简单。

网友B:
葬心如葬花,埋似水年华。掩了隔窗纱,隔了月中牙。 青丝换白发, 不过人生一间刹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葬心如葬花,埋似水年华。掩了隔窗纱,隔了月中牙。 青丝换白发, 不过人生一间刹那。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不以大功率为幻想.调制.振荡部分标准.正统.天线长度讲究.如此下去.前途无量  :hands ...

同感。
这小朋友17岁,汗颜。我17岁天天就知道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呵呵,那是典型的来水一下的。
小朋友后生可畏啊,17岁就这么厉害了,无地自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那是典型的来水一下的。
小朋友后生可畏啊,17岁就这么厉害了,无地自容啊。

夸讲了,我搞无线电快6年了

网友(2022-04-17):
引用 楼主:
夸讲了,我搞无线电快6年了

老实说楼主这年纪真的牛,一看14年17岁跟我可能是同龄,那时我都是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