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也有好音质6n2_fm

楼主(2014-02-10):
推书架箱,听感好过市售普通超外差机,逊于车机。选择性不错。对于同一个频率,c1和c2有多种组合,很接近的台也可分开,背景很干净。缺点就是调谐有点麻烦,有人体感应。关键的一点是rfc不要用uh级的空心电感,用10mh的低频磁芯电感。电源多级滤波,尽可能减小波纹,滤波电容并上高频小电容。本地高端收到106.1,低端到88.1,音质不错。

补充内容 (2014-2-12 21:41):
补充:调谐必须用2个单联,不可用双连。下级6n2耦合用470k电位器,并上3300p电容。调谐时两个单联容量比值决定了不同频率的反馈量,因此改善选择性,同时串联容量又要满足收台谐振要求,所以调谐到位需要耐心。

网友:
B+是多少V的?

网友:
真想用直流管一試。

楼主:
b+经过4级滤波,电压忘了,只要到6n2屏极45v就行了

网友:
80年代做过这个----把可变部位做个底罩----会好些,。

网友A:
简约 不见得,做的真不错。

楼主:
本来想给可变和线圈加屏蔽。但噪声很小,也就算了

网友:
这个效果如何,频飘严重么?

网友:
面板手工打磨的痕迹给人的感觉很酷!

楼主:
比较稳定,在95.5m开过24小时无频飘

楼主:
更正,4匝抽头接电感

网友:
FM 胆机太简单了,太好了!有几个问题:1.高放直接给低频中放和功放管就可以出声?省略了中放?
2.空气联您用了两个单联,如果用同样容量的双联可以吗?3.这个电路学名叫什么?是叫“再生调频收音机电路”吗?先谢谢回复。

网友:
简单的胆调频!不错

楼主:
回12楼,超再生兼具高频和低频放大。可变不用双连,因为两个电容不按固定比例变化。

网友B:
做的不错,两只可变容收台方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12楼,超再生兼具高频和低频放大。可变不用双连,因为两个电容不按固定比例变化。

谢谢回复!那还需要找2只 5~25P 空气单联,其它的手里都有了。

网友C:
噪音大不大。

网友:
呵呵,有时间也搞一个试试看

网友D:
请问 FM 的可调 范围?

网友E:
这个调节可以在设计得简单一点么,最好一个单联?

网友:
简单,可以仿制玩玩。

网友:
版主说到调台有点困难,我突然想起,矿坛有一高手自己做可变电容器,他做的是365的,用他的方法做5--25的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且用手柄调,就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调节可以在设计得简单一点么,最好一个单联?

以色列,再简单就会混台。选择性是超再生的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 FM 的可调 范围?

实际收听88.1到106.1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噪音大不大。

收到台噪音相当小,没台时除某几个很窄的频段噪音大点,比较轻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两只可变容收台方便吗?

不太方便,需要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约 不见得,做的真不错。

谢夸奖,心血来潮体验一下古典线路。

网友:
绝对稳定

网友(2015-08-18):
记号,6N2再生FM。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