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废旧点阵液晶屏改制LED手电

楼主(2014-02-12):
手头有一块坏了的点阵液晶屏,用又不能用,弃之可惜,随把它拆开,发现有4个背光LED灯,加电后亮度挺高的,上面限流电阻都有,就想把它改成一个小手电,说干就干,找全所用的材料,,电池是诺基亚手机的电池,拆掉保护板,连接线路图如下,线路连接好后,固定好各自的位置,然后用热热熔胶固定,待凉,外面套一层热缩管热缩,这样就做好了,整机电流测量是120ma左右,充电用可调稳压电源充电,手电里面已加了一个防止电池短路及充电接反的二极管(1n5819),所以充电电压要调到4.3v。

已报废的点阵液晶屏

已报废的点阵液晶屏

连接好的LED手电

连接好的LED手电

热熔胶固定

热熔胶固定

完成

完成

网友A:
锂电池最后不要去掉保护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最后不要去掉保护板吧

负荷电流大一些,保护电路就会开路。

网友:
一般手机锂电池也能输出500ma吧,你那几个LED应该不会达到这么大电流吧

网友(2014-04-14):
有创意,支持DIY

网友:
我想说这样的亮度没太大意义。不过当个小夜灯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4-06-28):
这个东西略水了,哈哈。照这样我自己做的充电宝和多路多方向动力遥控开关也可以参赛了

网友:
简单,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