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我做的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4-02-13):
      我的童年的一个全民听矿机的时代。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参加了学校课外无线电小组,开始学做矿石收音机,从此和无线电结上了不解之缘。现在年龄大了,更加怀旧,05年进矿坛以来,常想起少年时期的往事。只可惜搬了几次家,以前的矿机零件已经找不到了,一直有心再现往日情景,总觉得力不从心。这次借大赛东风,赶在大赛结束前完成了这件作品,在此和大家交流。
    整机入学图: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这架矿机所用零件及电路图如下:
    图中所有零件都是利用普通工具和手边积累的材料手工自制的:
       下面分别介绍各元件的自制方法:
    一  底座及线圈
    底座为一个全兴酒的外包装木质座,在上面加了一块表面喷了黑漆的布基板,以和座子色调一致。天线线圈的蛛网板为纸板,用0.35MM的漆包线绕制;调节线圈是一张没有加铝膜的光碟,开口后喷黑漆,用有聚四氟乙烯外皮的多股线绕制。在调节线圈的中心固定M4的螺杆,天线线圈可在螺杆上滑动,两线圈之间加一压簧,调节天线线圈中心的螺母,可使两线圈的距离在10—25cm之间变动:
      二   接线柱和活动矿石
    接线柱柱身为中间有M3螺纹的标准件,锉去头上多余部分,用小台钳适当夹紧,下面垫一块锯有V型槽的木块,用枪钻打2.5到2.8mm的孔。接线柱帽子是一种小型按钮,锯短后中间装上头锉成方形的圆柱头螺钉即可。
    活动矿石中间的玻璃管为直径14mm的试管,用小锉刀锉出深槽后掰开磨平。两边的帽子用10W的大功率管帽制作,上面的凸包是在有合适圆孔的铁板上用一根磨成圆头的铁棒敲出的,调节杆是一段废拉杆天线,触针用弹子锁弹簧做的,万向球是用一段中间有3mm孔的铜柱手工锉出:
       三   耳机
    小时候家境不好,我用的第一个耳机是处理的5毛钱一个的受话器,那时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大概是63到64年的时候。这个受话器只有一个线包,线包旁边是一个柱状磁铁,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种受话器了。前几年在旧货市场淘到了两个电话接线员用的送、受话器套件,这次用来改耳机,也是怀旧的意思。耳机架用的材料有电脑上用坏的耳机的钢条,废不锈钢薄板,长螺钉,弹性铜片和老式花线,以前就是用这类花线来接处理受话器的,看起来有一种沧桑感。
    所用材料:
    制作过程见图: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四  可变电容
    可变电容的自制相对较难,这种可变电容是我生平用过的第一个可变电容。因为找不到具体尺寸,我是根据坛中的图片和手中现有材料来做的。
    因为动片材料宽度(未完待续)

补充内容 (2014-2-15 07:57):
未完部分“四  可变电容”在下一页23楼。

网友:
做得好,
加分了。

网友:
楼主老师好手艺。
期待下集。

网友A:
手艺真是不错,看见楼主有一个空气单联,等待看做的可变电容.

网友:
楼主钳工好手艺,矿机漂亮。敢快续上吧,明天最后一天了。

网友B:
l楼主好手艺啊,这也是我儿时的梦想,难得楼主车功 钳功 无线电功 样样精通。

网友:
佩服、很佩服、非常佩服、实在是佩服、佩服至极啊、佩服得很、佩服了、佩服。

网友:
亲力亲为,好!

网友:
大部分零件都自己做了,手艺真不错。

网友:
楼主功夫了得 大开眼界

网友:
手艺真是太好了,尤其是那耳机架,我还以为是成品.但看那耳机又很眼熟.
那耳机淘宝"罗氏电子"还有在卖,15元,两个收话器,有楼主手艺的人可以去买几个DIY.

网友:
真心赞,楼主手艺太强了

网友:
手艺真好,在下拍马难及啊

网友:
工具好多啊

网友:
手艺好,工具全,

网友:
难得这么耐心!难得这么有精力!难得这么执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真是不错,看见楼主有一个空气单联,等待看做的可变电容.

谢谢,单联是前段时间用一个旧双连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单联是前段时间用一个旧双连改的。

难得老哥有这么好的精力。期待下文,抓紧时间,明天就结束了。

楼主:
一篇贴子发成两篇了!有谁知道咋接起来哦!?

楼主:
有谁能帮我请管理员把这篇帖子和第二篇接起来吗?拜托了!我不会弄!

楼主:
    四  可变电容
    可变电容的自制相对较难,这种可变电容是我生平用过的第一个可变电容。因为找不到具体尺寸,我是根据坛中的图片和手中现有材料和记忆中的大小来做的。
    先在坛中找一张尽量照得正的图片,打出需要的尺寸,照图画出轮廓。在描画过长中越发觉得这个可变外形很漂亮:圆中有方,柔中带刚,当初的设计者一定是个艺术家!按图样先做夹板: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四周留适当余量,两片叠好后先一起打下面两个定片孔,利用这两个孔把两夹板相对固定住再打动片轴孔,以保证同心。然后把外形修到尺寸。等做好轴套后刻出轴套沉孔:
       动片、定片的制作和夹板类似(动片因材料宽度不够想做的尺寸,在轴孔部分缺了点,但不影响夹紧,定片形状和原来的不一样,是为了低端频率位置接近常用的可变):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轴与轴套是利用一个老式双联电位器改的,基本上是靠手工锉出来的,关键是找好基准,要有耐心,轴的尺寸调整利用了微型台钻,因电位器的轴前端是扁的,要把两平面想法补好后锉成圆形才能套丝: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动片压簧和与之配套的T型螺母在业余条件下是加工的难点,它的作用是保持在动片转动时的良好接触并压紧动片。T型螺母用的材料是改耳机时从受话器背后拆下的,经打孔攻丝后在手电钻上锉出大形(没有机加工经验的慎用!!小心伤手!!)裁下挫平即可,因原材料太短,压簧做好后根据具体尺寸又配做了一个加长套。压簧需要做一个简易的引深模具,我找了一个有合适沉孔的铁板,用一个废外热烙铁芯的头部适当锉削加工,用钻头杆导向,再加榔头打出了毛坯,经修磨而成,真有成就感哦: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片间聚酯薄膜的裁剪也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是用一支钟表起子磨成了一把锋利的小尖刀,拔下头子装在点圆规上解决了问题(每2到4片聚酯薄膜夹在两片纸中,以免滑动):

       就剩最后的组装和测量了: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旋转  调整大小 旋转  调整大小 旋转
       神差鬼使,不算表的误差,刚好365P!
       五  结果小结
    我在七楼顶上拉了约八到九米长的水平天线,地线接水管(下楼部分是塑料的!)。经实际试听,这台矿机能收到本地的全部电台,但有台的有混台现象,不知是否和可变的Q低有关?两片夹板质量很差。耳机没有改线包依然可用,声音比高阻耳机略小,考虑到以后可以用来听晶体管单管机,又没有0.6到0.8mm的细线,就不打算改高阻了。还有就是矿石杂质越少越好,信号好时矿石乱调都有台,信号不好时就只几个点了。看图: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全文完)

补充内容 (2014-2-14 13:38):
更正:上面“五  结果小结”中有两处笔误:1.“但有台的有混台现象”应为:但有的台有混台现象;2:“0.6到0.8mm的细线”应为:0.06到0.08mm的细线。

补充内容 (2014-2-18 10:10):
天线线圈所用线径为0.53mm,文中打成0.35MM了。另外,该可变电容和空气可变电容在这台矿机上对比实验,收听效果听不出区别;看来天线所接抽头位置要根据天线的长度决定,本机天线改接在离地25圈处个别窜台现象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l楼主好手艺啊,这也是我儿时的梦想,难得楼主车功 钳功 无线电功 样样精通。

过奖了!没有一样精通,只是爱动手。

网友:
楼主手艺太棒了。

网友C:
楼主,你说能收到当地所有的台?能收几个台,分离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能收到当地所有的台?能收几个台,分离度如何

       当地共有4个中波电台,完全能分清,基本上没有混台现象,其中中文国际声音较轻,可能和天线的方向性有关。经进一步实验,调谐线圈电感稍小了些,电台位置整体向低端平移了一点。

补充内容 (2014-3-2 07:09):
上述“中文国际”应该改为中央台,它不在本地台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