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老草帽管3AG14J可以做单管机吗?

楼主(2014-02-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凡是3AG,3AK 型的都可以做胆管机。

网友:
完全没问题,去做吧。。。

网友:
60年代3AG14是非常好的高频管。做单管机,大材小用。

网友:
理论上的指导参数适用,实际安装使用时,请认真检测核实一下参数——做到胸有成竹,祝你制作成功。

网友A:
3AG14J是高频小功率锗管,截止频率120MHz,用作单管收音机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要选择穿透电流较小的,β值不要太大,否则导致收音时噪声大,而且工作不稳定。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完全没问题呀,大材小用了。用老元件,一是怀旧,二是可以直接照搬老资料上的图纸参数,其实用新元件也能达到效果甚至更出色。

网友B:
没有问题,低频管都可以。

网友:
我手头有3AK22和3AG11两只草帽管,非常漂亮,我决定用3AG11做单管机,正在策划中,肯定比3AG1漂亮。

网友:
试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可以做,版主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3AG14J是高频小功率锗管,截止频率120MHz,用作单管收音机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要选择穿透电流较小的,β值不 ...

老师,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准备制作一部68-1单管机,此机需要制作高频扼流线圈,手头已有工字磁芯和一些细漆包线,就是漆包线稍粗一些,不是0.08的线,可能接近0.1的了。按标准绕两级,200和300匝,不知是否根据手中的线径相应减少还是增加匝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低频管都可以。

请教,3AX3可否直代3AG1

网友:
您好:3AX3不能直代3AG1,低频管可以使用共基极电路使用在高频,效果稍差,做超外差收音机可以使用150KHZ的中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