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K:16输出变压器波型测试

楼主(2014-02-13):
春节期间绕了一对输出变压器,阻抗3K:16,【中间有8欧抽头】准备制作2A3【2A3是原来功放换下来的】功放推一对老南京16欧的号角音箱。片子用2手0.35的Z11的96片,绝缘层垫杜邦0.08厚的T410纸。绕完后还没有侵漆,用胜利4位半电感电容表测试一下,电感18H左右,漏感12mH左右,分布电容4000PF左右,各项指标优于以前用0.35金沙片绕的输出,但是波型却让人失望,没有大的改善,现在还没有侵漆,但是绝缘非常好,还没有烘烤绝缘超过500兆欧。这一次绕和以前的区别是次级用直径1.0的漆包线串接,以前是次级多层并联。朋友们看看示波器测试的波型吧,欢迎指教,有问题下次重新调整绕制。【最后的半园纸标的参数是测试时初.次级地线端没有连接测的,感觉这个波型好一些,但不是正确的联线。】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不好意思最后几个没有连接地端测试的波型图片没传上去。回头在传吧。可能图片太多了。

网友A:
绕线机不错、可否介绍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线机不错、可否介绍介绍!!!

谢谢版主关注,绕线机改了数次了,在绕这个线包时出现问题呢,是一个控制排线电机的开关一个点脱焊了,【这个问题造成我费力气又制作两个正流电源】昨天刚刚找到问题所在。这个帖子是最早的绕线机,是在他的基础上调整加大了电机功率,我改造的绕线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fromuid=720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线机不错、可否介绍介绍!!!

版主看看,刚刚拍了几个图片,是现在用的绕线机。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再把没有传上的几个图片传上吧,如果重复违规了版主就删除吧。这几个图片是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地端没连接的测试波型,感觉好一点。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B:
并联那8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那8Ω看看。

估计因为绕制关系,8欧波型显示也不好,因为变成4夹2的耦合了。

网友A:
呦西!!!用PPR管、管件连起来的是什么地干活???

网友A:
胜利6243+好像应该是3 1/2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呦西!!!用PPR管、管件连起来的是什么地干活???

布线比较乱,两个电机,一个有反正,一个快慢需要很多线控制,所以用管套上整齐。主轴用两种电压,每一种电压都有快慢转控制。排线电机反正转,向左或者右排线,0-24V调整排线电机的电压,控制转数可以达到各规格漆包线的稀或者密绕。主轴电机改造后力量非常大,绕直径3.0的漆包线没问题,就是排线要用手控制了,呵呵。前些日子想改用编程控制步进电机排线,无奈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放弃了,好在用这个绕线机比较熟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胜利6243+好像应该是3 1/2位的吧!!

呵呵,版主精明。胜利6243+是3位半,测电感。用胜利9807A+表4位半测分布电容。因为两个表测试的分布电容基本一样就没有专门上9807A+表测试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胜利6243+好像应该是3 1/2位的吧!!

我还有一块优利德电感表,【新的】估计买的假货了,误差很大。一会一个参数,两个小时没有关机下午换的9V电池还剩下7V。

网友A:
电感18H左右,漏感12mH左右,分布电容4000PF左右

分布电容4000P左右、这个应该是初次级绕组间的电容、可作参考、但不应该是分布电容!!!

网友:
饶牛这种手艺活需要RMB和闲功夫~~我还没想涉足次领域

网友A:
实际上来说、对输出变压器的方波测试结果、不用太介意!!!

次级并联方波好看、好不好听是另回事儿!!!

次级串联方波不好看、好不好听也是另回事儿!!!

最好是再同数据下、花些时间精力金票、作对比测试、上机试听测试、才能出来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18H左右,漏感12mH左右,分布电容4000PF左右

分布电容4000P左右、这个应该是初次级绕组间的电容、可 ...

谢谢。是的,是测试的初始端和次始端的电容,对这个参数在实际工作的影响还不太明白。以前绕的输出都在9000PF以上,这次刻意想降低这些指标,看看上机后有没有变化。火星朋友上次指导了一下,但是实际制作中控制漏感和分布电容的比较麻烦的。具体到实际工作电路中测试分布电容还是一窍不通。输出变压器电感和漏感参数的要在工作状态下测量的结果是正确的,但是这些要设计直流工作线路,自己需要学习才可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来说、对输出变压器的方波测试结果、不用太介意!!!

次级并联方波好看、好不好听是另回事儿!! ...

谢谢版主,这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听感”这次用T410纸2手进口Z11片子是花了银两的,结果比以前用2手金沙片和0.08电缆纸绕的输出参数提高不是很大。参数感觉可以但是波型不好是现在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这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听感”这次用T410纸2手进口Z11片子是花了银两的,结果比以前用2手金沙片 ...

心灵手巧爱学习的老哥呀,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心灵手巧爱学习的老哥呀,赞一个

谢谢老朋友啊,只是想每次提高一些绕牛质量。虽然提高一点比较难,还是想乐此不彼的学习,追求。

网友:
有了这绕线机,做牛方便多了,羡慕啊!

网友D:
试试用绝缘的固定条固定变压器(可以用费的PCB板裁下),这样电感量可能要小很多,再测试下波形看。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次级串联造成的。

网友E:
后面的方波已经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用绝缘的固定条固定变压器(可以用费的PCB板裁下),这样电感量可能要小很多,再测试下波形看。如果还是 ...

谢谢朋友,回头试试,估计可能不行,因为夹条紧固螺丝都做了绝缘处理了【有绝缘尼龙套好绝缘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的方波已经很好了

谢谢朋友关注,后面的几个图片波型是好一点,但是是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地端没有连接测试的,可能这样测试的结果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量应该在工作状态下进行,也就是说,你应该通入直流。
如果通上直流,测出的电感会小一点,信号畸变会大 ...

谢谢朋友,哪天连接上电子管功放再用示波器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上电子管,那失真就偏大了,因为包含了电子管的失真。
带铁芯的扼流圈和变压器都是非线性器件,电子管 ...

谢谢朋友,这个线路好像看到过,有时间试试。但是感觉还是上机试声音的感觉比较真实,刚刚连线已经试了,一会发图片朋友看看示波器测试参数,结果不怎么样。感觉高频段波型比以前的功放好一点点。

楼主:
输出上机连线试了试朋友们看看,做了几个30K-200K的波型,不知道有没有意义。attachimg]3223636[/attachimg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A:
断开推动管、在功率管的栅极直接输入信号看看方波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推动管、在功率管的栅极直接输入信号看看方波是什么样的!!!

谢谢版主指导,明后天在连线试试。不行就改其他电子管功放线路用这个输出试试,看看线路对其波型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G:
前一阵子绕开关变压器,也买了一块和您一样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一阵子绕开关变压器,也买了一块和您一样的表:

朋友你好,这块的表是后买的,先买的优利德可能是假货没法用,误差比较大,这一块和其他表比较测试的结果差不多的。

网友H:
高频 端还是差点。分布电容大有关系。 2A3最好还是2.5K比较好。
96片做的这么大的变压器,电感18H,感觉有点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前一阵子绕开关变压器,也买了一块和您一样的表:

这表 要是能在扩展量程,增加200H(或者100H)和 10000μF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频 端还是差点。分布电容大有关系。 2A3最好还是2.5K比较好。
96片做的这么大的变压器,电感 ...

谢谢海版,有时间继续调整绕制工艺看看效果。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这块的表是后买的,先买的优利德可能是假货没法用,误差比较大,这一块和其他表比较测试的结果 ...

拍线器做的真是好,。,。这电感表------有点力不从心,。----和我用的差不多-----电感-----最大----20h----不够玩,。三份手艺+七分的工具-----才能出十分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拍线器做的真是好,。,。这电感表------有点力不从心,。----和我用的差不多-----电感-----最大----20 ...

呵呵,真是有点力不从心啊,胜利20H的表比较好使用,但是量程不够用,优利德200H的误差太大,刚刚又用200H档的测量初级电感是36H然后用20H档测量是19H左右,误差这么大的电感表怎么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真是有点力不从心啊,胜利20H的表比较好使用,但是量程不够用,优利德200H的误差太大,刚刚又用200 ...

正在留意---------对时弄个台式的电桥,,----这玩意---不能买二手的-------一般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表 要是能在扩展量程,增加200H(或者100H)和 10000μF档就好了。

当初急着用又图便宜,选了它,量程确实有点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