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使用7.4V锂电池组和车充做移动电源

楼主(2014-02-13):
相信很多坛友手里都有这种7.4V锂电池组,下面就介绍一个使用这种锂电池组和车充做移动电源的简单方法。
7.4V锂电池组

锂电池组参数,7.4V 2000mAh

自带充电功能

内部由充电、保护、输出电路板和2块2000mAh的聚合物锂电池串联的电池组组成;充电部分采用均衡充,效果很不错,充电亮红灯,充满转绿灯,转灯电压接近4.2V,很精准。

车充采用宽电压输入的,5V—23V输入,5V输出,最大输出电流2A

电路板结构很简单,很MiNi;电源控制芯片采用美国泰德Techcode的TD1410降压芯片,TD1410可以实现从DC3.5V—23V降压到1.235—18V,最大输出电流2A;通过改变R1,R2的阻值,就可以改成自已需要的电压;具有过流,限压,短路三重保护,输出汶波小于100mV

进行简单的连接:保留锂电池组原有的充电、保护、输出电路板,将其输出端的正负极接车充的输入端正负极,两者正极之间加开关,控制输出;另外再将充电、保护、输出电路板输出端的正负极引出两条线,用来接照明LED灯,使用的是简单的电阻限流,正极之间加开关控制,车充的输入端正极和照明LED灯正极到开关处公用一条线,通过2个开关,引出2跳线,进行输出、LED照明分别控制;由于锂电池组内部空间较小,输出采用了带有引线的USB母座,车充输出端的正负极直接接输出USB母座,车充输出指示灯单独并接引出线接指示灯,安放在输出端

车充的输入端正极和照明LED灯正极到开关处公用一条线,通过2个开关,引出2跳线,进行输出、LED照明分别控制

楼主:
上传受限,占楼待传......

补充内容 (2014-2-14 17:56):
2l楼无法编辑,占用3楼补充。

楼主:
由于锂电池组内部空间有限,照明使用了一个高亮食人鱼LED,使用电阻限流;输出指示灯使用了一个3mm草帽LED,直接引线并接在原来车充的输出指示LED上

输出采用带有引线的USB母座

检查测试无误后,做好相应绝缘,装入壳内,并作适当的固定

输出端

照明输出

负载输出

同时输出

组装完毕,并做好标识

附:串联锂电池组简单判别好坏的方法
充满电后,进行适当放电后(一般电量放到80%左右),测试每一节锂电池电压,如果有电压相差较大的锂电池,那么该节电压较低的锂电池相对性能下降较大。

附:TD1410应用电路图及PDF文档
TD1410应用电路图

网友A:
请问lz,td1410的降压电路静态电流是多少?比3r33的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td1410的降压电路静态电流是多少?比3r33的小么?

在输出前端使用开关控制输出,此电路里静态电流只存在原锂电池组的充电、保护、输出电路板。

网友(2014-05-08):
这个适用,废电池又有好去处了

网友:
嘿嘿 ,不错,转换效率能做到多少呢 ?

网友:
正好有一只点烟转换,还有一只六伏镍氢电池组,可以借鉴。

网友B:
这个是笔记本电池组??

网友(2014-09-01):
引用 楼主:
由于锂电池组内部空间有限,照明使用了一个高亮食人鱼LED,使用电阻限流;输出指示灯使用了一个3mm草帽LE ...

想法不错,手艺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笔记本电池组??

店家介绍是DVD电池组

网友:
留个记号。我也有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