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废数字万用表电板DIY毫欧表

楼主(2014-02-13):
这段时间有空闲,做了个小东西
原理图是来自论坛上的图片
利用的是废的贵州老数字表dt890c电板、表头,原理就不多说了,坛里一大堆。注意选好积分电容和1欧姆的电阻(我用的是一段自绕电阻并一个小的色环电阻做成)。

就是这种表
总体
开路显示
短路时多显示000,每几秒钟跳一次001,偶尔跳到002
测试电阻为KOA的0.01Ω、0.01Ω、0.033Ω、0.05Ω、0.068Ω、0.33Ω电阻及1Ω线绕电阻,测试值如下:

裸图如下:

网友A(2019-11-16):
引用 楼主:
可以
你再看看这个图

老师问个问题,如果不是利用万用表这个屏,而是用LED自制个屏,LED2.6V点亮,用5V电源可以么?

网友(2014-02-13):
做的真漂亮。高手!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电压,你用的是多少块电池。

我就用了两块锂电池串联,也可用万用表用的9V电池(不过较费电、这电池不耐用)

网友:
很不错,有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上不是12V。两块锂电不到9V, 也可正常工作?

可以
你再看看这个图

网友:
很好的毫欧表

网友C:
漂亮、欣赏。
怎么找到这么合适漂亮的盒子?

网友:
高手
很不错毫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欣赏。
怎么找到这么合适漂亮的盒子?

谢谢
呵呵
这盒子在手电那边很出名的,原来多用于做移动电源外壳的
PCB板裁了一点点,刚刚好放得下

网友:
高手,做的比我做的漂亮,佩服。

网友D:
很好奇楼主的外壳是如何从灰色变成亮白色的?字是如何弄上去的?

网友:
做的真漂亮。我也想弄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楼主的外壳是如何从灰色变成亮白色的?字是如何弄上去的?

颜色 垃圾相机拍的
字是先刻出来再上墨

网友:
不错,有时间试试

网友E:
图中看来1欧挡测试电流3mA不到,基准电压仅3mV,偏离100mV太远。请楼主测一下该挡的线性,如果正常,则无疑这是最经济适用的毫欧表方案。估计不是所有7106芯片都能这样用的。

网友F:
楼主雕工非常了得啊,堪比雕刻机了!谢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雕工非常了得啊,堪比雕刻机了!谢谢分享!

我怀疑就是雕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中看来1欧挡测试电流3mA不到,基准电压仅3mV,偏离100mV太远。请楼主测一下该挡的线性,如果正常,则无疑这 ...

这个是比例法测电阻,是线性的。本来就是非常廉价的精确的毫欧表。毋容置疑的。

网友:


网友:
绝对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怀疑就是雕刻机。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G:
改ESR表不知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ESR表不知可否?

可以的,我不是发过改制过程了?

网友H:
做的真不错,不知道7129能做不?

网友:
不错,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很不错,学习了,也DIY试试。

网友:
做的真不错,给力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做的真不错,不知道7129能做不?

太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太能了

能给个电路图吗?正好有几块7129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给个电路图吗?正好有几块7129的表.

太奢侈了。7129是4位半的表啊。。。

太可惜了,可以考虑扔个给我。

网友:
在这个坛里,经常有人打包卖几块旧的7129表,很便宜的.
我就是在这买的,而且还挺准的.

网友J:
废物利用非常好,但是这样硬封装的表不太好找

网友K:
我有这表200+个

网友:
不错!收藏了,有时间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有这表200+个

土豪啊,这么多个

网友(2014-03-20):
试一试行不行

网友:
测毫欧级的电阻应改用凯尔文测试线(双线)楼主这个线是双线可夹子不是上下口绝缘的,在接触点前有连接(夹子轴)是影响测量精度的

网友:
感觉这个电路基准电压太低,夹子也有问题,不知道实际的精度如何。

网友:
字是如何弄上去的?

网友:
这样会不会有夹子的接触电阻影响?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做的真漂亮

网友:
学习了,支持一下,很好

网友(2014-10-02):
不错,自己也做了快

网友(2018-11-19):
引用 网友J:
废物利用非常好,但是这样硬封装的表不太好找

我手里还有十几块硬心片的老表

网友(2019-11-14):
7106精度一般,不如7135

网友:
老师,集成块上的21脚屏背极BP、20脚POL我没太明白,多给我讲讲谢谢

网友:
我手上有2块7106的表,IC 液晶正常,共50元需要拿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问个问题,如果不是利用万用表这个屏,而是用LED自制个屏,LED2.6V点亮,用5V电源可以么?

我只是业余初学者,不敢称老师,如果用LED数码管,直接用ICL7107就能驱动,7107就是直接用的led数码管的。你可以搜搜7107的说明书看看

网友(2022-12-19):
收藏一下,学习做毫欧表

网友:
学习了,自己做个7107表头,是不是也能这样用?

网友:
用7129做出来会不会更准点?

网友L:
虽然一直不知道毫欧表的作用,因为就算是毫欧表本身的开关接触电阻也超过毫欧等级,但是还是赞

网友:
引用 网友L:
虽然一直不知道毫欧表的作用,因为就算是毫欧表本身的开关接触电阻也超过毫欧等级,但是还是赞

四线测量可以忽略开关接触电阻的影响。

网友:
剩下的零碎可以送给我吗

网友:
手头几个牛屎,可以玩

网友M:
我用7107作了一个。好象不准。测量1欧电阻显示970多。另外还发现一个怪现象。我用外接电源供电测量结果随外接电压而变。电压越高读数越大。5v时970多5.5v980多.3v时读数只有950左右。并且后面一个字来回跳。有高手给解一下

网友(2025-01-23):
引用 网友M:
我用7107作了一个。好象不准。测量1欧电阻显示970多。另外还发现一个怪现象。我用外接电源供电测量结果随外 ...

将电源电压提高一些试试。7107(或7106)的正常工作电压不应低于7V,这是由内部电路决定的,否则集成块内部的2.8V基准电压不准,影响线性度和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
新的,多余的,三位半表抽屉里还有一些,可以利用起来了。
这方法简单有效,到时候也试试看,

网友:
好像毫伏表比毫欧表用处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