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稳压电源、LED及稳压管测试、白菜白光多合一DIY工具

楼主(2014-02-14):
做好很久了一直没有时间完善。前几天终于用3R33升压把LED及稳压管测试搞好了。稳压部分电路也重新进行了修改完善。
这是以前用洞洞板做的     自己设计制作的0-32V0-10A 开关-线性恒压恒流电源
面板用透明激打纸反面打印粘上去的。

重新修改完善的电路图如下:注意!电路图右边部分是电压跟随电路。没有合适的电阻,两颗调整管直接并联的,手头有几颗j652调换了一下,使两颗温度差不多就好。稳压电源供电是用的泰格斯10-24v开关电源改成的3-32v。参考:   泰格斯电源Targus 10-30v 改造为宽电压调节 3V-32V
最早没有设计风扇降温,结果带我的手提电脑(19v4.5A)时,把外壳中间上下两面都烤得有点变形了,所以用热敏电阻搞了一个温控风扇:风扇和表头供电是用的一个9v0.6A的开关电源改成13.5V,7805输出就是供表头的。
T26电压电流表头两路显示,上面是稳压电源的电压电流显示,下面是测试LED及稳压管的电压显示。
稳压电源纹波峰峰值在加3R33前只有3mV左右,加了3R33后变成了20mV左右了。
内部:两个泰格斯电源一个改成3-32v给稳压电源用,一个24v供两路白菜白光。另一个开关电源13.5v给风扇和表头供电用。

这是用第二路电压电流表头测试LED的情况;蓝色LED显示电压3.1*v,测试稳压管类似。
左下角就是3R33做的升压;3R33把两颗51k换成120k改成输出12V,再把原电感去掉,用小磁环初级绕40圈,次级绕10圈代替原电感。高压用4148加10uf贴片电容整流滤波,再加一个2k电阻限流。输出电压42v,短路电流18mA。测试LED及稳压管很方便。
PCB正面:左边是白菜白光,上下两路。
底面:第一次学习着搞的PCB肯定问题多多。
此电源右下角还有一个输入插孔,可以外部电源输入,插孔输入外部电源时电压电流在第二路显示(3R33的42v自动断开)。这个可以配合一个负载测试这个外部电源的功率等等参数,比如测试充电器的电压电流等等。

楼主:
沙发
pcb用电熨斗热转印制作。稳压电源输入用自己改的3-32v可调的开关电源,利用电压跟随电路使输入输出压差始终维持在4v左右(电流越大压差越小),保持了开关电源的高效率和线性电源的高性能。

网友A:
兄弟用的是什么示波表?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用的是什么示波表?多少钱?

型号:JHJDS2012A 单通道   带宽20MHZ     实时采样率 200MSa/s     存储深度2Kpts

品牌: 金涵    型号: JHJDS2022A双通道\JHJDS2012A单通道
tb上双12买的549元,现在613元。

网友B:
闲暇时光,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楼主做的太好了

网友:
好东西,能用得上就好

网友C:
楼主的思路不错,我是维修的,一直想找个反应速度快的数字电流表,能推荐个吗

网友D:
这样做,会不会引起干扰啊

网友E:
兄弟这示波表用着怎么样,我也想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思路不错,我是维修的,一直想找个反应速度快的数字电流表,能推荐个吗

tb上很多数字电流表,还有几家是电压电流双显示的,20元左右。tb上搜索一下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会不会引起干扰啊

是有点干扰的!不加3R33时稳压电源纹波峰峰值只有几mV,加了3R33纹波峰峰值增加到20mV左右了。不过要求不高不影响使用,主要是增加了LED及稳压管测试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这示波表用着怎么样,我也想买一台

我是第一次用示波器,没有比较不能说好不好用。感觉只能直读峰峰值和频率不是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暇时光,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楼主做的太好了

现在闲暇时光都被侵占了,只有周末才有一点点时间,平时要带外孙。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闲暇时光都被侵占了,只有周末才有一点点时间,平时要带外孙。

想单做一个3R3测量稳压管,能提供线路图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干扰的!不加3R33时稳压电源纹波峰峰值只有几mV,加了3R33纹波峰峰值增加到20mV左右了。不过要求不 ...

呵呵,看用途了,实用性的话,这样做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单做一个3R3测量稳压管,能提供线路图吗。谢谢。

一楼有说哦;就是把3R33的两个51k电阻换成120k,使输出电压最大(我是13.5v的输入,换成120k电阻输出电压12v左右),然后去掉原电感,用小磁环重新绕制。
根据你输入电压尽量提高输出电压,可以使电感线圈 初、次级比例小一些。我改成输出12v,初、次级1:4,就是初级10圈、次级40圈。参考图:注意电感线圈同名端!
还要注意40几v输出滤波电容后面到测量端一定要加电阻(2k左右)防止冲击电流太大烧稳压管。另外一般的肖特基二极管不能用,上去就烧,我烧了几只才想起肖特基一般耐压都在40V以下,换成4148就好。输出滤波电容我用的贴片10uf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楼有说哦;就是把3R33的两个51k电阻换成120k,使输出电压最大(我是13.5v的输入,换成120k电阻输出电压 ...

谢谢。准备试一试。请问限流,恒流都是靠2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准备试一试。请问限流,恒流都是靠2K电阻?

就是电阻限制冲击电流,不是恒流。2k电阻短路电流18mA左右。如果你测试几十v的稳压管电流就小很多了。我开始没有加电阻结果测试一颗蓝色的LED上去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准备试一试。请问限流,恒流都是靠2K电阻?

另外还要看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v的,如果输入电压高,就不能照上图的升压接法,正常接法就行,就是说输入负极直接接地,不用接到输出正极。否则输入电压加输出的负压绝对值超过23v会烧3R33。

网友G(2014-03-28):
最近琢磨升级稳压电源,楼主这个恒流稳压电源很有特色:
1.不用辅助绕组产生单独的正负电压,只用一个单电源双运放LM358作稳压和恒流控制;简单好用的稳压块TL431作给定偏置;
2.P沟道MOS管作功率调整元件,做到低压差!很是理想;
3.与现在流行的几个恒流稳压电路比较,此电路最简洁最高效。
我搭了一个修改前的电路试验,恒流效果相当好,可以直接短路输出端调恒流值。
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琢磨升级稳压电源,楼主这个恒流稳压电源很有特色:
1.不用辅助绕组产生单独的正负电压,只用一个单电 ...

谢谢支持!!!
修改前的电路不是很完善,主要是那个接MOS的G极的1k电阻在高输入电压下,用1W功率的电阻都有点发热。新设计的电路这部分电流很小,用1/4W也没有温升!
还有一个优点:^_^ 在调压调流电位器调整端接触不良的情况下电压电流会变到最低点,不会像有些电源会变到最高。

网友H:
那个示波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示波表不错

示波表真不怎么样,主要是没有地方放台式的才买的这个。否则同样的价买一个二手的台式比这个强多了!!!

网友(2014-06-20):
来羡慕的,羡慕,羡慕

网友:
真是流鄙,强人一个,学习啦~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沙发
pcb用电熨斗热转印制作。稳压电源输入用自己改的3-32v可调的开关电源,利用电压跟随电路使输入输 ...

LZ,电压跟随这部分没怎么看明白,能否告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电压跟随这部分没怎么看明白,能否告之,谢谢啦!

我是用的可以3-32v调节的开关电源做前级,才可以用这个电压跟随使输入电压随输出电压自动调整,压差大小由那只稳压管控制。

网友(2014-09-14):
示波表我到有一个 职业修家电的 工具包里天天随身带  .不怕你笑话 为老电视专门买了100:1的高压探头 只懂看老电视行管波形.对付烧行管看看 其余不会看也不会用.一般 凑合用   老电视收不起钱一个月也修不了几台 现专修液晶电视 也不会看也不会用也不知道量什么地方.主要是天天修机 无暇捣鼓学习.摆设了.

网友:
多谢分享技术资料。

网友J(2015-05-06):
我可以用变压器输出12V整流滤波当电源输入吗

网友J:
在场效应管的输入端各加一个0.1左右的大功率电阻是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可以用变压器输出12V整流滤波当电源输入吗

可以的!只是低电压大电流的时候调整管上的功耗很大,要加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场效应管的输入端各加一个0.1左右的大功率电阻是不是更好?

加均流电阻当然更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加均流电阻当然更好!

你改进后的图纸,上面那个18V的稳压管起什么作用。我用变压器直接可以把电压跟随那部分去掉对吧

网友:
我做的白光没这么高级。哈哈

网友:
请问一下,4.7K和22K两个电位器哪个调电流,哪个调电压?我做了一个一样的电路,输入20V不太好用

网友J:
输出电压可调,把电压调到0,调4K7电位器要么电压一下升到最高,要么没反应。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琢磨升级稳压电源,楼主这个恒流稳压电源很有特色:
1.不用辅助绕组产生单独的正负电压,只用一个单电 ...

我做了个这样的电路,4。7K的电位器调节无反应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改进后的图纸,上面那个18V的稳压管起什么作用。我用变压器直接可以把电压跟随那部分去掉对吧

那是保护mos的。是的 跟随部分去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输出电压可调,把电压调到0,调4K7电位器要么电压一下升到最高,要么没反应。怎么回事?

电压0V当然没有电流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压0V当然没有电流了!

此电路不能调恒流电流,输出5v,短路后,调不了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0V当然没有电流了!

恒流部分的电压不是恒定的,当采样电阻电流升高的时候,采样电阻电压会上升,TL431的电压不变,恒流IC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电位同时上升,咋可能会起到恒流呢?你之前的电路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此电路不能调恒流电流,输出5v,短路后,调不了电流。

我是用的低导通的MOS,输入电压4.*V就能正常工作。你不是低导通MOS如果你用输入电压低于6V来测试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把4.7K电位器调到电流最低处(不用短路),恒流指示灯应该亮,这时恒压灯熄灭。否则检查你线路对不对、或者换358再试!
不是低导通管有些参数可能需要调整。你把正电源到MOS栅极那个3.3K电阻逐渐加大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低导通的MOS,输入电压4.*V就能正常工作。你不是低导通MOS如果你用输入电压低于6V来测试是不能正 ...

我的输入电压是2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低导通的MOS,输入电压4.*V就能正常工作。你不是低导通MOS如果你用输入电压低于6V来测试是不能正 ...

我换过358也试过。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低导通的MOS,输入电压4.*V就能正常工作。你不是低导通MOS如果你用输入电压低于6V来测试是不能正 ...

你确定电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低导通的MOS,输入电压4.*V就能正常工作。你不是低导通MOS如果你用输入电压低于6V来测试是不能正 ...

irfp9240的管子。只有电流调不了,电压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确定电路没问题?

电路当然没有问题,我电源做好用几年了。调整3.3k电阻试试(换成6.8k或10k)。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当然没有问题,我电源做好用几年了。调整3.3k电阻试试(换成6.8k或10k)。

向你学习了。我试一下。如果电阻换大点还是不行呢?老师给我个联系方式吧。为了这个电路买了好多新原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当然没有问题,我电源做好用几年了。调整3.3k电阻试试(换成6.8k或10k)。

就恒流这部分来说,我问别人,有人说,你之前的电路是对的,这个电路是错的,你怎么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低导通的MOS,输入电压4.*V就能正常工作。你不是低导通MOS如果你用输入电压低于6V来测试是不能正 ...

刚刚试了一下,3.3k电阻不变,按你说的,把4.7k调到低,恒流指示灯亮,恒压灭。不能调电流,稍微一调就满电流。把3.3k电阻加大后,4.7k电位器调到低,两个灯全亮。还是不能调。我用的是电热丝当负载,输入电压20v,100w左右。你看一下你这个帖子的电路确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刚试了一下,3.3k电阻不变,按你说的,把4.7k调到低,恒流指示灯亮,恒压灭。不能调电流,稍微一调就满 ...

电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你把4.7k调到低,恒流指示灯亮,恒压灭。这就证明恒流是有作用的。按我电路参数是电压32v,电流12A。你的变压器肯定达不到,参数需要调整。告诉我你变压器参数我重新计算一下几个电阻的参数。
你再量一下恒流电位器调节范围我看看对不对(就是恒流电位器最低电压和最高电压是多少。直接量358的3脚)!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你把4.7k调到低,恒流指示灯亮,恒压灭。这就证明恒流是有作用的。按我电路参数是 ...

我用的是一个环形变压器,估计功率在100-150W左右。整流滤波输出正好20V。

表示所有器件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调整4.7K的电位器,第三脚的电压,只有零点零几伏的变化。

做的电路跟你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场效应管换成IRFP9240. 应该没问题。 那个限流电阻你用的0.02欧的,我用的是0.12欧的(两个0.25并联)

另外请告诉我计算方法。我想试验好了,买一个较大的变压器。 多并联几只场效应管扩大输出电流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用的是一个环形变压器,估计功率在100-150W左右。整流滤波输出正好20V。

洞洞板上的连接线都是用焊锡堆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洞洞板上的连接线都是用焊锡堆的?

是的。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你把4.7k调到低,恒流指示灯亮,恒压灭。这就证明恒流是有作用的。按我电路参数是 ...

我是用你之前的电路和之后修改好的电路重新画的。
因为有很多人告诉我你之前的电路没问题,之后的电路恒流部分有问题。
你看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的。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个人觉得用铜线练起来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的是一个环形变压器,估计功率在100-150W左右。整流滤波输出正好20V。

0.0几V的恒流基准电压完全不对!电流根本就上不去。按我的电路0-12A,0.02检流电阻基准电压是0-0.24V。检查确认一下怎么回事?!
你用的0.125的检流电阻,把恒流电位器上面那个电阻改到10K,电位器中点电压(也就是358的3脚电压)0v-0.8V调节,对应电流0-5.*A,确认恒流电位器调节范围0-0.8V没有问题了再试试。
另外你是变压器输入并且整流滤波后空载才20V,满载可能15V都不到。电压调节范围要控制在15V以下,否则满载时会失控。
    调试电路电流你要把电压调整到10V以下恒流电位器调到最低再短路调节电流。电压调节高了可能处于失控状态,就好出现你说的问题。
    试试你变压器整流滤波后满载多少V,再调整电阻使电压调节范围不超过满载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用你之前的电路和之后修改好的电路重新画的。
因为有很多人告诉我你之前的电路没问题,之后的电路 ...

我用的0.02的检流电阻这个电路可以用。你0.125的检流电阻照这个电路带载压降就大了。检流电阻在检压电路前面输出电压才不受检流影响。
之后的电路你可以试试把358负极接到输入负极试试,我是试过没有什么差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0.0几V的恒流基准电压完全不对!电流根本就上不去。按我的电路0-12A,0.02检流电阻基准电压是0-0.24V。检 ...

我吧4.7K上面的电阻减小了。还是不行。 4K7调到一头恒流指示亮,输出电压0,稍微一扭电位器,恒流指示灭,电压又恢复正常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用的0.02的检流电阻这个电路可以用。你0.125的检流电阻照这个电路带载压降就大了。检流电阻在检压电路前 ...

我在一乐请教3GA老师也是这样说的,我现在把358电源负极接到输入负极了。没什么变化。

是我的检流电阻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在一乐请教3GA老师也是这样说的,我现在把358电源负极接到输入负极了。没什么变化。

是我的检流电阻 ...

这个和检流电阻大小无关,都可由恒流电位器基准电压改变来控制。
你按我上面说的试试,再不行就按3AG1说的在三极管2N5551的发射极串接一支1N4004抬高点此三极管的电位试试(或者在2N5551的基极串接一支1N4148)。

网友:
541342055兄弟:
检流电阻大一些没有关系,大一些检出作用更强,只是在大电流时压降大一些,我用的是0.22的水泥电阻,很正常。
两种电路(修改前和修改后)我都做了,PMOS管用的是9530和9540.开始试验时用的是J162,都没问题!压差很小,很满意。
仔细检查电路和元件,注意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极性;358一半已经工作,说明供电没问题,就剩下两个输入端和一个输出端要检查!

网友(2015-06-19):
您好,能否给一个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的计算公式?

我用下面的公式来改变阻值,结果不行。

电压最大值:2.5*RV2/(R5+RV2)*  (  (R14+R15)/2   )

电流最大值: 2.5*RV1/(R2+RV1)/0.02

能告诉我最高输出电压和最高输出电流是什么计算的吗?

拜托您了

网友L(2015-08-11):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修改前的电路不是很完善,主要是那个接MOS的G极的1k电阻在高输入电压下,用1W功率的电 ...

老先生的电路设计的很不错,今天我用仿真软件试了一下,很理想。用PMOS也很好。
心里痒痒便动手搭了一个电路,现有个问题请教:

1、我找个手头存的一些PMOS,估计是高导通的MOS,反复看您的帖子,,我的输入电压10V。把G级3.3K电阻调高,恒流调不上去,计算10A,只能调到4A。G极3.3K电阻是慢慢网上加的,加到10K的时候电流能调到5A,但是不能调电压。请问改哪里能解决这个问题。声明一下我的输入电压是8V,整流后约10V。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先生的电路设计的很不错,今天我用仿真软件试了一下,很理想。用PMOS也很好。
心里痒痒便动手搭了一个 ...

不是低导通的PMOS管输入电压低于8V可能造成调整管不能完全导通!那个3.3K电阻不能加太大,否则调整管不受控制,直通了!
可以把R13减小到10K左右试试,R4可以减小到1k左右试试。还可以不要R13把D8换成10K左右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低导通的PMOS管输入电压低于8V可能造成调整管不能完全导通!那个3.3K电阻不能加太大,否则调整管不受 ...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估计这个电路只能用低导通MOS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是低导通的PMOS管输入电压低于8V可能造成调整管不能完全导通!那个3.3K电阻不能加太大,否则调整管不受 ...

我建议老师傅设计个高导通电压的电路,分享一下,这个电路真觉得很棒,可惜要选管难选。我这里比较偏,买元器件有点难,希望老师傅能设计一个分享,平心而论,这个电路优点很多,电位器接触不好不会输出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建议老师傅设计个高导通电压的电路,分享一下,这个电路真觉得很棒,可惜要选管难选。我这里比较偏,买 ...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我感觉8V以上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