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我对设计简易稳压电路的初衷

楼主(2014-02-14):
自从我的帖子《简易稳压电路》发出后,就有朋友问,为什么不采用最简单的稳压电路,也就是用一只稳压二极管与一只电阻来实现。

我早年的收音机用的是6节2号电池,所以对耗电大小是非常在意的。如果采用最简单的稳压电路会使得整机静态电流较大,而用一只三极管来稳压,就会大幅地减少静态电流。

这是最简单的稳压电路图

定性说明:

输入电压:9V

最低输入电压:7V

稳定输出电压:6V

稳定输出电流:5ma

稳压二极管:稳压值6V,最小稳定电流1ma,最大稳定电流80ma

电路的计算:

稳压二极管的最小工作电流:10ma

电阻R的最小压降:7V-6V=1V

电阻R的最小电流:5ma + 10ma=15ma

电阻R的阻值:1V / 15ma=66欧姆

电阻R的最大压降:9V-6V=3V

电阻R的最大电流:3V / 66欧姆=45ma

稳压二极管最大工作电流:45ma-5ma=40ma

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范围:10ma-40ma

通过以上的计算,我们就可以知道在9V电压时,仅这一部分电路就会有45ma的静态电流,这对于电池供电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

如果采用三极管来实现稳压,那只需稳定它的基极电流。同时因为基极电流很小,那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范围也就在2ma-6ma左右。

这再加上稳定输出电流5ma,最多也就是11ma。

两种电路相比,节省了约34ma的静态电流。

另外,在采用三极管的稳压电路时,不但会使滤波电容器的容量小一些,而且稳压的性能也要好于最简单的稳压电路。

楼主:
这个帖子是为先前有疑问的朋友所写。

对于初学者来说,也可能有所启发。呵呵!

网友A:
我来简单整理一下,负载阻抗不变,电流5毫安,电池最低7伏时,由于稳压管6伏,压降1伏,设稳压管电流10毫安,电阻为1/0.015=66欧,新电池9伏时,压降3伏,3/66=45毫安,负载电流不变,那么稳压管为40毫安,如果用3极管,因为基极电流很小,由于三极管放大作用,则节约电流些。

网友B:
楼主高人啊!电路原理分析透彻!思路清晰有条理!

网友C:
一步步列出的计算非常清晰,看得出楼主是个做事十分严谨的人!

网友D:
通过以上的计算,我们就可以知道在9V电压时,仅这一部分电路就会有45ma的静态电流,这对于电池供电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

如果采用三极管来实现稳压,那只需稳定它的基极电流。同时因为基极电流很小,那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范围也就在2ma-6ma左右。

这再加上稳定输出电流5ma,最多也就是11ma。

两种电路相比,节省了约34ma的静态电流。-----------------对对好,那又考虑具体那些型号的会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简单整理一下,负载阻抗不变,电流5毫安,电池最低7伏时,由于稳压管6伏,压降1伏,设稳压管电流10毫安, ...

您归纳得简明扼要,好、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人啊!电路原理分析透彻!思路清晰有条理!

我只是一个过了气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早年在看《晶体管电路》的第二册,其中就有讲稳压电源的部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步步列出的计算非常清晰,看得出楼主是个做事十分严谨的人!

这主要是得力于多年的编码,所以习惯于条理性与逻辑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以上的计算,我们就可以知道在9V电压时,仅这一部分电路就会有45ma的静态电流,这对于电池供电来说是个 ...

当年用的三极管是3AX31,稳压二极管的型号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是一只金属壳的管子。呵呵!

网友E:
那时没办法了给偏流供电部分稳压,也是一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时没办法了给偏流供电部分稳压,也是一个办法。

确实如您所说,这也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想的办法。呵呵!

网友:
1、“稳压二极管:稳压值6V,最小稳定电流1ma”,为什么“稳压二极管的最小工作电流:10ma ”
最小工作电流只需要不小于最小稳定电流即可。一般应该取稍大于最小稳定电流,不宜取太大。
2、输出电流一般有个变化范围。计算稳压管的最小工作电流时应按最大输出电流考虑。而计算稳压管功耗时应按最小输出电流考虑。
    所以,楼主的计算还值得商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算错了。

稳压二极管的最小工作电流是1ma不是10ma。

当年是这样说的,就是稳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不是一个理想的直线,所以尽量避免用在最小的稳压电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