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使用3.7V手机锂电池的“代乙电池”

楼主(2014-02-14):
只为参与,也为我的使用方便,制作了这个代乙电池。
都知道直流电子管机的乙电池很难找到了,做一个交流转直流的电源也很方便,指示使用起来要再有交流电的地方。
我以前用的高压直流多用电池组,也用过多只手机电池串联。
现在有了直流升压集成IC,可以分方便的将3.7V的手机锂电池的电压升到22.5或45V。
我用的是XL6009 DC-DC升压模块,输出可调,输入3.6-32V。输出5-50V,效率高至95%,设有输入防反接,输出文波吸收回路。
下面是电路图:

制作很简单,就是把他们转到一起。
3224726]3224727

楼主:
模块

模块

升压试验

升压试验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做了收听试验,还不错,用喇叭听不到交流声

网友A(2014-04-08):
什么是代乙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代乙电池?

就是代替“乙电池”,晶体管收音机出现之前,很多的便携式电子管收音机都要用到两种电池,一种称为“甲电池”供电子管灯丝用的,一种称为“乙电池”供电子管阳极用的,现在这种电池基本上是买不到了。

网友B:
在实际应用中,关闭收音机时怎样控制升压电路停止工作,锂电池充电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C:
很不錯简单实用,那裡買的,是淘宝吗?請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錯简单实用,那裡買的,是淘宝吗?請给个链接.

升压用的小板,在淘宝上搜一下就有,搜DC/DC升压 ,可以任选。想要找我买的商家就短信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实际应用中,关闭收音机时怎样控制升压电路停止工作,锂电池充电问题如何解决?

仔细看图,我这上面装了一个开关。

网友D:
请问:这个对中波,有没有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对中波,有没有干扰呢?

在中波可以使用,我比较时,与用电池没有差别,听调频就更没问题了

网友(2014-05-08):
还有甲乙电池,长见识了

网友E(2014-06-19):
第一次听说甲乙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甲乙电池

有时间玩一下电池供电的直热式电子管收音机,还是挺有意思的

网友F:
楼主最好能够完整的测试一下!因为这种升压电路工作频率固定在400KHZ的!而中波的频段刚好是300KHZ-3MHZ,因此有可能会对你的接收产生影响!请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好能够完整的测试一下!因为这种升压电路工作频率固定在400KHZ的!而中波的频段刚好是300KHZ-3MHZ,因 ...

您提的有一定道理,我抽时间再试,我用他听中波还可以,与用电池直接收听差不多

网友G(2014-07-23):
还是没看太明白,好像就是个手机电池,跟一个升压板吧,盒子外面的电池是做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没看太明白,好像就是个手机电池,跟一个升压板吧,盒子外面的电池是做什么的呢

您说得对,让你见笑了

网友(2015-07-10):
是个好办法!等有空也弄一台试试。

网友(2015-11-30):
真的好神奇呀,收音机除了甲电,乙电,还有交流电.
不用电源的也有,就是无线电(无源)供电.

网友H(2016-01-04):
实用,正想搞一个用呢。请楼主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用,正想搞一个用呢。请楼主给个链接。

我用的那家已经不卖了,你可以上淘宝  搜一下,“DC/DC升压模块”,找一下您看着合意的。
我买的当时大约7元左右一块,最高升到5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那家已经不卖了,你可以上淘宝  搜一下,“DC/DC升压模块”,找一下您看着合意的。
我买的当时大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