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指针表的开关

楼主(2014-02-15):
MF50型万用表旋转不顺畅打开看看原来是开关的刷架老化开裂了,用敷铜板加工成一样尺寸的架子,把电刷铆上去就可以了。
15V电池不好买,用五只纽扣电池叠起来胶布包好应付使用,不知道能用几年。

网友:
高级设计师。

网友:
楼主是手艺人。。。

网友:
这样的MF50根本不值得修理。

网友:
mf63也可以这样搞,,

网友:
太有才了,很好丶很好。

网友:
值得借鉴,不错哦!

网友A:
楼主做得好。我有几只MF64万用表,也是那触片脱了无固定,照样抽空试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得好。我有几只MF64万用表,也是那触片脱了无固定,照样抽空试弄一下。

我找不到和原来塑料同样厚度的板,用的这个板比原先的薄了很多,但是这板是玻纤板,强度应该比得上原先的塑料板。如果你没有适合厚度的也可以用两片胶合起来使用。

网友:
我用环氧树脂绝缘板做过类似的

网友:
很好的创意,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