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电容器的Q值

楼主(2014-02-15):
各种电容器的Q值如下,高频瓷介700,低频瓷介20,云母800,纸介70,聚苯乙烯700,涤纶100,铝电解5,钽电解10,这是各种材料的下限值,实际要高一些。Q值和容量有关。过大,过小Q值都要减小。所以不要把电容器的Q值估计过高。

网友A:
请问前辈,独石电容的Q值是否相当于低频瓷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前辈,独石电容的Q值是否相当于低频瓷介电容?

实在对不起,没有独石电容的数据,不过独石电容Q值比低频瓷介电容大,估计在聚苯乙烯和涤纶之间。

网友B:
云母电容Q值高,真是一个好消息!我有一些云母片,原本想做可变电容的片间绝缘(据说它介电系数高),后来想到以前似乎有云母致癌的说法,就不敢用了! 有些纠结啊!玩矿机总不能不要命吧!

网友:
好资料,做矿机用云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母电容Q值高,真是一个好消息!我有一些云母片,原本想做可变电容的片间绝缘(据说它介电系数高),后来想 ...

没有听说云母致癌,不过云母较脆,容易揭层效果不太好。普通密封可变电容Q值也不低,做矿机不错。

网友:
留着备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听说云母致癌,不过云母较脆,容易揭层效果不太好。普通密封可变电容Q值也不低,做矿机不错。

曾经听说电吹风因为有云母绝缘,有人说易致癌,不知是真是假。我小时候(60年代中期以前)用过的一种可变电容记得当时就叫云母可变。总想百分之百复原老东西。所以有这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听说电吹风因为有云母绝缘,有人说易致癌,不知是真是假。我小时候(60年代中期以前)用过的一种可变 ...

电子管收音机振荡线圈的垫整电容是云母的,用螺栓调整电极距离,只是起变化电容作用,不是可变电容,调节范围不大。容量600P.

网友:
认真学来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