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春雷3P2收音机各晶体管静态工作电流值?

楼主(2014-02-15):
     春雷3P2收音机,3个中频放大管3DG6 因为断腿给我全部更换为新管3DG6D,但是由于更换上去的新管子β值普遍比原装的高,需要从新调整静态工作点,未调试之前发现 12中方管(共射共基极电路)的静态电流高达10毫安,有强台信号的时候下降为
5毫安左右, 末级中放管子调试之前的为3.6毫安。  这2个值比通常经验中的大了3倍以上。

     我当下暂时把12中放管子静态电流调整为6毫安,强台信号时跌落为1毫安,  3中放(末级中放)的静态值为2毫安,暂时听上去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值还是比经验中的大一倍左右! 那位老师手里面有春雷3T2 静态工作点电流资料麻烦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机子是春雷3T2还是3P2???

9只晶体管的3P2,3波段的, 本振混频共一个管子, 第一级中放是共射共基极放大器,2个3DG6直接耦合的,第二级中放是一个管子3DG6。   但就是发现电流全部偏大的离谱。 但又担心是不是这个机器原来设计就是这样。

比如红灯735   的混频是0.5毫安,第一级中放也是2个管子,前面的是0.5毫安,后面的是1毫安,第二级中放电流是1毫安。

      春雷3P2,竟然混频本镇管1.6毫安,第一级中放静态电流12毫安,第二级中放管子是3.5毫安。一旦有强台信号,第一级中放电流就会下跌到5毫安左右。

      暂时我把本振调到了1.2毫安,第一级中放2个管子(直接耦合的)电流是6毫安,第二级中放调到了2毫安。

楼主:
谁有春雷3P2的资料没有,图纸我有,就是没有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有春雷3P2的资料没有,图纸我有,就是没有数据

由于喜欢,给你支持。    bg1  mw0.32-0.38ma   swo.42-0.48      bg2,3   0.4-0.6      bg4   1.2-1.4    bg5,6   3-4   bg7,8  2-4mA
应该看的清楚吧,有点乱。

网友B:
刚刚找到一张电路图,可上面没有标明静态工作电流。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刚找到一张电路图,可上面没有标明静态工作电流。呵呵!

谢谢,图纸收藏了!

网友:
《晶体管收音机修理与调试》545页有3P2的各级电流数据:
BG1(变频):中波0.32~0.38mA,短波0.42~0.58mA
BG2、BG3(串接一中放)Ic3:  0.4~0.6mA
BG4(二中放):1.2~1.4mA
BG5、BG6(串接一、二低放)Ic6:3~4mA
BG7、BG8(功放):2~4mA

网友:
那种陶瓷封装稳压管容易变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分感谢你提供的资料。
这是啥书上面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可以按照6楼的数据调。但换上去的管子放大倍数比原来的大许多,有可能调好电流后声音不好或鸟叫,遇到这 ...

感谢你的热心帮助,我这就动手开始测量。

网友:
看我以前的帖子:春蕾3p2最清楚电原理图和实物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47583-1-1.html

楼主:
测量了2个二极管2端电压2.8V,损坏了,把D3,D4 两个给高中频基极稳压的二极管换成新3DG6D(基极-发射极)后,电压为1.39V,  又把我换掉的原装偏置电阻复原,各级电流恢复正常,都在11楼提供的数值内。收音机灵敏度显著提高了,杂音也小了。

    谢谢大家啦  哈哈。11楼的表格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图纸收藏了!

举手之劳,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你提供的资料。
这是啥书上面的呀?

《晶体管收音机修理与调试》上海无线电三厂编。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14576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