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校准

楼主(2014-02-15):
我的mf47表头有点灵敏度低,我想校一下,做了个校准电路,准备这么搞,1先用数字表测并保证5k电位器动片和地0电压。2调5k电阻用数字表显示50ua再接表头使50ua满刻度,问题出现了,我发现我这个表头没有磁缝短接片和上面的螺丝。只有这个红圈里面的表轴上可调,上下各一个,调这个轴松些指针会灵活一点,能不能只调整这个表轴使50ua满度,我这万用表除了欧姆调零外没其他电位器,能不能直接直接调表轴到刻度表上指示值来校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除了调零螺丝联动的调0导杆,表头就只有这2个表轴可以转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76年上四的47表???少见,楼主来几个个全面些的图片。

图片是借用别人的,我的表很普通。

楼主: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直接直接调表轴到刻度表上指示值来校准,比如数字表示10ma,指针表示8ma,我把指针表的表轴调松点,使它指10ma。

网友:
你的图是mf10或mf14的。

网友:
够呛吧,还是找别的原因

网友B:
恕直言,对调表头灵敏度这样理解的话,最好别动它。

网友(2014-03-28):
引用 网友B:
恕直言,对调表头灵敏度这样理解的话,最好别动它。

我的方法是断开表头一根线,串接数字表量电流.被测表打在电阻档,表笔红黑短接,调节欧母调零,看表打满数字表的电流就是表头打满的电流,方法是否可以?

网友C:
慢慢的就懂了,只要喜欢,就能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慢的就懂了,只要喜欢,就能做好

  您这么说纯粹是无稽之谈,因为一点用也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么说纯粹是无稽之谈,因为一点用也没有啊。

你的做法是错误的。慢慢搞坏几块就懂得了。我看你修表就像修理自行车,轴承紧,松一下就好了啊。指针旋转跟游丝力度 流过线圈的电流是直接相关的,另外磁钢失去磁性也会偏转减小。我推测是你的表头失磁了,跟其他没有关系

网友:
47表 外磁表头校正,必须要合上后盖,后盖上有一贴片,会改变磁路

网友:
支持楼上的,是表头失磁了,

网友(2014-05-10):
如果没有磁路短接片,说明表头灵敏度出厂时已近临界值,使用几年后就达不到要求了。只有将磁钢重新充磁,才有可能解决。表头灵敏度与轴承松紧关系不太大,只要表针转动灵活,没有点头现象就可以,别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