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指针式万用表的介绍...

楼主(2014-02-16):
选购指针式万用表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

1)
外观和机械性能

首先可根据需要选择万用表整体的大小,一般业余爱好者如果经常要带着万用表外出的话,可选择体
积较小的万用表,大小和
开书差不多即可,如
MF47

MF5O(
见图
a

b)
。如果不太考虑电表的功能
多少和精确度,主要为了体积小巧,携带方便,可选择袖珍型的万用表,如
MF110

(
见图
c)
。如果不需
要带着万用表外出,
而且需要较高的准确度,
可选择体积较大的,
和大
开书本差不多的
型、
MF14
型等胶木外壳的万用表
(
见图
d

e)

另外,选择外观时,万用表的表盘最好是玻璃的,因玻璃透明度好,而且不会像塑料那样被磨乌。

在检查机械传动机构时有三点要注意
:
一是平衡特性,即把万用表平着放、立着放,表针静止的位置差
别越小越好
;
二是阻尼特性,表针花问右摆动时应平稳、缓慢
;
三是选档开关旋转时要清脆有力,定位要准
确。

万用表的档位设置

万用表的档位设置越多,它的功能也越强。从大的范围看,一般的万用表都设有欧姆档、百流电压档、
交流电压档和直流电流档。如果万用表设有交流电流档,一般来讲就是比较好的万用表。

在看档位设置时主要看欧姆档设置是否全,好一点的万用表欧姆档应设有
Rx1

Rx1O

Rx1OO

Rx1k

Rx1Ok
五档。一般欧姆档设置比较全的万用表,交直流电压、直流电流档的档位也不会少。另外
选择万用表档位时,最好还能有测量晶体管的直流放大倍数
hFE
档,这样使用起来会更方便些。

3)
测量万用表的准确度

在选择购买万用表时除上面的一些条件外,实际测一下万用表的准确度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购买万
用表时,因受时间和环境限制不可能每一档都测试一下,另外如果选购的是价钱比较便宜的万用表也不可
能各档都很准确。所以这里介绍一个切实可行,而且又能满足业余条件下使用万用表的要求的测试方法。

测试万用表准确度时主要测一下电阻各档和直流电压低压档就能基本判断出万用表的准确程度,方法

:
准备一只
1.5V
的干电池
(
可事先用标准电表测出其准确数值
)
,然后用欲购万用表百流低电压档
(

MF47

2.5V

)
测出该节电池的数值。如果所测出数值与事先测出的数值相差不多,说明欲选购的万用
表直流电压档准确度可以。

再准备三只阻值分别为
100Ω

10kΩ

100kΩ
的电阻。用
100Ω
的电阻检测欲购表的
Rxl

Rx1O

;

1OkΩ
电阻检测
Rx1OO

Rx1k

;

1OOkΩ
电阻检测
Rx1Ok
档。如果各档所测出数值与电阻
的标称阻值相差不多则说明欲选购的万用表电阻档准确度可以。

第一次发文章帖子,如果那里各式不对还请版主指正...

网友A:
详细实用,入门好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实用,入门好经验

多谢前辈的赞赏...我会继续努力

楼主:
就是发帖时候文字的排序没有调整好,在这里叫大家看的不是很方便请多加谅解...

网友B:
我认为选购指针式用表的原则是依据下列几点:在一般情况下优先考虑的是首先是准确度,无论是高档表或者是一般表,我们业余受好者选用2.5级的就足够用,第二点就是表头的灵敏度,要选择直流20KΩ/V,第三点就是量程,量程越多,其测量范围就越宽,第四点,就是性价比。我认为如果业余爱好者购头万用表最好能买南京电表厂生产的《南京》牌MF-47型万用表。

网友:
买个老的500型的表就行,质量没的说,用着也方便

网友:
呵呵,很详细的,支持下!

网友C:
刚开始,用一个m47外磁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选购指针式用表的原则是依据下列几点:在一般情况下优先考虑的是首先是准确度,无论是高档表或者是一 ...

我也很喜欢47万用表,拿着方便,表盘看着也比别的表简单方便,有高阻10K挡,并且用的是15V电池供电,测量也还算准确,就是用料不如老表结实,外壳也用电木的就更完美了...有个想法就是外壳能否用电木表壳改动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用一个m47外磁的就行了。

对47万用表使用方便,是一块不错的好表,我感觉能有一块85年以前的47就不错...金川以后就完了就不止缩水二字能代表了...

网友D:
早点看到就好了,刚买了台胜利的

网友E:
楼主介绍的很好,可参考性很强。想起大概是1988年自己买的第一块表:MF——27。南京电表厂的吧。灵敏度4k/v。价格25元。当时本地的兰州抻面0.60元一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很喜欢47万用表,拿着方便,表盘看着也比别的表简单方便,有高阻10K挡,并且用的是15V电池供电,测量 ...

用电木(酚醛树脂塑胶)当然可以,但是由于基工艺性能比注塑工艺性能差,电气性能也比不上改性聚乙烯(ABS)塑料,重量也比较重,同时生产时,是采用模具加热,压塑成形的,不但效率低,而且不环保,故在被其他注塑成形的工程塑料代替,现在几乎所有的仪表外壳全是工程塑料的。

网友:
mf30各方面都比较平衡!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点看到就好了,刚买了台胜利的

胜利数字表也算不错,数字显示比较直观适合新手使用,精准度也比指针表要好,如果喜欢以后有机会买一台指针表玩玩也算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木(酚醛树脂塑胶)当然可以,但是由于基工艺性能比注塑工艺性能差,电气性能也比不上改性聚乙烯(AB ...

但是我还是比较怀念电木时代啊,算是个人比较怀旧吧,总觉得电木要比塑料的要结实耐用《尤其是擦干净了非常的亮》,并且支撑力要好很多,塑料的软些,但是这些也是各有利弊,电木支撑力好但是怕磕碰易裂,塑料虽软些但是小磕碰没有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介绍的很好,可参考性很强。想起大概是1988年自己买的第一块表:MF——27。南京电表厂的吧。灵敏度4k/v ...

现在虽说25元不算什么,但是88年花25元买块万用表也算是奢侈品了,朋友那个时候也算是有米之人了嘿嘿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虽说25元不算什么,但是88年花25元买块万用表也算是奢侈品了,朋友那个时候也算是有米之人了嘿嘿 ...

哪有米?那时正上高中,慢慢积攒很久的钱。大人都忙,顾不过来孩子。现在的小孩都被盯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有米?那时正上高中,慢慢积攒很久的钱。大人都忙,顾不过来孩子。现在的小孩都被盯死了

没事现在有米了,自己喜欢什么表可以来收集使用了...现在手上有什么好表上图也叫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现在有米了,自己喜欢什么表可以来收集使用了...现在手上有什么好表上图也叫大家欣赏一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3297-1-1.html好表没有,廉价表呵呵

网友:
高精度的MF14,但还有MF10,这是高灵敏度的,每伏100K,往往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某些电路时由于灵敏度不够产生了测量误差,和多数指针表一样,这表精度也只有2.5级。

网友:
自己的第一个万用表是mf30的,陪着我过了30多年,现在市场上很少见到这种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胜利数字表也算不错,数字显示比较直观适合新手使用,精准度也比指针表要好,如果喜欢以后有机会买一台指 ...

好的,以后多多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赞成。买指针就买500。缺点只是体积大了一点。

体积是大,但质量和精细程度好

网友G:
谢谢分享。。。排版有点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以后多多请教

彼此相互学习争取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排版有点乱啊

嘿嘿第一次发帖以后还有待改进...感谢提醒

网友H:
很详细,不知道什么品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详细,不知道什么品牌好?

看你喜欢什么表?是喜欢指针老表还是喜欢数字新表?如果喜欢指针表我推荐47万用表使用方便不占地,MF10表是非常不错的老表,表头灵敏度高还有12表和35表都不错。如果喜欢数字表我推荐是福禄克了,在数字表里面算是比较精准的万用表了。数字表直观,指针表怀旧,这就看个人喜好了...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