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推荐一款7.2V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4-02-16):
半年前在淘宝买了几个,用于两个3.6V锂电池串联加保护板后充电,但做工太次,没用几次插销就脱落一根,而且发热量巨大,输出电压不准。高的输出8.5V,低的只有8.25V。
麻烦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电流500mA到1A左右都可以,价格别太贵,个人感觉这玩意成本不高,莫非是物以稀为贵。

网友A:
      楼主,简单点可以买个9V/500mA的电源(开关电源,不是线性变压器的),串个普通1N4007之类的二极管就可以了.因为:
1.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稳定的,而且有过流保护;
2.9V-0.65V(二极管压降)=8.35V正合适,1节普通3.6V锂电池充满电时是4.15V+_0.05V;两节电池就是8.30V+_0.10V.
     用9V500mA的就可以了.少数开关电源过流点较大,如9V/2A,它要在2.5A或3A才保护.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简单点可以买个9V/500mA的电源(开关电源,不是线性变压器的),串个普通1N4007之类的二极管就可以了 ...

这个办法还真不错。
刚查看了1N4007二极管的特性曲线,在电流很小很小的时候,比如0.01A时,压降为0.6V,也就是最低压降也有0.6V,9V-0.6V=8.4V,充锂电池应该是安全的。电流增大后压降有所增加,但不碍事。
另请教,一般的锂电池保护板带有平衡功能吗?我用的是拆机的保护板,从老18650锂电池上拆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还真不错。
刚查看了1N4007二极管的特性曲线,在电流很小很小的时候,比如0.01A时,压降为0.6V, ...

锂电保护板有平衡充电功能的~,否则它就不是保护板了

网友:
我也想找一个  现在有两块7.2V10H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保护板有平衡充电功能的~,否则它就不是保护板了

所有保护板都有这个功能吗?
我有测试欠压保护和过压保护,都很灵敏,尤其是过压保护,充电时超过8.4V立即断开,两节电池共三个接点确实接入了保护板,但不知道是否会自动平衡,感觉平衡的概率很大,否则就没必要接三根线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保护板都有这个功能吗?
我有测试欠压保护和过压保护,都很灵敏,尤其是过压保护,充电时超过8.4V立 ...

只要是正规设计的多节锂电保护板,都有平衡电压保护功能.
如是山寨\来历不明的保护板我就不敢肯定;
你可在充电过程中时不时用万用表来测试2节电池的电压,是不是相同?如在充电过程中,每隔10分钟记下其测试的电压,你就可以比较了,~

网友B:
锂电池充电除非能保证充电器靠谱,还是自己动手做的比较好。比如用两组隔离的5V电源给TP4056供电,另外锂电充电芯片有些有8.4V即两节串联版本,如LTC4002-8.4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充电除非能保证充电器靠谱,还是自己动手做的比较好。比如用两组隔离的5V电源给TP4056供电,另外锂电 ...

随便搜索了一下,这玩意不便宜,性价比很有限。

网友:
我买的7.2v充电器。价格就80元加邮费。要不说很贵,还有更贵的。

网友:
最好用脉冲充电器。

网友C:
不过我的充电器 充到8.42才停止,估计电压是有点高了。

网友D: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那些带充电功能的2节锂电串联的锂电池组,里面带的充电板是均衡充,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我的充电器 充到8.42才停止,估计电压是有点高了。

高一点点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那些带充电功能的2节锂电串联的锂电池组,里面带的充电板是均衡充,价格也不贵。

但电池尺寸未必符合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