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为什么功放电源多采用变压器而很少采用开关电源?

楼主(2014-02-16):
决不可以的! 开关稳压电源一般适合负荷变化幅度不是很大和负荷变化不是很快的范围。

向功放提供的电流的大小,取决于功放重放的声音的大小。静音的时候,需要的电流很小,约3-5%的负荷。声音爆棚,输出电流瞬间需要上升到100%(瞬间从无声到输出极大的音量称为爆棚),电源供应必须要跟得上(瞬态响应)才能符合要求。鉴于功放对供电的瞬态响应要求严格。这个只有普通的非稳压电源(仅仅变压器降压,二极管整流,用超大电容滤波)才能满足这个要求。任何稳压电源(包括开关电源,线性稳压电源)都不具备这种瞬态能力况且还增加成本,所以功放的输出级(需要总量95%的电源供应)绝不会用稳压电源(包括开关电源)供电。

另外,开关电源的高频谐波,会对功放的高音输出产生调制作用,影响高音的纯正,所以即使功放器中的前置放大部分(需要总量的5%的电源,且电压较输出级底)采用稳压电源,也是采用的线性稳压电源而非开关电源。

假如用大功率开关电源,输出端加上几万uf的电容,能接近变压器+整流+大容量电容---的效果吗?

网友(2019-02-07):
放大器存在了近100年了,开关电源是最近20年的事,最主要的是开关电源无法提供完全的隔离(4000V)不方便。

网友(2014-02-16):
DIY的乐趣在于过程   8楼说的很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土!优质的开关电源不仅抗过载能力优秀,并且有完善的输出和自身保护机制。你看看名牌的电脑电源(Delt ...

不过那类电源价格往往贵的惊人,而且许多元件都是专用的,不能代换,我修过一台洋垃圾索尼29寸110伏开关电源,因误插220击穿开关管C6884,好像是这型号,查手册,电流5A,耐压500伏,用了几种类似管子,上机半小时必烧,甚至换15A彩电开关管C4706也是一会就烧,最后损失惨重放弃修理,估计可能还是某些性能达不到要求,早些年我单位一台传真机STK7073损坏,到处买不到配件,最后报废了,开关电源不坏是好东西,一旦损坏能修的人不多,那时真是因小失大了,变压器简单可靠,虽然笨重,用几十年没问题,对用户而言先进和可靠,他们更愿意选择后者

网友(2019-02-07):
对于放大器本身,不妨泛泛而谈。放大器有一个很基本很重要但多数人都未意识到的指标,那就是电源抑制比,即电源电压的变化,引起放大器输出的变化的比例。

假如一个功放,输出扬声器上出现的噪声,要求在10uV以下,功放本身则是一个理想放大器,没有本底噪声。如果这个功放具有的电源抑制比为60dB,那么产生10uV输出变化的电源上将有10mV的变化。

实际上我们知道一台质量还不错的音频放大器,输出的本底噪声多在100uV~1mV的范围内。相对上述电源抑制比为60dB的放大器,电源在供电线上产生的噪声可以达到100mV~1V的大小。现代具有差分式输入结构的高开环增益音频放大器,电源抑制比达到80dB是很平常的事,这意味着即使一台输出噪声达到200mVp-p的最低质量开关式电源,在这样一台放大器的输出上所能呈现的噪声或干扰,也只有区区20uVp-p,折合成有效值,不过4uV左右。

至于电源的瞬态响应,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瞬态发生的时间长度是多少。一般来说,1ms长度的瞬态波形上升段已经足够可以使人的听力获得震撼的效果,其上升段的前沿部位最陡不过100us左右,对于每安培10,000uF配置的电源,电压的瞬间跌落为1V。无论开关式稳压电源还是线性稳压电源,只要响应时间小于等于10us,都可以及时跟上这个变化。开关电源的响应时间一般可以做到10us,线性电源的响应时间可以做到3us或更短。

基于上述认识,大容量的储备电容器还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电压的瞬间跌落时间短于稳压器反应时间,就会造成电压的瞬间失稳,从而形成供电的波动。

网友B(2014-02-17):
引用 网友C:
因为变压器可靠性高,全固态器件,开关电源那么多原件那个都可能要了整个电源的命甚至波及后方,没有厂商愿 ...

老土!优质的开关电源不仅抗过载能力优秀,并且有完善的输出和自身保护机制。你看看名牌的电脑电源(Delta,zippy)有多少能让电源浓烟四起并且毁掉整台电脑的,就拿开关管击穿,可能炸了管或者还没炸,电源就保护了。比如我曾经修过的一台CRT投影机,行管因为买不到原机的,找了个电压低一个等级的,总是击穿。但是保护电路总是在行管还没炸开之前就起作用了。切断B+供电。

网友D(2019-02-17):
引用 网友E:
时间会解决一起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数码功放也会成为烧友的选择的。我坚信这点。

现在40W以下的数字功放IC己经远远超越普通功放,但可惜的是输入端多数要配用数字控制音量和

音质IC,而这方面资料极少传到业余界,使业余界对这些好声音,又省电,干扰又少的功放识知完全空白

除此之外;400W/800W D类功放IC水平也到了15HZ--100KHZ.失真少于千万分之一.输出端无须电感,

这样的普通功放无法到达的超高水平,可惜IC厂家声明不作零售,只给厂家,近二十年过去,这两款超

高音质IC或许因销售导致破产.

40W----160W D类功放IC,现仍背负音质极差,力度却优秀的臭名声,仍在量产中

网友:
音响是唯味道论,音响的理论中连电源的源头来自水电或火电发出的声音都不一样,何况是用开关电源替代传统电路,用了开关电源,各位是否也应该接受数码功放,数码功放那声音相较于模拟电路更纯净、电声转换效率更高,事实是市面上、论坛里任然大量的爱好者反馈数码味不耐听要听模拟电路的声音

网友:
变压器的过载能力强,一般瞬间过载能力超强,变压器的稳定性很好很难损坏耐用。再有就是抗干扰能力强,电子管收音机如改用开关电源包你一个台都没有,晶体管功放如果线路板设计的不好很有可能出现数码声。

网友F:
高质量的变压器和保险丝组合可以说是半永久性的。三四十年代的收音机还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4-02-16):
上面是百度出来的,,,,前段时间在坛子里买了个环牛,,用4个10a的二极管做的桥式整流,加上电脑电源拆出来的电感线圈,加上2个拆下来的200v470uf电容做的滤波,,,,,接到

一直有电流声,,还不如12v的显示器开关电源

是因为我的滤波电容太小了吗?

假如开关电源的后面加上大容量电容,,,不是也提高瞬间响应能力了吗?

看看某些电容都能捕猎大型动物了,,,这不是瞬间响应的特点吗?

楼主:
开关电源高频好\声音密度好,解释力高.

据说

但我这个廉价功放小板子,估计听不出来这个差别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面是百度出来的,,,,前段时间在坛子里买了个环牛,,用4个10a的二极管做的桥式整流,加上电脑电源拆出 ...

电容是小了,一般需增大10-20倍,另电容量与电流成正比,静态时如电流很小时有交流声,还可能与布线的接地是否合理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是小了,一般需增大10-20倍,另电容量与电流成正比,静态时如电流很小时有交流声,还可能与布线的接地 ...

感谢回复,,,电容是拆电脑坏电源拆出来的,,,大多数是16v的,,经过整流后,我的12v变压器出来的电压竟然是近17v

这个俺以前一点都不知道,,整流电路竟然升压,,,,百度了一下,竟然是电容水塘的作用,,所以只能用200v470uf的电容了,串联的电感也没降低输出电压

以后俺不敢diy了,,这东西太昂贵了,,,估计现在花了500了吧,,,啥也没d出来,就买了喇叭和箱子,用这个功放和液晶显示器电源,,,听着也蛮好啊,,偶木耳,要求不高

现在看来,,不如200买个功放,200多买个成品箱,,,,效果比我这个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电容是拆电脑坏电源拆出来的,,,大多数是16v的,,经过整流后,我的12v变压器出来的电压 ...

16V的电容也能用,带上负荷电压就下来了。
DIY是一种乐趣,享受的是过程,不然你还不知道整流后空载电压会升高到1.414倍。

网友:
好开关电源电路复杂,造价比功放板还高,而且坏了很难修,修家电的对开关电源最头疼,稍不注意烧一串元件,另外对收音干扰严重,所以目前用的不多

网友:
呵呵,DIY的乐趣在于过程,支持你DIY
另外,楼主应该多学习了,初、高中的知识不过关啊

网友H:
因为开关电源的技术发展要比普通整流电源要晚。加上有些人的偏激误导。才有了开关电源不适合功放的说法。随着开端电源技术的成熟和普及,音响的应用已经不是问题啦,成本也比线性电源低

网友I:
呵呵,感觉还是沉甸甸的牛比较好。现在的数字功放拿着一点手感都木有。

网友:
确实有这种感觉;还是有只大牛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电容是拆电脑坏电源拆出来的,,,大多数是16v的,,经过整流后,我的12v变压器出来的电压 ...

楼主这个看法有点欠妥,买成品就抹杀了diy的乐趣了,diy的好处是按自己的要求去做,去修改。

网友:
就算是提供200%的标称功率,开关电源依然比同等级的变压器效率高,轻巧。我认为没啥不合适的。通讯设备都用开关电源,很多HAM也给开关电源的输出增强扼流圈用于电台发射,那动态不比音响大?

网友:
坛里已经有多人经过实验证明,开关电源提供电子管灯丝无任何不妥,而在这之前,各位都是极力反对,各个有理。

网友:
技术问题,商品机器有用变压器的,有用开关电源的,个人diy的你会做开关电源?个人做变压器的倒是很多,那玩意简单

网友:
原来刚从老电源的禁固中来到开关电源,这经你们各说各有理,我也变的不明不白了

楼主:
谢谢ls各位老烧指点

看下来,不管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整流电源,,后面加大电容总归没错的,越大越好吧,比如弄个1w uf的
看了某宝,50v 1w uf的电解电容3元一个,,,价格便宜啊

弄这么几个大水塘在输出口,该是会极大增强电源的稳定性了吧,开关电源的不和谐杂波、变压器的内阻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就可以推翻音响厂家鼓吹稳压不好的谬论。

如果非稳压的变压器+整流+滤波电容的方法, ...

顶你.说的很对.事实也是如此.本人坚信开关电源不比变压器型电源差.

网友:
你这模块用什么电源都可以的,没如此讲究,只要自己能接受即可。现在的DIY大多为享受制作过程与个性化,并不是为了省钱,说白了,就是玩一下。如是实用,成品并不贵。

网友C:
因为变压器可靠性高,全固态器件,开关电源那么多原件那个都可能要了整个电源的命甚至波及后方,没有厂商愿意为这种可能增加售后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电容是拆电脑坏电源拆出来的,,,大多数是16v的,,经过整流后,我的12v变压器出来的电压 ...

全买就失去动手的乐趣了!!建议多看看书,多上论坛看准再动手,要花小钱办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变压器可靠性高,全固态器件,开关电源那么多原件那个都可能要了整个电源的命甚至波及后方,没有厂商愿 ...

另有一点。开关电源怎么就不是全固态了? 你以为那是机械斩波电源?

网友K:
开关电源是可以用于音响的。汽车上的音响就用12伏升压的开关电源作为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开关电源是可以用于音响的。汽车上的音响就用12伏升压的开关电源作为电源。

当然可以的了,现在大多普及性音频设备上都用开关电源,节能环保,这是发展的趋势。
但目前开关电源技术,仍不适合做HI-FI放音系统电源,这是其工作原理决定的,很多问题尚未解决。这就是我们很少看到功放用开关电源的原因。
以上仅个人观点,供参考。

楼主:
今天又把偶的单12v变压器,拿出来,整流输出端并上8只16v 2200uf的电容,,,音箱还是有嗡嗡声

算啦,,还是用12v3.5a的液晶显示器开关电源吧,,接上去,耳朵贴近音箱的喇叭口,也听不见底噪,只能听见本子的风扇声,,,,,,,想不到10几元的的开关电源竟然比得过偶花费百元diy的变压器整理滤波电路,,,,唉,,手艺不行,,,,放弃了

开关电源也不错,,,我开了很大声,,,也没有音箱变调

网友:
你不听中波,用音箱上面一点问题也没有。现在开关电源也很简单的,有很多现成的IC ,就是开关变压器自己难D。 危险一点,弄不好要炸管。
做好了,有很多保护功能的,过流,过压,欠压,都可以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把偶的单12v变压器,拿出来,整流输出端并上8只16v 2200uf的电容,,,音箱还是有嗡嗡声

算啦,, ...

电源你没做好,呵呵。
上张成品图,我废弃不用的创新SW320  2.1有源电脑音箱的外置原装线性电源内部图,极简单的,12V1.5A的,你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那类电源价格往往贵的惊人,而且许多元件都是专用的,不能代换,我修过一台洋垃圾索尼29寸110伏开关 ...

对于用户而言。里边是啥无所谓。要看维修站
再者就是。鬼子这方面的确坏,很多零件都找不到。但是要是美国产品,都很好维修,电路设计上也比较合理,不像是鬼子,一大把飞线乱七八糟的。看本坛仪表区就知道,日系机器故障多且难修,比如岩琦示波器某些型号电源板因为设计不合理高热易坏,还都是鬼子自用的厚膜块,泰克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商标上写了sony,243x还是什么型号,把2467那样的轴流风机换到了屁股上的直流无刷涡轮风机,是一个标准的直流无刷电机去带动扇叶,后果和很多日本收录机一样,风扇电机轴承因为长期不均匀受力导致磨损报废,风机停转,机器过热烧毁零件

网友(2016-08-30):
引用 网友H:
因为开关电源的技术发展要比普通整流电源要晚。加上有些人的偏激误导。才有了开关电源不适合功放的说法。随 ...

正解。有远见:这可是二年前的贴子啊

网友:
采用开关电源的功放:DIY的厚膜(STK050)功放和产品5.1的数字功放。。

网友:
变压器太笨重了,我见过搞设计电路板的说开关电源比变压器成本低些

网友:
这个应该还有音质的差别,就像有人说电子管的声音耐听一样

网友:
现在要不高的都用开关电源了

网友L:
现在用开关电源的 哈曼卡顿成品功放 特意看了下有中波的。

网友:
怎么会没有,我八十年代搞电教时,进口的一套SONY语音室系统,输出250W的功放带的是开关电源,19吋的机架式机箱份量极轻,音质与普通线性电源的功放根本没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感觉还是沉甸甸的牛比较好。现在的数字功放拿着一点手感都木有。

感觉沉甸甸的牛比较好,所以机箱里给加砖块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用开关电源的 哈曼卡顿成品功放 特意看了下有中波的。

那得看这电路多复杂?成本低不了,而国产开关电源多是简单的8脚集成块驱动场管,或是A3改造电源,电压升高,短路爆管是常有的事,现在几百元液晶电视外接电源都是如此,一二年就坏了,而一旦用此类电源,坏了修起来费事,开关变压器都不是标准件,一坏等于报废。我前几天就修了个液晶电视外接电源,电路极简单,8脚驱动块和场管以及失效电容换上,试机又击穿,反复查外围件都没击穿短路,换了个耐压更高场管,开机又击穿,后估计是开关变压器短路,修起来麻烦的很,买个二手电脑电源代替了,比原装功率大可靠

网友:
现在的专业功放有的也采用开关电源了

网友M:
开关电源和变压器电源各有优点和缺点。

网友N:
有一点,开关电源是无法并连太大的电容的,所以滤波效果比传统电源要差点,用在功放电路上,会有一种大声软脚的情况,这是电源特性决定的,无法提供一个瞬态响应,不管多么优秀的电子元件和线路设计,在下一个技术改革到来之前,这个缺陷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开关电源和变压器电源各有优点和缺点。

日本的功放和组合音响上还是变压器用的多,他们是最会节约资源的,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

网友M:
引用 网友O:
日本的功放和组合音响上还是变压器用的多,他们是最会节约资源的,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

可能变压器的音质好!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日本的功放和组合音响上还是变压器用的多,他们是最会节约资源的,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

以前的吧。。最近很少进口日本的音响了。。

新设计的普通音响,不但是开关电源,还是数字功放。。
至于发烧音响,那要考虑顾客的信仰。。

网友:
大开关电源加大几万水塘成本要超过变压器线性电源好几倍甚至十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电容是拆电脑坏电源拆出来的,,,大多数是16v的,,经过整流后,我的12v变压器出来的电压 ...

这个你应该先上坛来咨询再出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各位老烧指点

看下来,不管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整流电源,,后面加大电容总归没错的,越大越好吧 ...

开关电源要功放专用或小功率应用没问题,像专业大功率功放用开关电源非普通开关电源不能通用的,不要以为普通开关电源加个几万水塘就能用,轻者是电源启动不起来,严重的直接爆管。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以前的吧。。最近很少进口日本的音响了。。

新设计的普通音响,不但是开关电源,还是数字功放。。

很多是伪数字功放大行其道吧,真正数字功放并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能变压器的音质好!

那是因为线性电源适合大波动负载优势明显,开关电源适合恒定负载,开关电源要实现大波动负载(比如功放)成本要高很多,要考虑PWM负载电压跌落调整率,这样调控占空比范围非常有限,弄不好就过流保护或直接爆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一点,开关电源是无法并连太大的电容的,所以滤波效果比传统电源要差点,用在功放电路上,会有一种大声软 ...

是啊,大电容在启动瞬间直接导致开关管等效短路。

网友:
开关电源滤波电容作用是滤高频 储能,不能用工频电源的思路考虑。
工频一个周期20ms 一般开关电源一个周期20μs .
放大1KC信号一个周期 开关电源要充电50次。
只要功率合适不可能产生瞬态不足的。

网友:
我PASS小甲就是用适配器电源,简单好用,比用电源牛大水塘划算多了。

网友(2017-01-05):
音响用开关电源有干扰吧

网友:
原装雅马哈PS7000专业功放,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点开可看大图

网友:
用开关电源完全可以。我就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原功放是双电源,我就用两个开关电源组成的双电源。非常棒。

网友Q:
引用 网友I:
呵呵,感觉还是沉甸甸的牛比较好。现在的数字功放拿着一点手感都木有。

里面加块水泥砖

网友:
因为开关电源做得好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Q:
里面加块水泥砖

最好加三块

网友R:
有很多玄的东西,再加上大功率瞬态好的开关电源不好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有很多玄的东西,再加上大功率瞬态好的开关电源不好弄吧

说到玄,线材和插座什么的烧的神乎其神,把家里的全换了发烧线材和插座,但是最后发现,进户线就是带皮的铝线,电线杆上是带皮的钢芯铝线。
而且现在的开关电源不再是早期的那种不牢靠的货色了,除去那种山寨的廉价货,数千瓦的开关电源轻轻松松,数千瓦的线性电源一堆铁芯,背不动

网友(2017-02-05):
我的安桥7.1 不是开关电源力度都不行

网友:
开关电源的高频干扰是主要原因,特别是现在功放都是直偶频带很宽,大部分高频干扰已经超过音频范围,控制变得异常复杂,数字功放的取样和开关频率可以同步以消除干扰所以应用很多。而且数字功放不在高保真功放范畴。真正高保真功放还是工频变压器电源的绝对多数。当今开关电源铺天盖地的应用,不但恶化了无线环境,也恶化了有线环境,所以带音频变压器的功放因为会滤除带外干扰而渐受重视,能保持信号动态的小反馈或无反馈电路逐渐被人们认识,因为目前流行的直流功放必须用大环路反馈来稳定静态工作点和获得动态高指标、高频宽。但和变压器小反馈低指标的功放相比并不好听,反而不如后者顺耳耐听。根本原因是直流功放的宽带宽、大反馈反而对放大高频干扰信号有利,既增加了高频干扰又压缩了信号动态怎么会好听呢?声音原本是通过磁变成电的,也应该把音频的电信号还原成磁才是最完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抛弃玄学,扺制玄学,跟一手这个老贴:
        功放多采用变压器而少釆用开关电源是有它的历史原 ...

这个说的也不无道理,适用的开关电源前期研发成本高......

网友E(2019-02-07):
几年时间过去了,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现在美国的音响设备,各档次的都有开关电源的应用了。国内一些低档的功放设备也用上了开关电源。感觉效果比变压器的有些地方强很多,功耗小效率高,体积小重量轻。适当的技术手段也能达到很高的使用水平。技术进步了。开关电源早晚会大面积取代电源变压器,完全取代的可能也是有的。

我在给邻居改造一台家用车机的电源时用了一个饮水机的12V开关电源,取代了原来的电源变压器和三端稳压模块组合的12V电源,原来发热很大,使用开关电源后,几乎没什么热量产出,声音也很干净,听收音机时也没感觉有什么电信号干扰,很小的一块电源板重量一下轻了很多。我想当年日本人说,想听最纯净的音响只能用电池的时代快要结束了,而结束这一切的只能是开关电源。

我现在听收音机和音乐用的一个低档的音源功放一体的小整机,就是广东产的使用开关电源的产品。很轻巧,效果感觉和用变压器的没有什么区别。但体积和重量上的区别就大了很多。有一点令人不解的是,开关电源和功放后级是做在一块小板子上的,而且连最基本的铁罩子屏蔽都没做,居然没有坛友们信誓旦旦的,一口咬定的,最担心的,磁电高频干扰。所以我这样说,想象出来的问题,就让实际应用来回答吧。

关于瞬态反应这个问题,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开关电源输入端能从90V-240V都能做到稳定输出,通过现在的技术手段,我想它的瞬态反应不会差于其他形式的电源,而且还可以省去超大容量的瞬态反应储备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高质量的变压器和保险丝组合可以说是半永久性的。三四十年代的收音机还能正常使用。

这点和你观点相同,

但现在的使用更新换代的脚步加快了,当初的电视机都是使用电源变压器的,后来都被开关电源所取代。技术在进步,时代进步,很多东西都会随时代而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点和你观点相同,但现在的使用更新换代的脚步加快了,当初的电视机都是使用电源变压器的,后来都被开关 ...

看用在哪里,变压器永远淘汰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年时间过去了,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现在美国的音响设备,各档次的都有开关电源的应用了。国内一些低 ...

我绝对不相信没有对收音机干扰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F:
高质量的变压器和保险丝组合可以说是半永久性的。三四十年代的收音机还能正常使用。

可是滤波电容也会干涸的,跟开关电源的耐久性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V:
我绝对不相信没有对收音机干扰的!

看起来您比我孤陋寡闻多了。

网友:
我在用的PASS ACA 5W 甲类用的是20元买的DELL笔记本电源,声音干净通透,没有一点底噪。

网友:
引用 网友T:
可是滤波电容也会干涸的,跟开关电源的耐久性问题是一样的。

这里说的是变压器本身的寿命。

网友V:
引用 网友U:
看起来您比我孤陋寡闻多了。

我这里现在是很难收到广播信号的,特别是中波基本上无法接收了,调频都是很大干扰的。多年没有听收音机了!

网友:
小功率开关电源效率高,随着技术和工艺的不断进步,一定可以代替工频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V:
我这里现在是很难收到广播信号的,特别是中波基本上无法接收了,调频都是很大干扰的。多年没有听收音机了 ...

我这里也是调幅收音机没有电台听了,都是干扰信号,调频还可以,干扰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也是调幅收音机没有电台听了,都是干扰信号,调频还可以,干扰很小。

我这里八十年代白天可以收到香港的中波广播的,现在白天没有中波信号,除非高架天线但干扰大,想试试一台电子管收音机的,根本无法收听的,干扰声受不了,晚上用电池的晶体管收音机可以收到几个中波台的。
调频信号拉杆天线可以收到约20公里的本地几个台,但噪音有点大干扰也不少,加室外天线和天线放大器的话有点像以前中波那样了,干扰非常严重的,很少听收音机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E:
几年时间过去了,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现在美国的音响设备,各档次的都有开关电源的应用了。国内一些低 ...

我的低音炮放大器,就是D类放大加开关电源一体板,整个板子面积和手机差不多大,推双12寸低音,开机和不开机不看开关状态,根本就不知道有没有开,信噪比高的吓人,而且动态是我用过的最好的放大器了,一整张密度板做出来的箱子,开太大音量,会自己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的低音炮放大器,就是D类放大加开关电源一体板,整个板子面积和手机差不多大,推双12寸低音,开机和不 ...

“信噪比高的吓人”,那还就真是吓人了,真实世界的信噪比都是有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的低音炮放大器,就是D类放大加开关电源一体板,整个板子面积和手机差不多大,推双12寸低音,开机和不 ...

你这个厉害,我的这台低档的不失真功率很小,只能做一般的听音,不过通过一些小改造,比原来强了不少,可以忍受了。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争论,但是音响功放还是用的少,有所用的开关电源的价格也不同于一般开关的价格。

网友:
前10年沉甸甸的用变压器的电源和充电器是良心货,卖家都说是变压器的,皮实耐用

现在没有人再这么说了,开关电源反倒耐用了,这就是技术进步

玩DIY的年岁偏大脑筋老,不但离不开变压器,拿着现在的14000的硅钢片,沿袭50年前的计算方法,做着蹩脚的变压器

网友E:
时间会解决一起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数码功放也会成为烧友的选择的。我坚信这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40W以下的数字功放IC己经远远超越普通功放,但可惜的是输入端多数要配用数字控制音量和

音质IC, ...

在百度文库和别的论坛看了几篇关于音响开关电源和数字功放的文章,现状是商用的专用的大功率开关电源数码音响使用很广泛了,而在HI-FI领域里采用很少,在HI-End地盘上是决不会出现开关电源的。开关电源的纹波问题在技术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之前,线性电源还是独霸HI-FI和HI-End的天下。

网友X:
反正开关电源的听感不如传统电源好听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百度文库和别的论坛看了几篇关于音响开关电源和数字功放的文章,现状是商用的专用的大功率开关电源数码 ...

最顶级的天价HiFi一哥机,是使用开关电源的,现在业余界所说的;“开关电源干扰大/开关电源使收讯机收不到

电台“,就如本贴过半网友的这些论点,在无线行业人员中说出来,那是笑掉大牙的,

我找个最普通的例子你们查一下;充电工具某名牌子的工地快速充电开关电源身上,自带一个中波收音机,中午

可收到邻省中波广播,廾多年来,在美国销售量极流行的YAESU FT-897,灵敏度与最高档接收机是齐平的,它用的

专用电源就是开关电源,

由于在无线电界质量立法很多都没人检查,没人执行,特别是早一代的照明系统节能灯,及现LED灯电源,没按国际

标准进行电源滤波,家庭电脑的电源里的滤波电路位置都是空着零件不装的,这己成为一个社会现象,因此造成广大

业余无线爱好者和一般民众的愤怒。但这个坏现象的泛滥,并不代表无线电业界没有能力制造高精度稳压能力千倍

于电源变压器,而完全没有杂波的开关电源,而碰巧在这一波开关电源潮到来之际,又适逢电源变压器遇到铝代铜及

矽钢片质材更换和片间绝缘新革命这三大革命,使得变压器有大幅降低成本/重量,来和开关电源作垂死前一博,更

加上中国新兴音响厂设计人员都是新入行,对开关电源三重隔离三重滤波技术连找个样本看一下都无门。就使人们

产生如贴题的感觉,

就我负责客服机种中,巳超过40%使用开关电源了.而另一些家用功放,使用开关电源的样板机,正每年都有寄来希

作品牌代工请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顶级的天价HiFi一哥机,是使用开关电源的,现在业余界所说的;“开关电源干扰大/开关电源使收讯机收不到
...

原来现状是这样的啊,呵呵,我们大多数人还不了解这些。我在九十年代修理电视和录像机时接触过电视机和录像机上使用的开关电源。从最近几年看,开关电源在各个领域里的应用直线上升,工业上民用上遍地开花。我关注发烧音响是最近才开始的,捡到别人弃置的一套家庭小音响,听音效果比电脑的廉价音箱好多了,才有了自己弄套花钱不多稍好一点的听音装置。才跑到这个论坛的发烧音响区看看。从给别人改装的几个简单电源,直觉开关电源,在音响这块地盘上会有所建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反正开关电源的听感不如传统电源好听

时间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呵呵呵。

网友Y:
我一直用一只13.8V的电台用开关电源为车机供电,效果很好,对收音机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一直用一只13.8V的电台用开关电源为车机供电,效果很好,对收音机没有任何影响!

我是用的一个饮水机上拆下来的12V开关电源听车机,收音-U盘-CD都没听出有干扰,用12V锂电听后对比,声音上也没感觉出来什么不同,可能是音箱差的缘故。

网友T:
引用 网友D:
最顶级的天价HiFi一哥机,是使用开关电源的,现在业余界所说的;“开关电源干扰大/开关电源使收讯机收不到
...

你说的是谐振电源吧?常见的开关电源拓扑结构,反激,正激,半桥都有很严重的干扰,根子来自于开关管整流管的强行开启和关断,这个怎么滤波都滤不掉的。倒是LLC之类谐振电源开始越来越多,电压电流过零时软开启软关断,把硬开关造成的尖峰问题解决掉了。

网友Z:
我去年做了一套分立元件功放,装在了一个PC机壳里,用了两个体积小一点的PC电源(联想),使用它们的12V,两个串联使用(要把其中一个的接地点断开)。把音量开到最大,耳朵贴着音箱也听不到噪声。并且电源之外没有加接滤波电容。(功放板上有一个220uF电容。输出端有一个OTL输出电容)。。。开关电源脉宽调制部分的工作频率远远超出音频,对声音的干扰根本听不到。如果精益求精,可以把那干扰滤掉,如果不在意,完全可以不管它。。。只是接通开关电源风扇时有明显的干扰声。。。此前我用过两个10W以上的集成功放,使用的就是开关电源,也是一点听不见噪声。我觉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去年做了一套分立元件功放,装在了一个PC机壳里,用了两个体积小一点的PC电源(联想),使用它们的12V,两 ...

用两个电脑电源,你也太能凑合了,哈哈,不过我也用过,效果还不错,不过后来还是换了,毕竟体积太大还有风扇噪音,还有用在车机上实验时发生过过载保护。(车机的功耗应该没有电脑功耗大,不知道为什么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说的是谐振电源吧?常见的开关电源拓扑结构,反激,正激,半桥都有很严重的干扰,根子来自于开关管整流 ...

您说这些- 电干扰 , 在胆区已经有人讨论及DIY多年了,但综合的三重滤波,三重磁隔离,我真没见过有人介绍及

DIY过,没有磁隔离,中波段全死了,短波段,一大段一大段是空的,完全无信号可收。

很多人只说;对音质听不出影响,这只是一半,不够的

网友:
现在很多专业监听功放都是开关电源的,专业有源监听音箱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