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开关电源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4-02-17):
使用3842的开关电源外围大同小异,检修方法基本一样,以下流程检修的前提:开关管无短路,开关管对地限流保护电阻无开路,在通电时开关管不会马上击穿,切记:
先测3842(7)脚的15V供电是否正常:
没有电压,就检查启动电阻,或启动电路(部分机型7脚供电使用单独的一个二极管整流),或7脚对地稳压管短路;
有电压但是高,换(7)脚对地滤波电容,100UF/50V;
有电压但是电压低且波动,3842的调整电路故障。
7脚电压正常;关机测300V电压消失速度:
——能很快消失,那电源起振,检查(3)脚对地1K电阻和对地稳压管
——电压不消失,故障点为3842未起振,检查3842(1)(2)脚外围电阻、电位器和更换3842自身。3、7脚电压低且波动:重点检查FBT同步反馈电路的二极管;
——有光耦的机型检查后级光耦输入端,重点检查IC(LM431)周边。
(1)脚误差信号放大输出
(2)脚反馈输入
(3)脚开关管过流检测
(4)脚震荡电路时间常数
(5)脚地
(6)脚开关管驱动脉冲输出
(7)脚电源
(8)脚5V基准电压好坏的简单判断

3842的引脚介绍及好坏判断
用47型万用表Rx1挡,黒表笔接地,红表笔分别测量各脚,表针应摆在中间偏左一点的位置,交换表笔测量,表笔应该不动,如某脚阻值不对,可悬空该脚再测,看是外围元件问题还是集成块的问题
电压测试,不装场效应管直接给3842通电,
(8)脚电压1V左右摆动。
(7)脚电压12—15V摆动。
(6)脚电压2.5V摆动。这样即可判断3842是好的
以3842为PWM控制的电源,只要采用启动电阻电路的,第8脚的电压在电源不工作时是没有5V基准电压的,除非你另使用外加的电源供电!在这种情况下,以第8脚有没有5V基准电压来判断故障是没有意义的!
补充一点,3842在不接入开关管时,第6脚有0.8V左右的电压均可认为电路基本正常。此时接入开关管后电源仍不工作,则要看开关管的G极有没有与第6脚相同的电压,没有的话就要检查该支路的电阻、二极管、稳压管。
——如果接入开关管后,开关管的G极与3842的第6脚同时没有电压,则就要检查第1、2、3脚的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电压见《[讨论]显示器疑难故障维修一例》),不正常就要查相关的电路

1.第7脚有13~15 V跳动属正常,因为这是启动电压,在通电的瞬间是会有大于16V的启动电压的。判断启动电压是否正常,可断开输入第7脚的线路,只要大于16V以上的都正常。如果该电压不正常(偏小或不跳动),而断开输入第7脚的线路,电压又大于16V,则多数3842损坏(还要参考其它脚的电压)。

2.第3脚是过流保护,过流取样电压只在通电的一瞬间才有,只要有不大于1V以上的电压都属正常。是否为0V,则要看具体电路有没有提供偏置电压。通常会有零点几伏的电压。

3.第8脚的基准电压只能在电源正常工作时,或者你另提供工作电压给第7脚时才有。故障时是不能以它有没有为判断依据。通常我是不以该脚电压为参考依据,除非电源输出不正常才有参考价值。

4.另外要注意的还有第1、2脚的电压,它们是稳压和过压保护端,1脚不能等于0V(正相邀比负向大),不大于多少视电路实际结构而定,通常在0.5V左右(电源不工作时)或3.5V左右(电源工作时)。
而2脚不能大于2.5V以上。当输出电压高时则考虑该脚电压偏低。通常在0.05~0.2V左右(电源不工作时)或2.3V左右(电源工作时),具体多少看电路结构。
5.对于3842这类电源维修,通常我是断开开关管的漏极D(或者集电极C)上的供电线路,相当于不接入开关管,再测3842各脚电压,与正常时电压比较,查找电压不正常脚的原因并排除。正常时的电压参数靠平时积累和统计得到的,因此希望大家平时养成做记录的习惯,积累资料。
电路图晚上发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我有个笔记本电源(山寨)也是3842方案的,开关管烧了 其他外围都一起烧了。换了很多东西才修好。基本都是楼主说的思路,但就没有楼主的总结这么好了

网友:
都是实战出的经验,顶个收藏了

网友A:
感谢师傅的经验,这3842电动车充电器里用的也多,收藏了师傅。

网友:
谢谢!收藏!好贴!!我修开关电源一般先测高压电容电压,如果很快消失一般是低压侧,如果长时间部消失就是高压侧!!

网友:
很好的经验,值得收藏,楼主辛苦。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国产的3842 不经用,修过好几个开关电源,都是3842烧掉了,连带着场管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师傅的经验,这3842电动车充电器里用的也多,收藏了师傅。

修充电器更实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之谈。

网友:
学习了!牛人真多。

网友:
很好的技术资料,谢谢楼主!收藏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宝贵经验 收藏了

网友:
有494以及后期同步整流开关电源的维修经验吗?

网友(2014-04-14):
刚好有一个 准备动手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慷慨解囊

网友:
谢谢!学到了知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谢谢了

网友:
虽然看不太懂,但是这么多人都说好,,俺也顶一个,,谢谢楼主分享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我电路基础不好,开关电源电路一直是我最头疼的。

网友(2014-08-22):
要附上的图呢?

网友:
这帖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网友:
学习并收藏,专家啊

网友:
感谢师傅的经验

网友B:
楼主,这是3842的  有没有 2844的维修检测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3842的  有没有 2844的维修检测资料?

确定是2844,不是3844?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2844,不是3844?

是的!有没有这方面资料呀!

网友:
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2844,不是3844?

确定是,有没有中文资料呀?

网友:
不错的检修文章,比较实用。楼主辛苦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必须好贴

网友:
开关电源比线性电源难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3842的  有没有 2844的维修检测资料?

我查到了UC2842的中文资料,与UC3842功能相同,只是工作范围较大,从_25度到+85度(3842的是0度到7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