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790厂 sc-350舌簧耳机

楼主(2014-02-17):
低价搞到几只沈阳国营790厂(电磁受话器)型号 sc-350舌簧耳机,拆了其中一只坏的,如图:

做工不敢恭维,估计比老版上讯的要差很多,磁铁可以随意拿掉,竟然都没有固定,只是断了接线柱部分,测量直流电阻为50欧姆,电感约70毫亨,音量和灵敏度比不过sd-150。准备彻底改造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拍的好清晰.  再来个侧面和正面看看。 这种好像是真正的舌簧....

是真正的舌簧耳机,刚才拆了另一只坏的,也是从接线柱处都断掉,测量结果一样,不过声音大许多,舌簧处磁隙很小,配合是很好的。不好意思,没有合适的一字螺丝刀,用一般的小螺丝刀拧不动呢。等我找到合适的螺丝刀一定上分解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震惊,此耳机设计用料都很科学,尤其是关键部位用料,估计极靴与舌簧用料都是坡莫合金的,加工精度也很高, ...

4个塑料垫片防止了磁短路,也保证了极靴与舌簧的正确间距。感觉设计用料都很科学。

楼主:
震惊,此耳机设计用料都很科学,尤其是关键部位用料,估计极靴与舌簧用料都是坡莫合金的,加工精度也很高,4个塑料垫片就是极靴与舌簧的间距,应该不到0.1毫米吧。下面具体看图

网友B:
改高阻可以省去匹配变压器,也就不用承担变压器的损耗了,可是耳机自身的灵敏度恐怕提高不了。
耳机的灵敏度取决于耳机的电声转换的结构和效率,与耳机阻抗关系不大。

网友B:
将舌簧耳机改绕成高阻或是超高阻的耳机虽然可以改善矿机与耳机的匹配程度但是很难做到阻抗的精确匹配,原因是改绕耳机很难达到一个设想的阻抗值,只能绕出来多少阻抗就用多少阻抗,而匹配变压器可以想要多少阻抗就能得到多少阻抗,承担点变压器损耗就可以做到阻抗的精确匹配。

网友A:
图片拍的好清晰.  再来个侧面和正面看看。 这种好像是真正的舌簧....

网友C:
期待改造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改造结果。

这种舌簧耳机设计很简单,容易仿制,另起炉灶做一个可能更好。估计改动不能很大,一是增加匝数,二是用强磁。等明天光线好点上高清分解图。

网友D:
这样的耳机少见。

网友:
等 等 等 等下文

网友:
最好能拆解上图.大家共享。

网友E:
设计绝对完美,制造绝对低劣。可以改造的地方很多,加大间隙,重新选择磁铁,线圈可以加绕,但是嫑改高阻。

网友:
  图片拍得清晰,请多拍几个方向的图片。

网友:
用细漆包线,重新绕制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分解图。

明天一定满足大家的要求。今天所做的就是打磨掉后盖的边缘取出耳机主要部分,断线的主要原因是一块磁铁没有固定,在外力冲击下,活动磁铁把接线冲断了。舌簧有点像变压器的山字型硅钢片,和振动膜连接的连杆是焊接在舌簧上的,具体结构明天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一定满足大家的要求。今天所做的就是打磨掉后盖的边缘取出耳机主要部分,断线的主要原因是一块磁铁没 ...

期待明天

网友:
期待明天,俺没有可杀的舌簧,只能看前辈们做解剖了

楼主:
现在看来仿制的难度比较大了,关键是搞不到这样的坡莫合金啊。大家也可以看到,线圈架还很空,加绕线圈改成高阻耳机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改进的另一个思路是磨掉山型片端面内侧,增加线圈空间,减少弹性阻力,不知这样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耳机少见。

带数字的厂家一般都与军工有关吧?难怪用的是坡莫合金做舌簧和极靴呢,是很少见。

网友G:
舌簧是撬杠方式运动.回装时方形磁铁可以加一块铝板压住,(或铁板?)铝板上钻两个孔..

网友:
很早以前有人发过无磁铁耳机做矿机可以不接2AP9的事例,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舌簧是撬杠方式运动.回装时方形磁铁可以加一块铝板压住,(或铁板?)铝板上钻两个孔..

感觉条形磁铁没必要存在,有半月形磁铁就行了。强磁有可能使磁路和舌簧磁饱和,降低阻抗。

网友H:
等待楼主的技术改进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等待楼主的技术改进成果。

装回去还蛮响呢,就差一步了,焊下舌簧就可以取下线圈重绕了,主要是没绕过细线,还没有心理准备呢,绕好以后我会再发一帖。不过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动手了。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绝对完美,制造绝对低劣。可以改造的地方很多,加大间隙,重新选择磁铁,线圈可以加绕,但是嫑改高 ...

设计确实比较完美,制造也不低劣,关键部位用料很好呢!换磁铁证明行不通啊,换强磁后电感量降低了30%,由70毫亨降到50毫亨,音量也小了很多,看来只能加绕线圈改高阻了。

网友I:
真正的舌簧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正的舌簧耳机

是一种全新设计的舌簧耳机,我也是第一次碰到,和shh-1  350欧姆耳机比较起来,790厂的灵敏度和音色明显好很多。

网友J:
改绕线圈后,虽然省去了变压器,但是加长了的绕组也引入新的纯电阻损耗,恐怕总体效率提高不是很多

网友E:
耳机的驱动线圈是按照设计配制的,加绕一般没有什么用,特别是舌簧耳机,改后一般灵敏度不会提高改过几个SC300,没绝得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高阻可以省去匹配变压器,也就不用承担变压器的损耗了,可是耳机自身的灵敏度恐怕提高不了。
耳机的灵敏 ...

是呢,灵敏度仅与结构有关,加绕线圈提高阻抗只是针对矿机而言提高了阻抗匹配度,同时也可以提高回路的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改绕线圈后,虽然省去了变压器,但是加长了的绕组也引入新的纯电阻损耗,恐怕总体效率提高不是很多

可能相对而言对矿机来说,耳机高阻抗比匹配变压器效率更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耳机的驱动线圈是按照设计配制的,加绕一般没有什么用,特别是舌簧耳机,改后一般灵敏度不会提高改过几 ...

可能是这样,所以设计专门针对矿机的高阻抗高灵敏度耳机恐怕是矿机爱好者追求的目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这样,所以设计专门针对矿机的高阻抗高灵敏度耳机恐怕是矿机爱好者追求的目标。

其实矿机中天线,矿机,耳机中最能发挥玩家的智慧的是矿机。耳机吗有特别好的甲板耳机当然好,但是实在是难以追求,但是手中有一两只sc300,shh-1也就足以满足玩家的需要了。而长线天线更是很多玩家渴望而不可及的了,如果真的能弄个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天线,可以说算的上超级奢饰品了。所以矿机的功夫还是在线路的设计和高级别的线圈制作上。

网友K:
古董东西,简单实用故障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矿机中天线,矿机,耳机中最能发挥玩家的智慧的是矿机。耳机吗有特别好的甲板耳机当然好 ...

与您的观点有所不同,高灵敏度的矿机专用耳机是我的首要目标,所以我迟迟没有装机。甲板耳机因为要考虑到坚固耐用,灵敏度提高的潜力还是有很大挖掘空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舌簧耳机改绕成高阻或是超高阻的耳机虽然可以改善矿机与耳机的匹配程度但是很难做到阻抗的精确匹配,原因 ...

是啊,根据矿机的实际输出阻抗精确匹配耳机,可以最大效率地利用矿机接收的能量。我绕了一只坡莫合金的匹配变压器,还没有试用,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到时候要向您请教,请多多给予指导哦。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古董东西,简单实用故障少啊

是啊,是够简单的。不过我担心塑料垫片会受热变形,高级一点的舌簧耳机好像用铜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根据矿机的实际输出阻抗精确匹配耳机,可以最大效率地利用矿机接收的能量。我绕了一只坡莫合金的匹 ...

坡莫合金变压器应该很好,制作关键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电感量裕度。

楼主:
我不知道要多大的电感量裕度啊,初级穿绕了1500匝,次级40·4匝,接成自藕方式最大电感量约160亨,直流电阻120欧姆。请老师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要多大的电感量裕度啊,初级穿绕了1500匝,次级40·4匝,接成自藕方式最大电感量约160亨,直流电阻 ...

具体设计方法请见下面的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546-1-1.html
按照上述方法可以制作出性能优良的匹配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设计方法请见下面的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546-1-1.html
按照上述方法可以制 ...

谢谢老师。看来我的匹配变压器可以超阻抗使用。希望在以后的使用中有好的结果。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耳机的驱动线圈是按照设计配制的,加绕一般没有什么用,特别是舌簧耳机,改后一般灵敏度不会提高改过几 ...

变压器磁路闭合绝对好过加匝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与您的观点有所不同,高灵敏度的矿机专用耳机是我的首要目标,所以我迟迟没有装机。甲板耳机因为要考虑到 ...

如果你的矿机只能满足高档耳机的收听,这种矿机就没有推广的价值了。我还是那个关点,玩矿机的本质是玩线路和制造高质线圈。至于高档耳机,那个是电声学专家的事,个人是做不出来的。估计矿坛没有真正的电声学专家,估计全国也没有这个方面的大才了。田737明显是伪造的,估计仿造的设计者早就走了。其实如果举矿坛之力能搞出一种真正的1k左右的高阻舌簧耳机那才是矿坛之福。另外再多说一点,变压器带耳机只是理论上的东西,实际上二极管机还有研究价值,对于3DQ机,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了。

网友D:
耳机拆装后有三种结果,或灵敏度提升持平下降,需要极其耐心仔细,一个看不见的小颗粒或看不出的不平整不端正等等都能使灵敏度降20%或更多。
     关于绕高阻,首先难于知道自己矿机的输出阻抗,也难于把耳机阻抗正好绕成与之相等,李版主主张使用变压器就为对付这2难。
    不排除准确知道矿机的输出阻抗,又把耳机绕出的阻抗相等,同时把耳机的灵敏度调至最高,那你赢大了!也极难。说起来容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耳机拆装后有三种结果,或灵敏度提升持平下降,需要极其耐心仔细,一个看不见的小颗粒或看不出的不平整不端 ...

杨兄说得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矿机只能满足高档耳机的收听,这种矿机就没有推广的价值了。我还是那个关点,玩矿机的本质是玩线 ...

3DQ矿机想做到准确匹配也要用变压器,耳机自身的阻抗很难与3DQ检波器准确匹配。

网友:
只要关心阻抗匹配,采用变压器就是一个保留了足够灵活度的选择,总比给耳机绕组留几个抽头容易吧俺已经囤积了几个变压器备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杨兄说得对!

谢李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李版!

谢杨兄!

网友:
谢李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机拆装后有三种结果,或灵敏度提升持平下降,需要极其耐心仔细,一个看不见的小颗粒或看不出的不平整不端 ...

又拆了一只声音很小的这种耳机,真让我哭笑不得啊,在惊叹设计师设计精妙的同时,不得不对装配工表示遗憾。这一只耳机没有条型磁铁,跟我之前的想像一样,由于锈得比较厉害,我就把它全拆下来了,发现竟然没有装4个塑料垫片,舌簧和极靴之间没有间隙,难怪声音很小。小小的线架设计得很精巧,两边有卡口使线架固定在山型舌簧片的两条边上。漆包线是0.08mm的,绕了大约560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又拆了一只声音很小的这种耳机,真让我哭笑不得啊,在惊叹设计师设计精妙的同时,不得不对装配工表示遗憾 ...

上些过程图,局部放大,大家可同享,因这款是新式样,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拆了一只声音很小的这种耳机,真让我哭笑不得啊,在惊叹设计师设计精妙的同时,不得不对装配工表示遗憾 ...

您说的这种耳机是不是舌簧式耳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这种耳机是不是舌簧式耳塞机?

呵呵,很精巧,估计做成耳塞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些过程图,局部放大,大家可同享,因这款是新式样,谢谢!

我认为设计非常完美了,而且非常简单,磁路部分用料肯定是坡莫合金的,没有锈,如果用一片很小的强磁(估计设计师设计此耳机时还没有强磁),说不定真的可以做成放进耳朵里的舌簧耳塞了,这个耳机没有塑料垫片,和振膜连接的杆子也是歪的,和孔的边缘碰上了,装配工真的辜负了设计师的一片苦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认为设计非常完美了,而且非常简单,磁路部分用料肯定是坡莫合金的,没有锈,如果用一片很小的强磁( ...

能发一张这种耳机的外观照片吗?让大家认识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DQ矿机想做到准确匹配也要用变压器,耳机自身的阻抗很难与3DQ检波器准确匹配。

李版主所讲完全正确。一般讲,3DQ检波配2只SC2-300串连效果不错。实际上3DQ输出阻抗是受S极线圈匝数以及与谐振线圈耦合度强弱有变化的。有一台3DQ矿机输出至两只串连SC2-300电流120uA,接725变压器2.5K处电流150u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李版主所讲完全正确。一般讲,3DQ检波配2只SC2-300串连效果不错。实际上3DQ输出阻抗是受S极线圈匝数以及与 ...

多谢99版主支持!
如果能用高质量的磁芯设计制作3DQ的匹配变压器相信效果会更好,因为阻抗低线包的匝数不多,所以可以用粗线绕制,容易取得好效果,制作难度也不大。自制匹配变压器可以多留几个阻抗端子,容易获得较好的匹配效果。
记得已故版主qg2007曾经做过这种匹配变压器,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发一张这种耳机的外观照片吗?让大家认识一下。

实在不好意思,一直没有上此耳机的真容。淘宝上可能还有几只,很便宜,快去抢。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一直没有上此耳机的真容。淘宝上可能还有几只,很便宜,快去抢。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

这个耳机不能拆卸,没有新品,故可能没有什么收藏价值。要是没有拍到,我可以给您邮寄一只过来。

网友(2014-05-06):
才看到,此款除了音质外,可能要性能超过SC2-300耳机,看出其线架较长,舍簧片又宽又厚非常有利于磁力线的切割,导致大声,应该比300的设计又先进一步,难得少有的耳机!

网友L(2017-03-15):
哪位矿友能转让一个SC-350给我?不发声的也可以零件完整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哪位矿友能转让一个SC-350给我?不发声的也可以零件完整就可以

给俺地址,送您一套。

楼主:
不用谢,这种耳机和SHH一1耳机我有很多。只是品像太差了,不嫌弃的话,我可以送大家一些。

网友:
已经收到laoniu556送的耳机单元,非常感谢laoniu556的慷慨援助,谢谢

网友:
这种耳机磁路设计独特,与sc3oo不同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用谢,这种耳机和SHH一1耳机我有很多。只是品像太差了,不嫌弃的话,我可以送大家一些。

能否送我两个,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否送我两个,谢谢。谢谢!

可以啊,给个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