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德生2P3套件调试问题

楼主(2014-02-18):
各位前辈:大家好!
       本人平时也玩些电子制作,最近对收音机调试非常感兴趣,但毕竟是门外汉,经验少,只有一数字和一指针万用表及一双木讷的耳朵。
     在网上搜罗的一些有关收音机原理和调试的文章后,考虑再三,乍着胆子买了一套德生2p3 AM套机,安装完毕后,虽说能收好几个台,但还是有一些不明白的问题,讨教前辈,如下:

        一、 方向型问题

         对比 德生green 138(120元)成品机的AM后, 成品机没感到有方向性,而我装的2p3 收台有明显的方向性,网上说2p3
就是这样,所以想问下 是我没调好?还是这机设计就是这样?、

       二、调整问题

          请看电路图和调试说明。

            1、偏流问题
           开机测量 IC1=0.36ma    IC3=0.82ma,而IC2=1.4ma    远远大于 0.3-0.6ma  ,将R5由18k调整为200k后
  IC2才降于0.58ma,此时整机电流为7.5ma,不知是原电路标示错误还是其他问题?

            2、中频调整问题
            ~ 将本振VC3对地短路,喇叭收音的声音消失了,但出现“哗.....”, 短路消除后,声音正常,这算是本震ok吗?
            ~接一块万用表直流档接在电位器上VR上,按说明调试T2和T3使指示电压最大,
                    但 发现电压最大可达0.5v,就是无台,而T2T3调整时VR电压为0.25v ,声音却洪亮,不知该以哪个为准?0.5v?
还是0.25v

               3、校准刻度
              既然那个小拨盘不能保证 调出某个点位的广播 如:639kh,这步省了不也行嘛?反正没进行这步也没发现不好?台不是也调出来了吗?反正是刻度校准。

                   4、统调
             说明书 需要调节L1L2在磁棒的位置,这指的是L1和L2之间的距离呢?还是这整体在磁棒的位置?
                   网上的图片两者好像我都看见过。
              另外用万用表看VR电压,由于数值小不好看,有啥好招?

网友:
如果您组装的收音机有明显的方向性,说明它的自动增益控制不好。

网友:
您先检查一下电阻R9是否开路?

如果R9开路的话,会使第一中放的集电极电流升高,且自动增益控制失效。

原图标示没有错误。

网友:
楼上冰岛朋友对电路分析得很透彻,呵呵!

其中提到了二极管稳压,这让自己想到了早年也是这个思路,只不过用的是三极管稳压,也是为了防止OTL功放大电流的耦合影响。

不同的是它只稳定了最为敏感的基极电压,而我是稳定了所有的前级电压。

我对其粗算了一下:

这三只串联二极管大致稳压在2V,那电阻R3上的压降在1V左右,电流是0.55ma。

前三只晶体管的偏置电路电流不会超过0.1ma,那二极管通过的电流约0.45ma。

换言之,也就是说三只晶体管的偏置电路电流会在电阻R3上形成的压降大约是0.18V。

那在电源电压下降到2.18V时,二极管将截止,前三级晶体管的工作电压只比电源电压最多低了0.18V(实际可能还要小一些)。

结论,设计还是合理的。

以上只是个人的兴趣,看着电路图进行简单地计算与分析,没有经过实物的测量,可能在计算与分析中会有谬误。

这只是为喜欢计算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分析电路的视角而已。

楼主:
谢谢咪咪和冰岛的回复,是我醍醐灌顶,大彻大悟!

由于J1没接,造成R9开路AGC失效 ,见下图:

焊上J1后,R5恢复18k,IC2为0.3ma ,正常。

短路VC3的自激我再验证下看是否还有自激,随时向前辈汇报。

还有的2问题:
    1.统调L1L2,是调L1L2整体,还是调L1和L2之间的间距?(之间的间距挺紧)
    2.既然IC1=0.3-0.5ma,IC2=0.3-0.6ma,IC3=0.5-1ma, 都是范围值, 那把各点电流调到最小,岂不不是更省电,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咪咪和冰岛的回复,是我醍醐灌顶,大彻大悟!

由于J1没接,造成R9开路AGC失效:lo ...

统调是移动l1l2整体

把统调调好后.就可根据不同机主所在的收音情况调各级电流;

如你所处收音环境极好.收台极多.那可把电流调小些

如你所处收不到几个电台.那可把各级电流调大.使灵敏度达到最高.

静态电流只占收听时电流的几分之一.调小那一点点对整机工作电流是微不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能举个例子什么牌子的磁棒收音机在不使用外置天线的情况下没有方向性吗?求科普

只要是用磁棒收听中波电台都会有方向性,只不过在自动增益的控制下感觉不是那么地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能举个例子什么牌子的磁棒收音机在不使用外置天线的情况下没有方向性吗?求科普

不妨再多说几句。呵呵!

很多朋友都喜欢谈论灵敏度,而从不去说自动增益控制,这实际是理解上很大的偏差,因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记得我在先前的帖子中,说到了牡丹8402的自动增益控制电路是控制了两级电路,但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现在德生的机王S2000,它的自动增益控制指标是80db,您想想这是多么让人吃惊的指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收音机的增益调节是正值还是负值?

我只能说,在常见的分立件的晶体管收音机中,自动增益控制电路会在强信号时让第一中放的增益下降。

我对现在数字电路,或是集成电路不熟悉,所以不清楚。

网友:
此机确实由于布局问题,造成中放增益不能太高,否则会自激。若是我来做,一定把检波放到最下面。上面那个地方放功放。
检波是非线性,能够产生大量谐波,此处又是中频最强点,辐射比较大。
若有兴趣,试一下这个改动,省电,电池到1.5V还能响,1.8V时接收灵敏度没太大变化,输出功率没办法,OTL的,电压低了输出不失真时音量就比较小了。
德生2P3再次修改,增加二次AGC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56&fromuid=59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使用磁性天線的收音機都有方向性,『沒方向性』實際上是收音機對電台信號放大能力強,檢波輸出的AGC電壓 ...

我也赞同冰岛的观点,用磁棒的中波收音机,肯定有方向性,没有方向性的是那种电子管软线天线的。 我也为这个问题头疼,老串台,还不如磁棒的能调整一下。

高级的收音机,方向性影响稍少,但是也有。 甚至坚起来也能正常收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AGC控制范围越宽越好,但绝大多数晶体管收音机使用调谐中放,AGC又是工作点型的,这样在AGC起控后中 ...

经您这一介绍,自己对自动增益控制方面的知识更丰富了。呵呵!

我也是最近想买一台收音机,便在PL660与S2000之间反复地对比,了解道S2000的自动增益控制能达到80db,我想它的整个通道增益一定会超过80db。

您说的“集成电路里面的三极管不要钱。”,这句话切中要点,也是集成电路的优势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AGC控制范围越宽越好,但绝大多数晶体管收音机使用调谐中放,AGC又是工作点型的,这样在AGC起控后中 ...

很清晰的分析,“工作点的变化会改变中放频率特性”,观察中确实存在这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