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50制造之组装,第六回

楼主(2014-02-19):
过节后,由于工作有点忙,FU50只能断断续续的在做,呵呵,并不算我懒吧,组装的过程比较麻烦,要考虑高低压绝缘隔离,散热,电子管机器我选取的尽量大功率元件,电源从甲到乙,一共安排有3级RC滤波,接线端子组件做得如此奇特,只有一个原因,尽量减少所占有的内部空间,因为没有用PCB链接,所有的线必须一根一根的焊接,线材的选取非常重要,由于今后机器工作时候,不可预知的高温,一般原则上尽量选择镀银的,耐高温的那种线材,我选的用打火机不能点燃的那种特富龙线,内部除电压非常低的如5V的线,不必穿热缩管之外,靠近电子管的线都要穿热缩管,镀银的特富龙线由于表层绝缘很薄,干脆穿的两层热缩管,连线我没有考虑美观,而是考虑互感最小,没有捆扎砸一起,毕竟我们不会在很多的时候去看这个线的,我们需要是美丽动人的声音,所以原则上缩短连线长度很重要,互相之间尽量不平行,屏级跟栅级尽量分开,变压器就地取材做了一个罩子,最后在总装前,变压器跟罩子用黑色漆一喷了之,VT138【相当与6E5C】这个管子很漂亮,但也很贵,咱不是土豪,不可能用同时用两个,BS下自己先,它的伺服电路板,采用了一种或的关系来处理两个声道的电平信号,先试装了一次位置,我留给VT138的空间比较大,主要还不知道这个管子工作时间久了到底有多热,12V5A的直流灯丝开关电源,经过了3A电流负载长时间的考验,开盖直接半裸,测试之后感觉散热板非常凉快,这个12V电源是供FU50,VT138,最后是安装了MP3,功率电阻,电容的外观图,变压器还没有安装,放在上面的,因为这个很重,15斤,要等差不多所有接线都完成时候,才装,在所有安装完成调试结束之后,必须还有一次补漆的过程
第一回: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94836-1-1.html
第二回: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96853-1-1.html
第三回: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3112-1-1.html
第四回: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4368-1-1.html
第五回: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5406-1-1.html

网友:
要做什么?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看来工程部小。

网友:
工程大,做有条有理

网友:
总体感觉就是有点乱

网友:
高、大、上的乱!

网友:
看着眼花缭乱。太复杂了吧。

网友:
不错  下了一番功夫的

网友:
十分简单的东西搞得复杂化了!

网友A:
工程也太长了. 都第六回了还没见安上电子管. 1月14曰到现在又是一个多月了. 加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也太长了. 都第六回了还没见安上电子管. 1月14曰到现在又是一个多月了. 加速吧!!

多谢关注, ,主要杂七杂八的事情在忙乎着的,我会努力加快进度的

网友B:
那4个是18650电池吗?干嘛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4个是18650电池吗?干嘛用的?

看错了!是釉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是釉质电阻

50W的陶瓷线绕电阻,

网友:
看样子,工程浩大啊!
期待LZ下文!

网友C:
好像是电源和放大器分体的吧?能把电路发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电源和放大器分体的吧?能把电路发上来吗?

您好,这个电路还没有整理出来,整机的图纸在第三回里面: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3112-1-1.html
6N8P,MP3,FU50,VT138用的大的变压器供电,但灯丝又分开的,因为这个变压器是我以前收藏的一个旧变压器,这回翻出来,准备利用了,但上面没有12V绕组,所以VT138,FU50的灯丝单独用一个开关电源供电的

网友D:
看起来真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真复杂啊

感谢海版主赐分,估计大约在第8回应当完工的,输出变压器还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