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老电源

楼主(2014-02-19):
十几年前朋友送的,82年生产,简单维修一下就能用了。这个电路设计挺巧妙的,可控硅自动跟踪控制调整管压降,1个电位器0-30V连续调节,值得借鉴。
当时是电压调整电位器接触不好换了;三个大滤波电容失效换了新的,体积小多了,原来2个2200u的换成1个4700u的;F004运放用的时间太长也换新的了,T9、T10三极管用8050代换,用了10多年,平时用的不多。
上周末没事干又进行了简单改造。
1、        把DZ2、DZ3两个稳压管换了。换这两个管的原因是量DZ2的电压11V多,DZ3电压有14V,两个管型号一样电压却差很多,而且都不稳定,就认为是坏了,结果换完之后情况还一样。分析原因是DZ3的电流要比DZ2电流大,约30mA,DZ3的温度也明显比DZ2高。为了使运放正负电压尽量相同,同时延长DZ3的寿命,在DZ3上并了个1K 0.5W的电阻,分流。并完之后DZ3电压比DZ2高0.4V左右,温度也明显低了。
2、        电压基准稳压管2DW7C更换为TL431。TL431和2DW7C的性能就不多说了。根据稳压原理,把TL431接成2.495V,然后调整R25、R26的阻值达到设计值。TL431这样使用少用了2个电阻,性能也就不会受电阻影响了,简单且性能好,再并个10U钽电容,效果更好了。将R25短封,R26上并5.1K 0.25W电阻达到设计值,与稳压管串联的R24更换为1K 0.5W,电流约11mA。调试时不小心把F004运放烧了,临时换了个ua741,性能没问题,就是太难看了,准备入个F007换上。
3、        运放输入端的两个保护二极管用IN4007换了,和电压调整电位器并联的电容换成钽电容,电容C1上并个0.22U CBB电容
4、        昨天晚上,把复合调整管换成了LT1083,结果开机电压表就打满盘,万用表测51V,电流表也晃一下,过载指示灯闪一下。运放输出+12V多(相对A点),LT1083调整端比输出端高5V。LT1083是TO-220封装的,和新的对比阻值没有明显差异。将运放输出短路电压表还是打满盘,电压没测。求助各位大虾分析原因。

网友:
这个电源有年头了!

网友:
很漂亮的电源

网友:
老设备的板子看着真很养眼

网友:
老设备. 不如别改.

网友:
好老阿!但是做工不错,

网友:
老的电器很有味道,改了有点不伦不类了。

网友:
老机器了。大红袍一溜一溜的嘛。

网友A:
LT1083不能代替复合调整管,它本身就是一个低压差三端稳压器(最小压差可达1V),用法与LM317相同,最大输出电流:7.5A,最高压差不得超过3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1083不能代替复合调整管,它本身就是一个低压差三端稳压器(最小压差可达1V),用法与LM317相同,最大输出 ...

运放驱动三端稳压器是很常见的电路,把三端稳压器当调整管用,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放驱动三端稳压器是很常见的电路,把三端稳压器当调整管用,可以的

通过认真看书、上网学习,你说的是对的,三端稳压器可以当调整管用。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老电源了真有年头了

网友:
好红的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认真看书、上网学习,你说的是对的,三端稳压器可以当调整管用。谢谢你的指点。

相互切磋,共同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钮应该是weitiao还是weidiao

应该是weitiao(微调),0-30V连续调节的电位器

网友:
用料不错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的 还是 插件的  猛啊

这可不是DIY呦

网友:
调是多音字,既可以读tiao, 也可以读diao.直接用汉字就不会产生误解了。

网友:
老设备,电器的质量没的说。虽然工艺和技术比不上现在但是那份纯真的责任感和凭良心做事情值得我去学习

网友:
建议收音机放旁边,看射频辐射有多强

网友:
老貨!老器皿!發現以前設計的人很認真,太浪費材料了,造成國民普及率不高

网友:
原来的产品设计上质量第一,可靠性高。用现在的话说是浪费、性价比差、缺竞争力。

网友:
我好像有一台样子很像,不知好坏。谢谢搂住的电路图。

网友:
图和做工都很好,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真老的一个电源,准确度应该好高

网友(2019-08-27):
请教一下,这个图里面的B变压器能不能用光耦代替?如果不能的话,初次级各是多少圈?电感量是多大?

网友(2019-10-12):
老产品看着就是养眼。

网友:
大红袍不少,牛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