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舌簧耳机磁铁磁场强度的确定

楼主(2014-02-20):
在测量舌簧耳机电感量及换磁铁的过程中发现:拆掉磁铁,测量电感量为一定值,加装上原装磁铁,电感量没什么改变,再加上一般的磁铁,电感量也没什么改变,音量改变也不大,如果换上强磁,则电感量下降,音量也变小了。原因可能是强磁使系统饱和,电感量下降,音量也变小了。所以我认为舌簧耳机磁铁的磁场强度以不使耳机原有系统磁饱和为原则,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在增加磁场强度的同时测量耳机电感量变化的拐点,拐点处即最佳强度。

网友:
以前做过实验证实舌簧耳机的磁铁磁性过强不行,现象也和楼主遇到的一样,耳机电感量下降,声音变小。

网友:
去掉磁铁铁磁路上的磁性还是能维持一段时间,但是时间长了不行,这就如同有人用磁铁给螺丝刀加磁一样

网友:
自己原来想象耳机磁铁的磁性是越强越好,误区.    谢谢楼主,学了一招.

网友:
感觉耳机磁铁强度就像甲类电路中电子管的栅偏压或晶体管的基极偏置电流必须落在一个‘线性’段内,不然元件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震膜与舍簧之间是有张力的,比如X公斤,磁铁的吸力于之要平衡,大了小了都不行。

网友:
还有一个线圈产生的磁场叠加到磁铁磁场后,软铁心不能磁饱和,也不能磁场反向的限制。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
以前还真没注意,想当然以为越强越好。

网友:
感觉耳机磁铁强度就像甲类电路中电子管的栅偏压或晶体管的基极偏置电流必须落在一个‘线性’段内,不然元件就不能正常工作

学习了

网友A:
是这样。我将SC2-300舍簧耳机0.12×700线圈拆除,换成0.04×5000圈绕满,放上强磁铁,根本不响了;我拿下强磁铁换上原先的磁铁,很响,且不用匹配变压器;若用强磁铁加匹配变压器,需要将强磁铁四分之一就够了(即:将强磁铁与原先按照的角度垂直放入)。实践证明,这里的磁铁,不是磁性越强越好。

网友:
  我有我的调试准则,从不调在峰点上,而是调到峰点后向后退一点(九成),因为峰点最不稳定!

楼主:
感谢版主的加分和各位的鼓励,我认为以目前的技术和材料完全可以做出比以前的各种耳机更好的矿石机专用耳机的,不过现在这个消费群体太小了,没人愿意做。

网友:
     学习了. 以前还以为磁铁越强越好呢。

网友:
这与舌簧材料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我将SC2-300舍簧耳机0.12×700线圈拆除,换成0.04×5000圈绕满,放上强磁铁,根本不响了;我拿下强 ...

磁场强了,那么对应的簧片和磁极的距离就要调整,应该是距离加大,磁力因该和簧片的弹力平衡,线圈中的电流变化改变弹力平衡,引发簧片震动,如果磁场强了,簧片的弹力也强了,耳机或喇叭的声音就应该更响,线圈是电感大,电阻小(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是线径要粗一点电阻小),效率就更高,在强磁场和簧片平衡中发声会更灵敏也更响.
对现有耳机大幅改变磁场强度,其他参数没有改变,效果肯定很差,甚至没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