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头线性差的改善方法

楼主(2014-02-20):
指针式表头的指示特性不好往往令人头疼。表头线性不好与多种原因相关,如游丝不正、铁心歪斜、轴尖同心度差等。对于线性差的表头,应尽量调整游丝和铁心以改善。但很多时候,特别是一些老表,经反复调整后仍不尽人意,这时候也可以通过外部增加一附加磁场来改善。
附加磁场是在表头外部的适当位置安放磁钢,这种小磁钢很容易买到,有多种尺寸供选购。

楼主:
案例一,M2000A超级万用表,内磁式表头,表头的指示特性差,其实表头的线性还可以,但表盘却是非线性刻度的,怀疑是装错了表盘或者是根本就只有一种表盘,这样只能迁就表盘刻度了。通过反复比较,在图示位置上加了两块直径10毫米的磁钢,指示特性得到改善。内磁式表头因为铁芯在外面,加磁钢很方便,无论是S极还是N极都能吸附,但对表头的作用却不一样。可以是增加或降低灵敏度,需通过电路的调整来保持精度。磁钢本身的吸附力很强,不过为防止磁钢万一移动,只要用双面胶稍带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M2000A加磁钢前后的指示特性比较

楼主:
案例二,三和300-B万用表,1956年的老表,外磁式表头,表头的线性差,在图示位置上加了一块直径12毫米和一块直径10毫米的磁钢,指示特性得到改善。外磁表由于磁钢在外,附加磁钢时会出现相吸和相斥的现象,一般,相吸时比较容易固定,但会降低表头的灵敏度,可通过适当调整来保持精度。

楼主:
300-B加磁钢前后的指示特性比较

网友:
有益的实践,指针表表头线性不好除了楼主说的:游丝不正、铁心歪斜、轴尖同心度差等,还有磁钢的原因。比如500外磁表两块磁钢如果磁饱和度不一致,就会造成表头线性不好。冲退磁如果线圈匝数不一致,也会造成表头线性不好。楼主采用外加小磁钢的办法,恰恰是使用外加磁场干扰表头磁场的办法。

网友A:
如何确定摆放位置?

网友:
好办法,有时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确定摆放位置?

表头的指示特性不同,小磁钢的位置也就不同,要自己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头有点退磁能用吗

外磁表头,小磁钢与表头相斥时,能提高一点表头的灵敏度,但对表头线性也会有些影响。
内磁表头都相吸,只要试一下正反面,能找到使表头灵敏度增加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确定摆放位置?

楼组楼主的方法不错,我想此方法的步骤应该如下:
1、设法将指针指示到表头灵敏度需要增大或者减小的位置,移动磁铁找出能增大或者减小的位置分布图(包括纪录能增大或者减小多少);
2、设法将指针指示到表头灵敏度不需要增大或者减小的位置,移动磁铁找出影响灵敏度最小的位置分布图(包括纪录还会影响多少)。

在两图相交的部分中,选择最适合的位置放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