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台FU29单端,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4-02-20):
今天用了一整天,装好了FU29单端,用了自己绕的一套牛。
试机时一开始就不顺,开机几分钟保险催了,查了半天,发现是整流桥击穿了(800V8A的桥)。换了一个700V3A的桥(台湾产),行了。可是又自激,好不容易调好了(6H9C屛极电压过高),效果还不错。但是发现反馈加不上,加上后反而失真,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教。谢!
EF14外面的漆掉了不少,干脆用丙酮全擦了,也挺好看的,不过没有字了。

网友A:
请坛内高手解答指教。我等跟着学习。

网友:
6N9一级就可以推动FU29了,另外FU29的栅电阻470K大了些,我用100K

网友B:
输出初级接线端子反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初级接线端子反向试试。

多谢,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明天试试

今天试了,还是不行,改了线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还是不行,改了线路

输出---一个声道------单道掉换,。音该会好的,。前两级灯丝接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出---一个声道------单道掉换,。音该会好的,。前两级灯丝接地,。

找一个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一级一级的从前向后调试,准能解决问题,按经典电路做,调试每级波形到不失真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找一个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一级一级的从前向后调试,准能解决问题,按经典电路做,调试每级波形到不失真 ...

我做的几台都是用6n8p做的前置,一次成功。。这电路没用过,。感觉前级屏压不很好,。是大音量失真-----还是小音量失真------这很关建,。

网友:
有6N9就够用了吧!为什么加那么多级?

网友E:
有6N9就够用了吧!为什么加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6N9就够用了吧!为什么加那么

6n9一级-----不很好的,2级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几台都是用6n8p做的前置,一次成功。。这电路没用过,。感觉前级屏压不很好,。是大音量失真-----还 ...

大音量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坛内高手解答指教。我等跟着学习。

你把输出变压器的初级 P与B 倒一下就不自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音量失真

加大水塘,,虑波电阻加大些阻值----对燥音有益,。这种原因可能是电牛力不从心,。加大电容试试------是否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