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线材、煲耳机,我认为是骗人的。

楼主(2014-02-21):
玩线材、煲耳机,我认为是骗人的。
                        玩线材 和 煲耳机
本身就是不存在的事情
我用过两元店买的耳机,把那耳机线材拆下来,接听双动铁耳机,没发现任何改变
没听说电流在更高级的金属里跑得更快,即使跑得更快,也是同时到达。如果电流在某种金属里反应更灵敏,那么,这种灵敏度,也不是人耳能听出来的。
其实,对于线材的质量,主要是不要接错线,线要柔软耐用,还有线材的插头要做的比较好,否则接触上有问题,会造成杂音。插头的接触问题,确实会有影响。
耳机,真正的技术在做单元上,而绝对不是其他
煲耳机也是假的,对于动圈耳机来说,煲过后,确实有一点点改变,但是极小,基本可以忽视
动铁耳机,根本没法煲,只要没坏,单元里没有进去灰尘,声音永远不变‘
硬要说变化的话,就是心理作用
有些人的心理是越听越依赖,所以感觉煲过的耳机效果很好
有些人的心理是,越听越能发现耳机的瑕疵,所以就不停的买新的耳机
其实变化的是心理,而不是耳机。耳机的核心技术就是喇叭,以及调音风格。主要是喇叭的技术,所以骗钱的很少造喇叭,造出来还是山寨的,不敢说正品,即是说正品,一听还是山寨的。山寨喇叭,总是顾此失彼,味道不正。
所以做山寨的人,就大搞线材,因为这个是个神话,根本上就是骗人的。基本上是玄学。
所以卖耳机的人,就大吹煲耳机的作用,因为你说不好听,他就说还要煲;煲完了你说还是不好听,他就说你煲耳机的方法不对。
如果不信,你可以同时买两副同一型号的耳机,好好煲一副,另一幅不煲,然后冷静的AB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两幅没有什么区别。不过,为了排除你自己的心理作用,你可以叫你的同事来听着两副耳机,不要告诉他哪一付煲过,看他能不能分辨出来。
你见过四大品牌出售煲过的耳机吗?其实煲耳机不是难事,他们为什么不煲过再出售?呵呵,因为根本没有必要。
(各位老烧,请不要骂我,如果不同意我的观点,请忽视即可,反正我说话,也没有什么号召力。请不要骂人,丢失自己的身份。)
[ 此贴被隔壁银耳朵在2013-10-31 17:10重新编辑 ]

网友:
学理科的如果也煲器材、煲线材,除非钱多,否则难以理解。扬声器和耳机确实有老化问题,但是刻意去煲是很不可取的,以消耗寿命为代价。正常使用一段时间自然就老化,这个不是谁能左右的。像某些高烧圈那种煲耳机的方法只能用摧残来形容,买回来先不听而是大音量煲很长时间,等到他们认为已煲开的时候其实寿命已无多。
新喇叭主要是定心支片没有进入状态,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就可以逐渐软化达到状态,主要参数是Fs下降几Hz,这当然会带来低频音色的改变,基本是下限降低,延伸增加,这在文科生眼里可能会很神奇,会认为“煲”绝对是一种高深的学问,一大堆评价术语,什么厚度、质感、密度解析力等等一顿乱用还显得自己很专业,其实并没有什么神奇的,他们没有能力鉴别和剔除某单一数据变化对全频综合听感的影响,自然不能理解煲的实质,神奇就出现了。外行看许多问题都神乎其神的,甚至还总说人类或者现代科学还搞不明白、人耳是最精密的声学仪器、指标、测量数据没用,不代表听感,音响是给耳朵听的,不是给仪器听的,反正人耳最神奇了,你测量指标丝毫没变化,他能听出来变化,。如果优秀的音响系统只靠金耳朵就能造出来,那十八世纪就应该能造出极品音响了,以前没有金耳朵?还是今天的人类听力比十八世纪进化了?有证据显示进化了吗?
我们所知道的进步:电子技术、机械加工、材料科学和声学理论以及相应的测量技术和手段。

好多神人还能分辨焊锡品质带来的音质差异,更别提线材了,让他们说,那叫差别非常巨大,一耳朵就能听出来,听不出来那是木耳。玩线材的烧友对煲线很有讲究,各种煲法,是否“煲开”的鉴定标准。

这里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世界上任何音响公司开发部门至今没有聘任一个知名发烧友来搞研发,半个都没有。可能那些发烧友还不屑那种工作呢,认为那些技术人员音响素质、听力都不够层次,只会兼顾成本去搞规模化生产,所以许多发烧友的器材都要自己造,不会造就迫不得已买成品自己改或求别人改,今天说这个元件是臭肉,明天说这个IC是垃圾,不过他们玩的确实很开心

网友:
跑在乡间小路上,奔驰不如东方红拖拉机,但是如果让哦选择,我还是选奔驰-------------线材的观点。
汽车要有磨合期,才能进入最佳状态------------煲机的观点。

网友:
有点以偏概全了:线材我也不赞同太多的投入,但也不要忽略它。
煲耳机的作用很大的(看耳机的品质,差的煲了也是浪费电),特别对低频的提升,这个可以说最不花钱的,何乐不为呢

网友(2019-05-16):
煲耳机有一定的作用 同时买两条一模一样的耳机 一个听半年 一个闲置 半年后对比 还是旧的好听 自己的体会

网友:
我认为 区别不大,但还是有区别,尤其是高端设备,区别靠耳朵能分出来,但是好不好听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只说区别

网友(2018-09-17):
楼主给自己省钱省力了,不用折腾了

网友(2014-03-08):
线材只要真材实料就可以 是有一定作用的

网友:
2块钱的耳机自然接什么线都可以也不用煲。试试二千元以上的耳机,就能体会到区别。
当然要一步一步来。

网友(2019-05-15):
初入道时听说耳机要煲过才好听,越是高档的耳机越需要煲。我看杂志上写得很神奇的,就就买了一付算是高档的耳机,本人穷,上百的耳机自认为是很高档了。买来后拆开包装,连线一起电饭煲,加水插电,开大火半个小时。据说要大火力半个小时才够,小火力要3天3夜。然后插入cd机试听,可就是不响。当时是百死不得其姐。问同学,被同学揍。才知道原来是语文不好。后来有钱了,自制了一对惠威喇叭,听上去总感觉低音不够,有人说了,要煲,还说汽车不就有个磨合期吗?凡是物理特性的都要磨合。想想有道理,汽车磨合是不能高速运转的,也就用小音量放了一个晚上的交响乐,真累啊,不停地翻蝶片,感觉没有变化。一位大神说了,煲喇叭是为了增加纸盒的弹性,延长纸盒的冲程,跟汽车不一样,要大马力,音量电位器起码要开到三分之二。于是,放入《小刀会》,半小时后,被邻居揍。到了这时才知道,是耳朵不好。

网友(2014-02-22):
小声说一句,只要差不多的近似一样,国产山寨的比保险丝还细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基本不听耳机,还是喜欢敞开的空间听

网友:
商家卖褒过的哪你提出不好听后就没有退路了,“你再褒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就不能和你说了。不过纸盆喇叭还是有必要褒的,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不是很心急,慢慢使用就是褒了。提前褒到家也是把喇叭的使用寿命缩短了。

网友:
好强大的 理论

网友:
楼主理论真的好强大

网友:
赞同这样的观点

网友:
线材好坏用在一般机子上差别不大

网友:
13#鹏翔发消息只看他

网友:
线材好坏用在一般机子上差别不大

发烧,适合而止!

网友:
二者均没有实际数据支持,纯属自己找事玩,信与不信又有何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