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焊锡有经验的朋友进

楼主(2014-02-21):
讨论下焊锡...有经验的朋友进...
                        不闲扯...焊锡的声音差异很大...
如果是用来焊耳机线..差异不明显..但作为话筒线..区别是一耳朵的事...
手头大概还有20种焊锡....
银彩.战神.WBT.卡达斯.凯斯特(含银和不含的),欧亚德,千住.阿尔法..其他国产的忽略不计(包括白猴)...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也忽略不计..
相对中正还原的个人结论是千住和凯斯特63/37..其他焊锡声音特点鲜明..不太适合大量使用...
暂且在用千住3%焊板子...但是大量使用后主要问题是声音中低频区太过宽厚了.....就象穿着个大裤衩子一样....又因为凯斯特63/37 中频密度反应不算太好...以至于没有作为首选...
求高手赐教中正还原的焊锡...能大量使用的....

网友A:
这么多焊锡。。这么吊。不过你到底是想问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焊锡。。这么吊。不过你到底是想问什么。。。

二楼是卖焊锡的,给来个详细的演讲吧!正好给自己做个广告!

网友:
有这么神的耳朵吗?

网友:
  相比较来说 听着 火电厂的电比水利发出来的点 声音要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是卖焊锡的,给来个详细的演讲吧!正好给自己做个广告!

哦。想了解哪方面的。。。

网友:
有米呀!!羡慕中!

网友:
纯粹胡嘞!!!

鉴定完毕!

网友:
自己慢慢研究吧,自己慢慢用,五佰年必成正果.

网友C:
LZ是讲究之人!焊锡对声音有影响,用不同烙铁焊接,声音有变化吗?比如火烙铁、电烙铁什么的

网友D:
楼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单纯找焊锡品牌是不行滴.

焊接中电烙铁的温度,烙铁头的选用(略200字).焊点加热的时间,焊点冷却的时间更重要,
它决定了焊点凝固后是非晶还是结晶状态.对音色的影响巨大.以至许多烧友在焊锡的品牌
上,含银量多少上纠缠不清.从而忽略了焊接工艺.这实乃一大误区!

常用助焊药剂也同样重要.它对焊点的质量影响相信大家都有共识.松香的原料产地决不可忽视.
我国东北松所制助焊剂使音色高亢,南方松树所制助焊剂则音色温暖.维也纳森林更是极品.

供楼主参考..

网友E:
据说这个跟用左手或者右手也有关系哎!

网友:
真佩服楼上那些说风凉话的老兄,人家是自己实际操作得出来的结论,你们这些人实际操作过吗?没有实际操作凭感觉认为不行,就打击人家,有意思吗

网友F:
诚心请教:焊锡对声音有影响?

网友:
奶腿的,我1公斤日本千住二天都用完了

网友:
楼主的耳朵针好!我的耳朵已经被电厂里的噪音给毁了!现在我的耳朵很多高音都听不见了。

网友:
要这样的话焊踢就能解决音质了

网友:
建议楼主用焊锡搭个

网友:
请楼主以后发帖子前,先想一想你发的帖子有什么意义?再发这种只是为了灌水赚分的帖子,可能会适得其反。

网友:
第一次听说焊锡和声音有关系,自认我耳朵达不到这个神级水平。

网友:
焊锡是电子产品最重要的原材料,关系到它的稳定性,中国的电子产品所以质量不好,使用寿命短很大的原因是焊锡的原因,以前的电子管收音机由于对焊接的要求工艺很高,很少有虚焊的,但是到了晶体管时代电子产品进场虚焊,占了绝大部分的故障率例如我家的日本原装的日立彩电,至今仍无任何问题,已用了三十年,但是我在07年买的海信29寸平直,犯了三次毛病,皆因为焊锡日久虚焊,导致输出坏,大功率管坏,和高压瓷片电容坏,都是大电流部分,还有行输入变压器虚焊,焊锡的配方大有学问。

网友:
焊锡有学问,环境也有学问,农村虚焊问题多,城市虚焊问题少,北方虚焊问题多,南方虚焊问题少,盖温差之故也。其次就是印板的影响,第三才是焊锡原因,低温焊锡隐患较多,但这不是用料不足,反而是太过了。不管焊锡吹的多么神,皆铅锡合金,无一例外,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有无铅焊锡,听说过含银焊锡和含钯焊锡,但有谁听过焊锡生产商做过介绍?含银也就是增加了焊锡的高温流动性,适合贴片原件在生产线中的焊接,其实维修使用对质量影响不大,着重是影响价格
真要发烧可以试试铜钎焊,或者等离子焊或电子束焊,那种声音可能就“通透无比”了

网友:
            先送上灵隐寺开光,

            再到印度舀点恒河水洗礼,

             最后送上珠峰供一下天神.

            回头焊出来的东西一定惊天地泣鬼神.

网友:
焊锡也有大学问,学习了

网友:
吹毛求疵,焊锡都影响音质的话,那铜箔都要用黄金的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讨论焊接技术的,被忽悠

网友:
都发烧到焊锡了。。。。。让我等初烧。。。情何以堪。。。

网友:
我看还是不用锡焊的好,用铜焊或银焊就没有你说的这么多的讲究了。

网友G:
焊点的结晶确实不同  大师焊卖几万   你焊卖几百都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焊点的结晶确实不同  大师焊卖几万   你焊卖几百都够呛

胡诌  焊接也有大师,顶多是个熟练工吧。

网友:
看了3遍楼主的原贴, 还真就没能看懂
请问楼主开这贴子是打算讨论焊锡材料, 还是讨论汉字密码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单纯找焊锡品牌是不行滴.

焊接中电烙铁的温度,烙铁头的选用(略200字).焊点加热的时 ...

嗯,这是个大学问,建议楼主买个电子显微镜观察不同焊锡不同情况下的结晶状况········

回头来写个10000字的paper

网友H:
经过本人大量的实验和深入的研究,含银12.34567%和8%黄金的焊锡,在123.4567温度下焊接,效果最佳,无论音场、平衡、高低音还是解析度都达到最佳。若在焊接前请高僧开光,则焊接出来的音响效果更加令你喜出望外。

网友:
我可没有那么好的耳朵,听不出焊锡的焊接质量影响音质的区别,干脆别玩音响了,上哪淘一对金耳朵。

网友:
超级耳朵

网友:
上世纪90年代音乐发烧友的风格

网友:
俺这耳朵是不行了,得靠仪器了,电学声学的还不够,还得配金相显微镜、扫描显微镜和元素分析仪。
有数据才有说服力。

网友:
焊接的时候,是电烙铁好呢还是火烙铁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经过本人大量的实验和深入的研究,含银12.34567%和8%黄金的焊锡,在123.4567温度下焊接,效果最佳,无论音场 ...

有同感!

网友:
焊锡对声音有影响是因为焊接技术不过关,虚焊造成的,另外,焊接完成后应该用无水酒精仔细清洗板子,因为残留的助焊剂容易漏电,会对电路的工作状态造成影响,甚至烧毁器件。
所以应该好好练习下焊接技术。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诚心请教:焊锡对声音有影响?

我是蛋机新手,和你一样不清楚的
电工高级我也是考试考出来的啊,
可还是搞不懂
影响电路的特性只有感抗容抗阻抗,这个焊锡影响什么抗,
如果算电阻率有影响,再换算到信噪,应该是百万级差异,狗的耳朵也仅仅比人好400倍,
很想知道科学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是蛋机新手,和你一样不清楚的
电工高级我也是考试考出来的啊,
可还是搞不懂

谢谢朋友的解答,敬请老胆友指教。

网友:
转个帖子
我们早已离不开焊锡了,除了焊锡本身的材质、焊接工艺工具之外,对使用前的焊锡要做进一步处理才算是能用,(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1:选黄道吉日,半夜十二点起床,把焊锡挂树上,高度离地两米以上为宜,采集大气朝露之气。日出前赶紧取下,藏于怀中七日,已初步达到人锡合一的初级境界,期间不能洗澡!换衣!
2:七日后,午时三刻,把焊锡泡在拉菲红酒里面三日,焊锡捞出,红酒喝下,更达到人锡合一的中级境界。
3:最后求得童子尿一壶,取同量蜂蜜加入搅匀,焊锡在内泡制两个时辰后捞出,晾干,不能暴晒!将蜂蜜混合液分365份。每日一份,饭后服用,期满一年,可到最高境界。

一年后,你可以使用你的焊锡了,使用前一定素食三日,沐浴之后方可使用,切记方位坐东朝西。此法令焊锡及人合二为一、畅快淋漓、令焊接之物性能倍增,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

网友J:
楼主说得有一定的道理,焊锡有大讲究,不然为什么高档锡卖高价?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2014-03-24):
引用 网友J:
楼主说得有一定的道理,焊锡有大讲究,不然为什么高档锡卖高价?

我这里有极品太空纳米焊锡丝,100克一卷,价格8888美元,你要多少?

网友:
君不知现在好多元件都是铁脚的了,还考虑什么焊锡干什么?只要在焊接前清理好元件脚防止虚焊就行了,贵的焊锡只是流动性好熔点低,便宜货焊出来的效果就是豆腐渣样,调高烙铁温度照样用,关键是防止有虚焊发生

网友:
呵呵
我就用一般的

网友:
如果焊锡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那机内连线用什么才好,线材可不是十几种那么一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说这个跟用左手或者右手也有关系哎!

   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是讲究之人!焊锡对声音有影响,用不同烙铁焊接,声音有变化吗?比如火烙铁、电烙铁什么的

   经典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如果是亲手试验得出的结果,最好能出示多种焊接原料焊接的同种电路,在相同激励下输出的波形对比图,这 ...

连咸菜的盲听都没定论呢,你指望焊锡能有定论,这个东西主观性很强,但不代表主观一定不科学,人要是常暗示自己身体不好,那身体一定会不好,拿破仑让一个腿瘫了的人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了,所以楼主说楼主的,有钱有时间想学学就学好了,不信的笑笑就好了,反正我听不出来,也不扯这蛋

网友:
真的有这么神的耳朵吗?

网友:
这个很难测试吧 除非是做标准试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