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只要一块IC的指针ESR表外挂模块!有原理图,欢迎探讨!

楼主(2014-02-22):
      前段时间试制7106/7107数字表头的ESR表成功,不过拿现成的数字表改太可惜了,有朋友想用指针表改,但是用现成的指针表太可惜了,于是萌发了制作一个指针表的外挂模块来实现ESR的测量。我思考了下,大概要满足以下要求:
       1、表笔开路的时候,指针表基本上不动。
        2、表笔短路的时候,指针恰好打到电阻档的0位置。
        3、用阻值表盘读取ESR值。
        4、用0.25/0.5(mA/mV)档作为外挂测量。
        5、模块用香蕉头固定在PCB板上插在万用表的红黑表笔香蕉座处,万用表表笔插PCB板上固定的香蕉座。
        6、3V-5V单电源供电,只用1个运放,我选择了耳机功放TDA1308,DIP封装的非常适合焊接洞洞板。
        7、非常适合用锂电池,比如聚合物锂电池、手机电池、18650等。配合ETA9635可以实现低成本充电、5V升压稳压、过放保护等管理。
        8、会追加一个按键,切换后,用电流档读电容大小、待更新!

电路图如下: 仿真通过,我还没有实际制作,最近忙,有空制作后上成品。

说明:
      1、R5使用2K到15K之间的可调电阻。
      2、CX为待测试电容,短路表笔后,调节R5使万用表的指针指向阻值表盘的0位(相当于指针表的电阻档调零)。
      3、R1、R2为负反馈电阻,R4为保护电阻,和CX的复合阻抗构成采样电阻。万用表的测量值为R1/(R4+Rc)*VI。R1和R2的取值为阻值表盘中心值略大5-10Ω,R4为5-10Ω(与差值相等)。调试的时候CX可以用表盘中心值相同的电阻代替。
     4、实际使用,需要在运放8脚和4脚之间接1个100uF左右的退耦电容。
     5、实际使用,需要在CX之间增加一个1-2uF的400V隔离电容,CX并联两个1N4007,防止被测电容放电损坏IC。

       运放A构成100KHZ的方波发生器,5V下,输出幅度大概1-1.5V。经过R6和R5衰减电路输出大约120mV-250mV的信号提供给全波精密整流电路。因为用的是直接耦合,所以只需要运放A提供运放偏置电压,减少了电容的使用量,降低了电路的要求。
       运放B构成精密全波整流电路,利用ESR的阻值作为反馈采样电路,使ESR值与输出电压成比例,又因为运放B输入的信号幅度较高,降低了对运放增益带宽积的要求,所以可以使用耳机功放或者NE5532或者单电压运放来制作。
      运放B的输入信号大小取决于指针表的最小电流/电压档位,如果是0.5V的,需要将运放B的最大增益设置为2.

补充内容 (2015-3-24 23:30):
最新完善版本,支持短路检测:移步345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8&fromuid=18268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请你介绍一款更合适的片子。

爱好者制作选配元件,首先要用通用型的,按照一些假设去找,即使找到了,不一定好获得。这个网站比较全,很多型号可以找到的。http://www.alldatasheet.com/

这个所谓的ESR测试仪,其实就是一个测试电容容抗的电路,在100KHZ频率的信号驱动下,一个正常的10微法电容的容抗才有0.16欧姆,不难计算,100微法以上的电容容抗还要小十倍,如果电容质量不好,这个容抗就无法显示出来,往往被串联的等效损耗电阻所替代,以此推理,100微法的电容如果用这类ESR测试仪测试出有几个欧姆的损耗电阻,那么这个电容就表示不行!

如何创建一个实用的电路完成,小鬼头先生的方案已经说得很清楚,一个100KHZ的信号源,一个比率测试电路,加上一个灵敏度很高的、带宽达100KLHZ的、线性的检波电路,最后完全可以等效为直流欧姆测试原理的电路,这样一来,就可以直接利用指针表的欧姆刻度读数。选择合适的元器件,制作成一个附件,需要用的时候与电表的微安档连接就可以使用了。

一些朋友受手头元件限制、还有实验条件的限制,总希望能够有一款电路简单、元件易找、省电的方案。但是前提是这些方案的可行性。

如果你要制作一款像楼主所说的外挂附件,利用原有欧姆刻度读数,你那个检波器就有一定的要求,需要至少5-10兆周以上的单位带宽的电路,而且,还要具有深度的负反馈实现真正的线性检波,这样的运放找起来不是太难,至于单电源的芯片可能就难了。分离元件实现比较容易,而运放通过查手册、看市场供应,一般不难找到通用的芯片。

如果用单独的指针微安表实施,由于刻度可以另外绘制,可以不去强求线性检波器。

如果缺少一些条件,个人觉得去仿制那些成熟的电路可能更好。

网友(2021-10-19):
这东西就是维修定性用用,
喜欢做的,做个玩玩,实用性和稳定性可以的
现在淘宝上30---50元就能买个多功能检测仪,带ESR的
一般人真没必要再做它
最好买个手持电桥

手持电桥测ESR,厂家给出100K时的读数,只是为统一和方便交流分享吧了
实际有的电源是几百K的工作频率,用来滤波的电解通过的电流很大的,手持电桥有多少驱动电流?

所以电桥是定量参考,实际上电源还是带满载运行一些时候,用波或表子测ACV
能骗过电桥的电解有,能骗过波波或表子的没有。

网友(2014-10-07):
引用 网友B:
没带频率切换。作ESR测试就设在100KHZ,如果兼作电感表就设定在160KHZ。打样板时还没有考虑测电感的功能, ...

我买的快到了期待中

补充内容 (2014-10-9 23:10):
板子到了,连接好,经测试非常牛,

网友:
坐等成品  还是外挂模块好 数字 指针都可以用更好,,,,毕竟有esr测电容 维修起来也方便

楼主(2015-03-24):
2015年3月24日更新最终版:
不带短路测试功能:

带短路测试功能:
电容短路检测原理:
当测大容量电解电容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指示灯会先灭一下,然后亮起来,容量越大,从灭到亮的时间越长。
当被测电容漏电,短路,指示灯会长灭。如果容量消失,没有从灭到亮的过度时间。
1000uF从灭到亮的时间,大概是5秒开始暗亮,10秒左右完全亮起。
调试说明:
R7为指针万用表中值电阻,MF500表和MF47的15V供电的表,请将此值改为10Ω。此值默认是中值为16.5Ω的MF47表。
R5和R6与中值电阻构成放大倍数为2的恒流源电路。默认其值是R7的2倍。
VR1为输入幅度调整,MF47表的满摆幅是250mV, 调节VR1使MF表满摆幅即可。这个时候,输入信号幅度应该是125mVp左右。测量信号约等于输入信号125mVp
实物尺寸36mm*43mm,绘制的时候是按照洞洞板的孔距绘制的(2.54mm,也就是0.1in)

PCB图

网友A(2014-02-22):
请问;远方还可以采用其它的型号吗?

网友:
写错,是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远方还可以采用其它的型号吗?

可以用NE5532,不过需要修改运放A的正反馈和分压电阻的阻值大小。因为NE5532的输入阻抗略低。

网友C:
右半部分很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半部分很巧妙

过奖,左半部分就是个普通的振荡器,100KHZ左右的频率,不过我发现用三极管振荡电路貌似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使用锂电池,电路也简单。

呵呵,我在计算振荡电路,设置频率切换,这样可以按键切换,一个频率测ESR,一个频率测电容容量大小。 关键是电路很简单,只要一个IC就搞定。可以做的很小,大概和9V叠层电池一样大小,当模块很合适。

网友:
外挂完全可行,表头就是个指示。

网友:
楼主做个实品出来看看

网友:
好啊,谢谢 正是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楼主,谢谢。

薛老师的那个板子卖的好不好?我这个可以做的很小,用贴片。大小可以控制在一个电池那么大。直接挂在表笔线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薛老师的那个板子卖的好不好?我这个可以做的很小,用贴片。大小可以控制在一个电池那么大。直接挂在表笔 ...

我喜欢这个方案,有成品吗?我预订一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用NE5532,不过需要修改运放A的正反馈和分压电阻的阻值大小。因为NE5532的输入阻抗略低。

哦谢回复·。还是等待你的成熟电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喜欢这个方案,有成品吗?我预订一套。

我没能力组织套件的,回头我把锂电池部分的电路放上,调试后希望有人愿意打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谢回复·。还是等待你的成熟电路好。

不客气,只能是抽时间做着玩了。实际电路改动不会太大,最多加外围隔离电路保护电路,我喜欢简单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用NE5532,不过需要修改运放A的正反馈和分压电阻的阻值大小。因为NE5532的输入阻抗略低。

采用FET做输入的运放其输入阻抗高。如TL082之类可以用吗?

楼主:
振荡部分可以,只是我不清楚082可以低电压单电源工作不?另外驱动电流多大?增益带宽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FET做输入的运放其输入阻抗高。如TL082之类可以用吗?

振荡部分可以,只是我不清楚082可以低电压单电源工作不?另外驱动电流多大?增益带宽积多大?因为测量部分要求驱动电流的

网友:
低压就有点悬,12V还能混。带宽好像是8M左右。驱动电流比5532小。

网友A:
手头上好像TL1028可胜任。现在这些玩意都没啥用,早年被忽悠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好像TL1028可胜任。现在这些玩意都没啥用,早年被忽悠买的。

等你的洞洞板好消息,我现在在成都出差,估计要等到回去才能搭这个线路了。

网友G:
怎么改动可以直接驱动1ma表头,手里有1ma表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改动可以直接驱动1ma表头,手里有1ma表头。谢谢

1mA?
这个是成品表头吧,满档1mA? 表头是不是并联有电阻?

这个电路的驱动能力很强,可以驱动1mA的表头。

网友H:
进来认真学习下~
有个问题那个在表头那儿的二极管用1n5822可以么?
还有前辈做过鬼头老师的那个电路么?运放可不可以用lm224j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进来认真学习下~
有个问题那个在表头那儿的二极管用1n5822可以么?
还有前辈做过鬼头老师的那个电 ...

我这个电路因为输入信号幅度最大为250mV,所以对二极管和运放不很挑,你用1N4148应该都可以。1N60的导通电压很小,是锗管。所以会降低对运放的要求。1N5822是肖特基,应该也可以用。不过1N60是常见检波二极管啊,玻璃管封装的。

你说的哪个运放我没用过,不过只要增益带宽积够,支持低电压,支持20mA的驱动电流都可以,反正电路很简单,你可以搭一一个试试,我最近外地出差,所以没法搭洞洞板实验,等你们的好消息。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过奖,左半部分就是个普通的振荡器,100KHZ左右的频率,不过我发现用三极管振荡电路貌似更简单。

如果用555做100KHZ方波振荡器如何?那样更简单,零件也好找。

网友J:
期待完美成品,便利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用555做100KHZ方波振荡器如何?那样更简单,零件也好找。

555做的弊端是不能在线测量,另外二极管的门槛电压和表盘的线性咋解决?如果555后级再用运放,就整复杂了。何况555对电压要求高,mos版的555可以低电压但是驱动电流弱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期待完美成品,便利坛友

谢谢支持,你也是夜猫子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你的洞洞板好消息,我现在在成都出差,估计要等到回去才能搭这个线路了。

谢谢你在百忙中的耐心回复,正准备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在百忙中的耐心回复,正准备折腾一下。

等待你的好消息!电路很简单,就十来个零件,复制很容易,3到5伏特都可以工作

网友K:
准备弄个试试,不知道电阻的分辨率可以到毫欧不

网友L:
等待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L:
等待产品。。。。。。

呵呵,不知道会不会有产品,我这边估计是不会有。我都是洞洞板。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准备弄个试试,不知道电阻的分辨率可以到毫欧不

分辨到毫欧实际上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意义,你先试试结果再说。呵呵,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待你的好消息!电路很简单,就十来个零件,复制很容易,3到5伏特都可以工作

原来还有一想请教,如果运放电压要求高应该可以调至12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还有一想请教,如果运放电压要求高应该可以调至12V吧。

看你的运放支持单电源不!支持的话就可以试试,不支持就上双电源

网友M:
感兴趣。。想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兴趣。。想弄一个。。。。。。。。。。。。

可以自己用洞洞板做一个啊,我现在想弄,不过一直在外地,没时间和机会实验。不过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你的运放支持单电源不!支持的话就可以试试,不支持就上双电源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支持楼主,期待作品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兄弟做到那一步了?搞成没?

网友A:
不好意思啊,现在刚把原件凑齐,准备排版。这个要花些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啊,现在刚把原件凑齐,准备排版。这个要花些时间。

兄弟是打算热转印啊还是洞洞板啊?要是洞洞板记得上个布局图啊,我也打算用洞洞板布局呢。

TDA1308哪种是正品啊,我看到5中外观。纠结的要死。

网友A:
准备用洞洞板,哦还得去买。这样一路看看有无TDA1308.省事。

楼主:
我也打算明天到郑州后去买一些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用洞洞板,哦还得去买。这样一路看看有无TDA1308.省事。

今天无意中看到LM358的PDF,原来这IC可以输出37mA的电流。。。。

今天用LM358仿真通过。。。可以用廉价的LM358制作这个模块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今天无意中看到LM358的PDF,原来这IC可以输出37mA的电流。。。。

今天用LM358仿真通过。。。可以用廉价 ...

赶紧做一个试试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N:
赶紧做一个试试咋样。。。

我明天开始调试,理论上让简单的转化下可以当数字表的外挂!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明天开始调试,理论上让简单的转化下可以当数字表的外挂!

我想要装在500型指针表里。。。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想要装在500型指针表里。。。能行吗

当然可以,只是太浪费表了,做外挂模块不用浪费表原来的功能

网友N: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只是太浪费表了,做外挂模块不用浪费表原来的功能

期待成品。。。。。。。。。。。

网友:
还是弄成数字表的外挂比较好。我想大部分人手里没有指针表吧。数字表可以说人手都有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期待成品。。。。。。。。。。。

今天上午花时间做了个成品:

备注:
1、设计是按照MF47表头的电阻档中间值设计的,结果这个表中间值是6欧姆,实际读书要乘以4.
2、LM358不是NS的,感觉是上次买5532捎带的时候买到假货了,推测我的5532也真不到哪里去了。这个电路LM358需要降频使用,并且线性不是特别好,不过可以用。
3、用TDA1308肯定是没问题的,TDA1308和LM358都可以工作在单电源单电压状态,但是TDA1308的驱动电流很大,100KHZ下的驱动和波形都很好。

半成品图:

非常简单的PCB洞洞板:

测量8x年前的16V100uF电解电容(失效的)

测量8x年前的16v100uF电解电容(容量干枯)

测量9x年的国产垃圾电容(电解液干枯)

测量尼康新的16V2200uF高频电解电容

测量22欧姆电阻

网友O:
请问楼主,你的软件里有TDA1308的模型?

劳烦楼主多贴几张仿真的关键数据,也好大家一睹为快!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楼主,你的软件里有TDA1308的模型?

劳烦楼主多贴几张仿真的关键数据,也好大家一睹为快!

没有TDA1308的模型啊,我用的是5532代替的,LM358模拟的结果也是可以的。

这个电路很简单,自己在仿真软件里搭个模型就OK了,我怀疑我的LM358是假货。。。感觉性能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无意中看到LM358的PDF,原来这IC可以输出37mA的电流。。。。

今天用LM358仿真通过。。。可以用廉价 ...

那太好了,谢谢告知!

网友A:
那么358输入阻抗够吗?我还有NE5535,AD712,AD639.不知道是否可用。这样就不用去看那些JS因为买的少而不屑的脸了。

网友:
这个很好,也要仿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358输入阻抗够吗?我还有NE5535,AD712,AD639.不知道是否可用。这样就不用去看那些JS因为买的少而不屑的 ...

LM358可以测试完,线性还是不是太好,阻抗够,100K的输入偏置电阻可以起振,波形也不错。

网友A:
好,知道了。可能我还没有358.即使有很少。看吧,哪样好买就搞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知道了。可能我还没有358.即使有很少。看吧,哪样好买就搞哪样。

还没搞定?

如果TDA1308合适的话,可以搞个贴片版。体积很小。

网友P:
这个要顶一下!严重关注!
TDA1308在早期的带耳机插孔的光驱里应该可以拆到。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要顶一下!严重关注!
TDA1308在早期的带耳机插孔的光驱里应该可以拆到。

这个IC本身很便宜,适合3-5V工作,关键是我没有这个IC,我看了别人的测试,100KHZ下工作良好。这个IC的增益非常高,所以很适合做线性整流用。

网友:
那就看看光驱有没有。

网友O:
楼主的思路不错,但是按照楼主提供的器件型号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的。

在指针表上外挂,最好能够用欧姆刻度读数,小鬼头先生的方案也好,这位先生的方案也好,起码的前提就是运放要有足够的增益带宽乘积,才能在100KHZ的频率实现真正的线性检波。TDA1308与LM358,只是满足了单电源供电的需要,但是带宽不知上面的朋友查过资料没有。

不能做到线性检波,那就不可能与欧姆刻度吻合,当然就无法外挂在指针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思路不错,但是按照楼主提供的器件型号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的。

在指针表上外挂,最好能够用欧姆刻度 ...

本身就是利用欧姆档读数的,利用欧姆档读数没啥难的,只要中心值等于反馈电阻的值就OK了。

TDA1308我在找资料的时候看到过某文章测试,100KHZ的100mV输入的输出波形,满足要求。TDA1308的增益带宽积是5.5M,但是驱动电流远大于5532。另外我测试过。实际上测量常见1uF以上的电解电容的ESR,10kHZ信号激励和100khz信号激励,结果是差不多的。

小鬼头老师的增益带宽积要求高是因为运放输入的信号比较低,并且不是固定的。我这个运放输入的信号是100-250mVP,对运放的要求降低很多。如果想用5532也很简单,电压改成9V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思路不错,但是按照楼主提供的器件型号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的。

在指针表上外挂,最好能够用欧姆刻度 ...

PS:做不到线性检波也没关系,电阻档的指针刻度本来就是非线性的。只要做到低值区是放大的,高值区是缩小的就可以。何况ESR本来就没有固定值,何来谁更准确?只要小于1欧的都是ESR正常的电解电容。

网友O:
引用 楼主:
本身就是利用欧姆档读数的,利用欧姆档读数没啥难的,只要中心值等于反馈电阻的值就OK了。

TDA1308我 ...

TDA1308的增益带宽乘积5.5兆周?那里找到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PS:做不到线性检波也没关系,电阻档的指针刻度本来就是非线性的。只要做到低值区是放大的,高值区是缩小 ...

你这样说我就无言了!

外挂,是完全可以做到与欧姆档吻合的。这个我用运放和三极管电路都成功的实践过。

你的方案也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TDA1308的增益带宽乘积5.5兆周?那里找到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ad2a27f0b8f67c1cfad6b8dc.html

您提供的资料第6也最下面几行也写的有:

f1unity gain frequencyopen-loop; RL=5kΩ-5.5-MHz

SRslew rateunity gain inverting-5-V/μs

TDA1308的官方说明书,很详细的介绍了增益带宽积是5.5MHZ,SR压摆率是5V/uS ,NE5532是9v/uS,增益带宽积是10MHZ。

我的这个电路输入的是200毫伏左右的信号,对增益带宽积要求低了好几倍。

另外线性的问题,只要增益带宽积符合要求,我的电路用的是测量反馈电阻的电压,与被测电容的ESR成反比例关系。线性是没问题的。其实争议就是TDA1308能不能实现线性检波,这个我觉得应该改为在250mVp的信号输入情况下,TDA1308能不能实现线性检波。 这样难度就低很多了。

PS:小鬼头老师的哪个发表很多年了,有扩流板。我这个比小鬼头老师的更简单,调试也更容易一些。关键是可以3-5V工作,用锂电池可以轻松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这样说我就无言了!

外挂,是完全可以做到与欧姆档吻合的。这个我用运放和三极管电路都成功的实践过 ...

真是抱歉,可能我没想那么多,我原意是贴合欧姆指针的刻度不是太难的事,只是我手头刚好有一个5元钱买的小指针表,只是中心刻度是5欧,我的358没法驱动5欧的负载。所以就把结果*4.实际上358的增益带宽积确实不够,50KHZ,125mV的信号输入,才能勉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