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组装超外差收音机遇到的问题,含泪跪求!

楼主(2014-02-23):
我现在这是用超外差式收音机(S66型)套件,在面包板上安装。广播信号根本听不清,只有很大的噪声。

元器件都是好的,我用电流表测得

A点的电流为 0.41mA
B点的电流为 0.40mA
C点的电流为 7.4mA
D点的电流为8.4mA

哪位老师帮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首先你不应该用面包板,为什么不用焊锡?用面包板偷懒的方法不可能得到正确的和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不应该用面包板,为什么不用焊锡?用面包板偷懒的方法不可能得到正确的和好的效果

好吧。。。。。

网友B:
还有套件是需要统调的,不是一装就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套件是需要统调的,不是一装就成的

中周出厂之前已经设置好了。说明书上说没必要调。

网友C:
先判断噪音的来源,将音量电位器触头接地看看还有没有噪音,如没有了就是中放过来的噪音,如果还有就要检查低放是否自激,VT4的偏流可以调小一点,另外要确定环境电磁干扰是否太大,这个也是影响中波收音机效果的一大原因。
面包板不太合适搭这种电路,分布电容等不确定因素太多,容易走冤枉路,虽然我以前也用面包板试验成功过超外差收音机以及FM话筒等电路,但还是不推荐用面包板做高频电路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周出厂之前已经设置好了。说明书上说没必要调。

还真不是,毕竟焊机后LC参数会发生变化,还是要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判断噪音的来源,将音量电位器触头接地看看还有没有噪音,如没有了就是中放过来的噪音,如果还有就要检查 ...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装外差机也需要一定功夫。

网友:
面包板试验收音机没有问题,注意接线要短、接线要牢靠、接线要准确,再就是元件上机之前核实检查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判断噪音的来源,将音量电位器触头接地看看还有没有噪音,如没有了就是中放过来的噪音,如果还有就要检查 ...

有道理,面包板装机应该没有问题吧。小时候在薄纸壳上装过机子,感觉还可以。楼主再仔细调整试试。

网友:
六楼说得很全面了。推动级电流太大,有2毫安就差不多了。

网友:
每2.5部S66就有一部完全不响的.用于无线电高级维修班考上岗证用

这台机总电流有20mA以上.不信断开关处测总电流

网友:
整机没有调整,所以只是噪声。中周,天线都要调整,C点电流偏大,2-3毫安就行。把R5换成200-3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