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无线鼠标

楼主(2014-02-23):
用了几个月的无线鼠标坏了,不能躺着上网了  修修看吧。鼠标部分未见异常。发现那个小接收器插拔的时候没有“叮咚”声了。应该是它出问题了。
拆开看看。如图撬开两处铁皮卡子。
把铁皮罩子拉出来
挑开那个塑料盖子
四个部件
电路板背面是“牛屎”
放大镜观察无脱焊现象  根据以往经验  那个圆柱晶振易坏  看下是12兆的  从U盘板上拆了个换上
背面靠铁皮罩子的地方做好绝缘
原样装回
插入电脑  传来熟悉的“叮咚”声  成功修复!

网友:
外围元件越来越少了,我们爱好者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了。
等将来都是全集成的电器了,还有我们这样的爱好者吗?

网友:
我焊接开路的接口必须在放大镜下才能焊好,老花眼了。

网友:
我学习了,不过我还以为是无线鼠内部的事,原来是这儿问题。

网友:
还以为真正鼠标坏,偶的无线鼠标真的坏,看来也要考虑换那晶体振荡器了!

网友:
我修的都是有线的,一般都是线的问题

网友:
照片真清楚

网友:
学了一招 谢谢了

网友:
没想到晶振也那么容易的坏啊

网友:
无线鼠标修修还是不错的,买一个怎么也要30 50的,现在的东西做工真不如以前了

网友:
原来这里也可以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