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与结型场效应管的主要参数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4-02-24):
场效应管与结型场效应管的主要参数有什么不同

网友:
       场效应管分结型、绝缘栅型(MOS)两大类。按沟道材料分N沟道和P沟道两种;按导电方式:耗尽型与增强型,结型场效应管均为耗尽型,绝缘栅型场效应管既有耗尽型的,也有增强型的。

网友:
从电特性看: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的输入电阻因为绝缘层的存在要比结型场效应管高得多,结型场效应管靠PN结隔绝,有漏电流。
从制造工艺看:绝缘栅型场效应管采用一层层的薄膜工艺制造,工艺集成度高,目前绝大部分数字集成电路都采用绝缘栅型场效应管。

网友:
现在逆变焊机里面也是mos管,争强功率的,十几个。

网友:
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从制造工艺看结型是点接触,绝缘栅型场效应管是面接触!!

楼主:
就不要叫真了  我只想知道普通场效应管与结型场效应管的主要参数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不要叫真了  我只想知道普通场效应管与结型场效应管的主要参数有什么不同?

都是普通场效应管,只是栅极与沟道的绝缘不同,分成了两大类型。
先了解下结构,再了解下导电方式,然后才谈得上参数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叫真了...

嘿嘿嘿~~~

还没到叫真的时候呢,吼吼吼...

网友:
楼主适合去卖电视,推荐LED屏而不推荐LCD屏

网友:
场效应管有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结型场效应管。在七八十年代甚至还有氮化硅场效应管(MNS)。

网友:
高手很多,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