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力锅程序异常,求教。

楼主(2014-02-25):
苏泊尔电压力锅。型号:CYSB60YD1-110.
接通电源,“电源“指示灯亮,指示菜单位置的灯转圈亮,然后“的、的”两声,菜单指示灯灭,就再无反应了。
检测电源板正常,电脑板也没发现坏的元件。清洗烘干,故障依旧。求指教。

楼主:
看照片 怀疑按键坏了 请检查!另外看看PCB有没有断线  看样子有点腐蚀哦
检查过了,按键功能正常。板上没有元件明显损坏,也没有断线,。担心漏电,用酒精清洗,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看换个晶振看看,若换了还不行 那只有换单片机了  估计不好找了!

芯片傍边那个标识Y1的,是三条腿的晶振,4.0M,找找看吧。
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B:
平时使用中容易造成松动的连接点挨个补焊一下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看换个晶振看看,若换了还不行 那只有换单片机了  估计不好找了!

从报废的抽油烟机电脑板上拆下一只4M的晶振换上,故障现象有改变,通电所有灯都亮,嘟”叫一声,然后菜单灯来回转圈亮两次,然后“嘟嘟”叫两声,就没有动静了,按那唯一的按钮无反应。
请指教,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使用中容易造成松动的连接点挨个补焊一下试一试

重焊了一遍,无效。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报废的抽油烟机电脑板上拆下一只4M的晶振换上,故障现象有改变,通电所有灯都亮,嘟”叫一声,然后菜单 ...

1:剩下的只有换那个单片机了,找找看有没有这种一模一样的机器的那种吧。但估计不好找。
2:你再检查一下煲体上面的元器件有没有异常?比如开关 保修 温控等。不排除因为某些元件状态不对 导致启动不了的。仔细检查吧

网友C:
估计是单片机(就是那个46R47)报废了,或者里面程序崩了。买的话也没用,因为买的单片机里面没有程序,这个还需要去他公司的维修点

网友D:
修好了没,黄色10U电容容量变小了,换了就好

网友E:
不知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正常吗??我觉得可以更换一下电源滤波电话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剩下的只有换那个单片机了,找找看有没有这种一模一样的机器的那种吧。但估计不好找。
2:你再检查一 ...

温控、检测锅位置的磁控、等外围电路都查过,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单片机(就是那个46R47)报废了,或者里面程序崩了。买的话也没用,因为买的单片机里面没有程序,这个 ...

咨询过维修点,换控制板要一百元。
这个锅没怎么用就坏了,去商场看没有这种只有一个键的控制电路,所以感觉这种电路不 成熟,不值得用那么多钱去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没,黄色10U电容容量变小了,换了就好

是说电源板上那只限流用的1微法黄色电容?
看灯亮度和蜂鸣器响声都正常,估计没事。
等下拆下来量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正常吗??我觉得可以更换一下电源滤波电话容试试

单片机的电压是不是5V?

网友:
建议你换回晶振,换掉按键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重焊了一遍,无效。谢谢你的关注。

建议你换回晶振,换掉按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电源板上那只限流用的1微法黄色电容?
看灯亮度和蜂鸣器响声都正常,估计没事。
等下拆下来量量。

是的降压用的

网友:
是不是某些关键组件需要自检,自检不通过不开机,这个响声是不是故障代码?不懂,纯猜测

网友:
学习,感觉电器维修最考验人了

网友G:
百度搜索(苏泊尔电压力锅故障代码),虽然对不上,但是那些常见的根自检不通过的项目可以查一下,我修理不熟悉的东西都是这个思路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说电源板上那只限流用的1微法黄色电容?
看灯亮度和蜂鸣器响声都正常,估计没事。
等下拆下来量量。

我修过一台,就是1微法黄电容坏了,故障和你的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咨询过维修点,换控制板要一百元。
这个锅没怎么用就坏了,去商场看没有这种只有一个键的控制电路,所 ...

其实,一个单片机很便宜,不到5块,关键是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一个单片机很便宜,不到5块,关键是程序

苏泊尔专修店就是通过垄断获取高收入吗?
实在修不好,我打算去掉单片机,只利用温控开关,只当电饭锅用。也不出那个冤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百度搜索(苏泊尔电压力锅故障代码),虽然对不上,但是那些常见的根自检不通过的项目可以查一下,我修理不 ...

这个主意好,我正想找点资料补补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换回晶振,换掉按键就好了

按键反复检查过,通断状态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修过一台,就是1微法黄电容坏了,故障和你的一样

现在只要通电,漏电保护就跳闸,电源部分还真有问题?明天再查b

网友C:
引用 楼主:
苏泊尔专修店就是通过垄断获取高收入吗?
实在修不好,我打算去掉单片机,只利用温控开关,只当电饭锅用 ...

所有的公司都一样,因为我们不知道单片机里的程序,并且就算有程序,也不一定有烧录程序的板子,所以只能任他们宰了。按照他们的意思,你爱修不修,我就这个价。很霸道的、、你也可以学学单片机,玩明白了,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公司都一样,因为我们不知道单片机里的程序,并且就算有程序,也不一定有烧录程序的板子,所以只能 ...

电压力锅修好了。
1,检查限流电容,实测0.55微法。换上1微法/400VCBB电容。反应如前。亮灯,叫,过后跳闸。
2,排除漏电跳闸。问题竟然出自那根电源线,相线到地线间冷态电阻1兆欧姆,带负荷就跳闸。
漏电保护触发电流30MA,换算出热态电阻在7.3K以下.
3,既然跳闸是在带负荷时发生,说明单片机已经可以工作。把电路和锅体组装起来。
再通电还是电源灯亮,叫一声,然后菜单灯来回转两圈,再叫两声,就没动静了。
要过一会,按中间那只唯一的按键才开始有反应,菜单灯随按键转圈亮。
当停止按键,过一会,加热灯亮起,电压力锅进入菜单亮灯的那个工作状态。
检讨检修过程:
虽然限流电容容量小了,但其后有稳压电路,还没有影响到电路正常工作。
关键问题还是出在晶振上,换晶振后,改变了单片机的工作状态。
第一次修这种电路,在各位朋友的大力帮助下,取得成功,获得了一些认识。谢谢,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压力锅修好了。
1,检查限流电容,实测0.55微法。换上1微法/400VCBB电容。反应如前。亮灯,叫,过后跳 ...

早给你说过黄电容,早检查不走弯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给你说过黄电容,早检查不走弯路了吧

电容容量是减小了,不过0.55微法仍可提供大于电路工作需要的电流。
没换前继电器能吸合引起跳闸,说明电路已经可以工作了。
关键原件应该是那只晶振,只是我以前没用过这只锅,不了解它正常的工作程序,稍走了一些弯路。
谢谢你的关注和帮助。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容容量是减小了,不过0.55微法仍可提供大于电路工作需要的电流。
没换前继电器能吸合引起跳闸,说明 ...

你再换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再换回去试试

测新电容,整流电压19V,稳压管电压12V;
换回老电容,整流电压13V,稳压管电压11.8V.。电路工作正常。
请看照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新电容,整流电压19V,稳压管电压12V;
换回老电容,整流电压13V,稳压管电压11.8V.。电路工作正常。
...

换回老电容,等市电电压低时,故障会重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力锅修好了。
1,检查限流电容,实测0.55微法。换上1微法/400VCBB电容。反应如前。亮灯,叫,过后跳 ...

恭喜恭喜、、、另外我也长见识了、、、哈哈、、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回老电容,等市电电压低时,故障会重现的

那是有可能的,不过此前的故障还是那只晶振引起的。
1微法电容串联在市电里可提供约70毫安电流,除继电器需用的外,其余流过稳压管。
除非电容小到全部电流不足以驱动继电器。

网友I:
恭喜楼主将这苏泊尔的锅修好!也从中得了很好的学习和经验!

网友J:
引用 楼主:
测新电容,整流电压19V,稳压管电压12V;
换回老电容,整流电压13V,稳压管电压11.8V.。电路工作正常。
...

个人认为这个锅没坏,是电源线坏了。
其次是LZ没用过这个锅,不会操作。
不信你把原晶振换回去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个人认为这个锅没坏,是电源线坏了。
其次是LZ没用过这个锅,不会操作。
不信你把原晶振换回去验证。

实验用的电源线不是原锅电源线。
没换晶振前继电器不能给电热版加电,换了后能加电,才发现实验用的那根电源线受潮漏电。
用回原来电源线,可以正常工作了。
锅是邻居的,下午已经拿回去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楼主将这苏泊尔的锅修好!也从中得了很好的学习和经验!

以前就是处理电源板的故障。单片机板也就是清洗烘干,换按键、补焊点。
换过遥控电路塑封晶振、金属封装晶振,单片机这种晶振还是第一次换。
真要是那块IC坏了,还真没辙。
多谢矿坛这么多热心朋友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楼主将这苏泊尔的锅修好!也从中得了很好的学习和经验!

谢谢关注。
没有人天生就会的,也没有人什么都精通的。都有个从不懂到熟悉的过程。
能者为师,活到老学到老吧。

网友:
估计是温度探头坏了,开机检测到探头坏了就需要关机不然容易出故障

网友K:
是怕出事故所以关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怕出事故所以关掉了

温度探头是热敏电阻,还是热电偶?
此锅温度感应器在锅底中央,外观看上去和普通电饭锅里的一样,测量是通的,没有拆出来看。
如果温度探头有问题,是不能正常开机,还是不能正常断电。

网友:
热敏电阻,就跟我头像一样

网友K:
引用 楼主:
温度探头是热敏电阻,还是热电偶?
此锅温度感应器在锅底中央,外观看上去和普通电饭锅里的一样,测量是 ...

如果是通的说明短路了,正常温度下20度是10K电阻,如果坏了一开机电脑系统检测到阻值太低就认为失常,就会显示出错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通的说明短路了,正常温度下20度是10K电阻,如果坏了一开机电脑系统检测到阻值太低就认为失常,就会 ...

温度感应器在一楼图六黄色灯的下面位置,和普通电饭锅貌似一样。
两根线通到电脑板上,测量是通的,以为正常,没有拆开检查。
你提供的情况已经记下,锅已经给邻居拿回去了,等不好用时再说吧。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温度感应器在一楼图六黄色灯的下面位置,和普通电饭锅貌似一样。
两根线通到电脑板上,测量是通的,以为 ...

祝你修好,玩得开心,我改过电饭煲,就是把机械控制的改成电子定时控制的,所以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回老电容,等市电电压低时,故障会重现的

你说的对,当电容量进一步减小或电压下降时,锅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但表现与前不同,指示灯不能显示检测,蜂鸣器不停的叫。
由于负荷比较重,测此时的电压只有不到9V。
换回新电容显示就恢复正常了,但按键又无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祝你修好,玩得开心,我改过电饭煲,就是把机械控制的改成电子定时控制的,所以懂些!

邻居的锅以前按键无效,换晶振后是可以加热了,其实并没有真正修好。
由于感温不正常,不能自动停电。
用了两天,又不能加热了,处理情况如上楼所述。
特向你请教关于感温器的问题:
测引线两端电阻不到1欧姆。
上天也是如此还能加热,现在按键再次无效是否与其短路有关?
拆到图示程度再拆就很困难了。有这样的总成卖吗,还是一定要拆出里面的热敏电阻才有得换?
先谢谢了。

网友K:
把盖子揭开里面有一个像我头像一样的管子叫热面电阻,这个东西短路了,你如果去淘宝网买是可以买到的,这个文控器总成也可以在淘宝买得到但要主要直径和高度是否一样,或者找牌子相同的买,如果没有相同的买个总成拆里面的稳控管换过去也可以,不贵就5元钱左右,但是还得付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盖子揭开里面有一个像我头像一样的管子叫热面电阻,这个东西短路了,你如果去淘宝网买是可以买到的,这个 ...

仔细检查发现,竟是感温器中心那个常闭复位开关没有打开,热敏电阻在20度时的电阻其实高达100K。装好后工作正常了。
一个锅一波三折,倒是逐渐清楚了结构和工作原理。各位有经验朋友的指导都帮了不少忙。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