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具有7个阻抗端的SC2-300耳机

楼主(2014-02-26):
大约在两年多以前,本坛高人tnlby先生送给我一只sc2-300耳机,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sc2-300耳机,而是一只经过他精心改造的耳机,这只耳机有7个阻抗端,通过耳机背面的7个位选开关选择耳机的阻抗。
通过实测这只耳机的这7个阻抗端的阻抗分别是:241欧、312欧、389欧、477欧、579欧、686欧、804欧。把耳机的312欧端接到仿T725匹配变压器的300欧端子上,使用200K阻抗端连接到BAT85二极管检波的矿机上试听效果很好,使用804欧阻抗端直接连接到3DQ检波的矿机上试听效果也非常好。
下面照片中就是这只耳机。

网友A:
老师将舌簧耳机玩到了极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将舌簧耳机玩到了极致!

tnlby先生是改造耳机的高手,他至今还保持着国内改造SC2-300耳机阻抗最高的纪录。

网友:
太夸张了。要是通过串并,利用全部耳机线圈就厉害了。个人倾向于单一阻抗加匹配变压器。

网友:
tnlby先生太有才了。

网友:
改造耳机可是个细活,那么细的导线又要做好多抽头,没有耐心的人做不了。

网友:
哦,还真有多阻抗抽头的耳机做出来了俺以前只是开玩笑似的提到了。好手艺,但如果大部分时间用的是低阻抗端子,额外的绕组是不是会给舌簧部分增加太多质量,引起耳机灵敏度降低?线圈可是铜的,重量不小

网友:
很强大的耳机,适合各种场合的使用

网友:
这个头一回见

网友:
当时改制这个耳机主要是为了匹配3DQ的输出阻抗,力求达到与3DQ阻抗的准确匹配。

网友(2014-06-11):
应该是一个失败的改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tnlby先生是改造耳机的高手,他至今还保持着国内改造SC2-300耳机阻抗最高的纪录。

那么小的线圈重绕抽头!太了不起了。见到变压器和线圈就头发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