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有穷招。。DIY福禄克电池盖

楼主(2014-02-26):
坛上收个福禄克106没电池盖。。电池装上。。一用就掉。。用胶带胶上不好看。。

想了个招。找个塑料板裁剪一下。。使之

能盖住电池。在两只电池之间装个小隔断。。。在后面粘上减震泡沫。。用小电钻打个小孔。。用螺丝装在表上。。

楼主:
注意小螺丝不能太长。。以免顶到线路板。。表壳很厚。拧螺丝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简单实用,做的再美观些就好了

起码能用了。。原电池壳带弧度。。。没能力加工弧度。。顺便提一下。。材料来自大功率节能灯。。中间那个黄色的塑料件

网友:
用着随手就行,外观不重要

网友:
改锂电池内置,然后封起来,不好吗?

网友:
挺好的办法,这才是DIY的精神

网友:
好用就行,自己动手解决问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才是DIY的精神

对,能省一毛是一毛。。。

网友:
既然做为什么不做的完美些呢?做的有点小了!

网友:
我的8024a也没后盖

网友:
挺好的办法,好用就行,自己动手解决问题,这就是DIY的精神。

网友:
就是要提倡这种自己动手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的测试速度快么,好用也去淘一块

别的没试过反正比UT33A快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实用就好。

网友D:
这个表好,用3V电源的数字表貌似不常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好,用3V电源的数字表貌似不常见啊!

这款还有上文提到的UT33A都是用两节7号电池

网友(2014-09-29):
这个厉害啊 !这个容量直接改锂电池不就好了,一下封死~我记得这玩意有外套的!

网友:
动手做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