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次失败的低压直流日光灯

楼主(2014-02-26):
     在那电力动荡的90年代初的乡下(70年代的建的公共线路,在90年代家电多了就易出故障而时不时停电),我花最多时间做的就是低压直流日光灯,用3-6V蓄电池供电,通常是用6V/4AH规格.通过一个变换器来点亮6-8W日光灯管.线路如下,最初是用2SD882,后来是用3DD15D,最后看了电子报用了中山达华电子厂的TWH8751.EE20~EE30磁芯变压器绕过,无数次改变(匝数,初级电流,次级电压,改变工作频率,电容),但都会:灯管点亮半天后出现一端发黑的现象,灯管损耗快.
      那是漫长的试验过程.为什么会发黑呢?

3V

网友A(2020-05-10):
用这种高频逆变方式驱动荧光灯,灯管两头变黑的根本原因在于,启动的时候没有给灯丝预热导致的。。。

楼主(2014-02-26):
有老师试验过6V的直流日光灯电路么?

网友B:
看不清电池在那接的?????

网友:
我用过黑白电视机行输出变压器磁芯改过这个,效果还不错,我那时用的管子好像是DD01,也没发现一端变黑,不过就算变黑也还可以正常点亮,因为报废灯管才用脉冲电压

网友:
R1阻值好象小了,俺以前也做过这个电路,R1好象是一个5K电位器,随着电池电压降低调节

网友:
改变高次级电压,串联个40n的电容器,或者用双管推挽电路,灯管用交流电,有好多老师试验过6V的直流日光灯电路

网友:
好像应急灯里面就是这样的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老师试验过6V的直流日光灯电路么?

在上圖中,被廣告語檔住了,6V/4AH的電池正極接開關S,負極接變壓器線圈,圖中變壓器左邊的最下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电池在那接的?????

在上圖中,6V/4AH的電池正極接開關S,負極接變壓器線圈,圖中變壓器左邊的最下面,电路没有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年代就做过,用3DD15,高压直流,管子不会多久就会一端发黑。因为没有经过预热的灯丝强行发射电 ...

       读大学后,仪器齐全.以同样电路或单管近似电路接了让灯管工作,接示波器观察灯管波形,发现它根本不是正弦波,它有许多直流分量.解悉是:灯管并没有工作在纯交流高频状态,有些直流分量使灯管进行了电泳状况,故灯丝中的物质跑到另一头去了,堆积而变黑了.
      试验中,在变压器高压输出端接隔直电容也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很早就做了。因为是直流高压的,你这个灯丝并没有经过预热,没有预热就强行发射电子(拉出电 ...

      学了开关电源原理后,原来这类电路是变压器工作在磁滞的第一象限,即磁通量永远在0~+BM(max)之间变化,没有工作在-BM(max)~0~+BM(max),
      如要改变发黑状况,就不能用这种回扫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老式应急灯。用的就是6V小电瓶,一样的,时间久了灯管也发黑。

这个应急灯不是我们以前做的吧,大概15年前,在广州就做这个。 直流电灯管,是会发黑的。灯管启动时候要高压激活以后才转低压。就之前为什么叫加镇流器的原因

网友:
小时候做过,现在可以直接用LED了。

网友(2020-05-11):
1.流过灯管的有直流分量。可用改成类似逆变的双管,变为交流
2日光灯是热阴极灯。此处是冷阴极启动,会有损伤灯丝涂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高频逆变方式驱动荧光灯,灯管两头变黑的根本原因在于,启动的时候没有给灯丝预热导致的。。。

他这个主要是有直流成分造成的。如果是因为没有预热,那是两端都发黑,他是一端发黑

网友:
八零年代,老爸买过一个,卖家怕泄密,把整个电路用沥青灌装到一个火柴壳里........变压器磁芯是中波磁棒的一小段。

网友:
用低压直流驱动荧光灯,高频正弦波的效果比较理想。。。因为网上查找的此类电路,通常输出的都是方波,而方波里面本身就含有很大的直流成分,需要在输出端加电容来隔离直流。
我之前用过ZVS来直接驱动灯管,效果很不错。
另外一种方式则是利用逆变器前级预升压这种办法使低压直流电直接驱动220v的电子镇流器,且无需改动镇流器内部的结构:用DC-DC的方式将输入的低压直流升压到200V以上就行。然后,直接将升压后的直流电送入电子镇流器的输入端即可。
只是此种方式,电流从电源到负载,这其中经过的关卡太多,电流所经之处,上下均需要“打点”,损耗之大,在所难免。

网友E:
灯管头发黑是因为没彻底点亮,正常应急灯的6W灯管开启后是较低亮度但半秒后才是正常亮度,正常点亮后灯管是很耐用的,我上学四年夜间熄灯后都靠这玩意照明只换过一根灯管,其中一根就是因为电池电压低而未彻底点亮灯管从而早衰的。

网友(2020-08-09):
商品化的低压电子镇流器都是推挽升压,然后利用LC串联谐振原理,启动时会变频预热灯丝,还有断丝保护过流保护等,整个工作过程与普通电子镇流器一样

楼主(2020-12-06):
引用 网友E:
灯管头发黑是因为没彻底点亮,正常应急灯的6W灯管开启后是较低亮度但半秒后才是正常亮度,正常点亮后灯管是 ...

感谢老师指导!99年大学毕业后忙于工作和两餐一宿......,(即使现2020年,今天是是今年我首次登矿坛,有幸首先拜读你的回复.感谢你支持~).没怎么去整明白这个电子线路"直流成份"问题了,前几年忽然又想到了那个郑州东明日光灯模块,想弄好来用用.但发现市场上现都是Led日光灯照明了,再去鼓捣,意义不大,但是但是,汞日光灯灯还是比LED灯的光要自然得多.怀念那段缺电而又清贫的日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指导!99年大学毕业后忙于工作和两餐一宿......,(即使现2020年,今天是是今年我首次登矿坛,有幸首 ...

小时候(7几年)也喜欢捣鼓直流低压荧光灯.也是在哪时在书本上得知直流分量导致的电泳会使荧光灯管单端发黑.

  最近有时间了.搞了一套太阳能光伏系统.也搞了一些48VT8灯管的升压电路.推挽式的带镇流器的.能使灯管不发黑.而且亮度高寿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时候(7几年)也喜欢捣鼓直流低压荧光灯.也是在哪时在书本上得知直流分量导致的电泳会使荧光灯管单端 ...

电脑抽疯了 来了个三连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指导!99年大学毕业后忙于工作和两餐一宿......,(即使现2020年,今天是是今年我首次登矿坛,有幸首 ...

不是老师。
欢迎交流。
我90年代后期读书时因夜间熄灯早所以用了四年应急灯,6V4AH点亮1根或2根6W日光灯管,不经常开关的情况很耐用,用到毕业只换过一根灯管,这个灯至今还在,白色外壳已发黄蓄电池报废。

网友:
这种属于直流逆变成交流

交流输出属于高频高压电,日光灯有频闪,两端也容易黑。

已经淘汰了的电路

网友:
之前我买到这种直流升压板,DC:12V升到DC:320V,只要是开关电源供电的,都可以用,比如笔记本电脑、手机充电、节能灯。效果和使用220V交流电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时候(7几年)也喜欢捣鼓直流低压荧光灯.也是在哪时在书本上得知直流分量导致的电泳会使荧光灯管单端 ...

和交'直流安定器一样原理吗,我的直流氙气灯也是烧一个电级

网友:
我做过,用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配3DD15

网友:
楼主当时的条件限制,以前没有网购, 我记得当年买元器件, 电子报后面一般有商家做的广告。

邮政汇款过去,  如石沉大海,  收到元件的时候是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