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信号发生器练手——耳机放大器的简单测试

楼主(2014-02-26):
新买了台信号发生器,正在学习使用中。刚好能测试一下耳机放大器
耳放是6n3 srpp与高跨导的6s6三极管接法阴极输出的OTL结构,前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做过也发过贴,结构较为简单成功率高,就不详细介绍了
以下过程不专业,如过大家有好的测量办法请分享经验
先调整示波器探头补偿。
信号发生器输出端接入耳放的一个声道,同时将示波器探头接在输入端检测输入耳放的波形
放大器输出端没有接耳机,而是用了一个620欧的电阻作为负载。所以和用耳机直接作为负载测的量结果应该有区别,准备有空再测下300欧阻抗的hd650做为负载的波形。
这回只测了方波响应的波形,之前还有一次试验,结果最后说吧
都先露个面
上面是输入信号,下面蓝色的是输出信号,信号发生器输出是5Vp-p的方波,调整音量旋钮让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幅度一样
另外由于放大器输出是移相90度的,所以为了好看,示波器通道2选了了“倒相”
从低频开始,20Hz,输入波形也是这样的
50Hz
100Hz
1KHz
10KHz
20KHz
以下已经超过音频频率,属于打酱油,不具参考意义仅供娱乐
40KHz
100KHz
200KHz
输出纯正弦波利用示波器的FFT功能可以大致观测频谱,由于示波器的频谱分析能力十分有限,且这类通用信号发生器的谐波失真也没有专用的音频测试仪失真度低,所以没得到什么有效的数据。
窗函数使用blackman”最好的幅度分辨率,最差的频率分辨率“
最高的是1KHz基波,各次谐波可见,2次谐波比较不明显,最靠后面的是6次谐波,但是据以往的结果推测,应该属于信号发生器本身的失真,具体留给以后的测试中研究好了

之前粗略的测量了一下-3dB带宽,似乎能达到600KHz,而要求更高一些的-1dB带宽也大于200KHz。
开始对于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惊奇的,不过后来一想对于这种没有输出变压器的电路结构,理应带宽较高
还有什么…想不起来了,以后慢慢补充吧
谢谢观赏

网友A:
看了测试结果十分惊讶,到后来说是无牛的机器倒也说得过去
还是非常佩服这台机器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测试结果十分惊讶,到后来说是无牛的机器倒也说得过去
还是非常佩服这台机器的性能

就光说电性能。输出牛由于自身特性限制各项指标不会比无牛的好。胆机先天驱动低阻抗负载吃力,而输出牛的使用就是让阻抗匹配方便。
对于高阻抗的喇叭或者耳机来说,我倾向使用这样没有牛的电路。毕竟对于耳机来说,对放大器的瞬态响应与失真要求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机器

感谢围观

楼主:
果然大伙兴趣不高
难道电子管放大器除了失真大就没别的优点了

网友:
我觉得非常不错!

网友C:
做个低阻测试吧,还有就是接上感性负载,纯电阻测试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低阻测试吧,还有就是接上感性负载,纯电阻测试毫无意义。

昨天接入300欧的HD650测试了一次,发现在10kHz以上方波前沿有微弱的提高,但是不明显,用示波器的自动测量模式测量大约为1%,纯阻负载时为0.6%
在实际负载下与纯阻负载时基本一致。手里暂时没有32欧的耳机,还没有测试过低阻的结果,但是估计不会再好了。虽然这种电路输出阻抗较低,但对于低阻负载还是比较吃力的。
多数耳机在设计时已经考虑到音圈的电感,比如HD650在1KHz时对外呈容性,耳机线属于补偿网络的一部分。而一些所谓的"升级线"号称可以改变耳机的声音,实际上就是改变了补偿网络的特性

网友D:
能给个信号发生器的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给个信号发生器的链接吗

信号发生器是普源DG1022U
官网链接
http://www.rigol.com/prodserv/DG1000/

网友:
很不错的机器,值得拥有

网友E:
羡慕会用示波器的朋友。手里有却不会用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羡慕会用示波器的朋友。手里有却不会用很郁闷。

示波器基本功能还是比较简单的,多鼓捣就会和万用表差不多。要不就买本教材照着来
更高级的功能一般不常用到,可以遇到一个解决一个

网友(2014-05-04):
楼主的示波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