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得发疯把夏普GF575的立体声解码换成LA3450高级芯片

楼主(2014-02-27):
进来没事干,想着家里的夏普GF575,三洋M9994K解码芯片不够高级准备换成LA3450的高级解码芯片,原来芯片夏普的型号是BA1320,三洋是HA11227的跟LA3361类似的引脚位置,就着能用原来的外围元件的原则原来没有的就用增加的元件来代替,再在板的侧边加针座的形式把原来的IC拆了再用新的板直接焊上去,试试效果如何板画好了就等开始动手。希各位做过的大佬指点下。
参数见图
HA11227:失真0.3% 信噪比:82dB,声道分离度:35-40dB;
BA1320:失真0.3% 信噪比:未知,声道分离度:40-50dB
LA3450:失真0.005%信噪比:101%,分离度:50-60dB
顶面丝印图
地面丝印图:
走线图:
尺寸图:

网友A:
自己不会弄啊,盼楼主做好后说一下使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不会弄啊,盼楼主做好后说一下使用效果……

还没打板呢,现在才画好板,下一步去打板!

网友B:
LA3450芯片我用过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3450芯片我用过非常好

是吧,跟其他芯片的机子对比过没?

网友C:
这芯片有点贵。不过主要还是电源有点麻烦,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有点贵。不过主要还是电源有点麻烦,太高。

电压直接在电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夏普收录机玩的都是喇叭,分离度还是收音头更高级一点,期待作品出炉!!!

分离度决定在IC的性能了

网友B:
LA3450芯片我用过非常好,对比过,立体声分离度高,音质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3450芯片我用过非常好,对比过,立体声分离度高,音质也很好

噪音怎么样呢

网友B:
听不到噪音,高档收音头才用此片

网友E:
LA3450好买么?问了半天都买不到。没法买了LA3661.

楼主:
引用 网友E:
LA3450好买么?问了半天都买不到。没法买了LA3661.

LA3450淘宝有要20元以上,有个卖家卖到几百元一个说市场没货了,其实其他的也有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不到噪音,高档收音头才用此片

一般的LA3361解码立体声的时候都带“滋滋”声关掉立体声就没有了LA3450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LA3361解码立体声的时候都带“滋滋”声关掉立体声就没有了LA3450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