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机真的一试成功

楼主(2014-02-28):
想小时候收听直放机器,那个爽,蓬蓬的声音,一直想做一下回味一下童年的味道 。 在坛子里找的图纸,没想一下成功了.这个简陋的小机机
台还不少。3个响台,只是有些干扰。也算美中不足了。明天找哥大些钻头或者锉子固定一下双联和天线,在仔细把玩调试一下。现在贴子一下,请大家分享我的喜悦
耳机 :电话机拆的听筒 直流电阻150欧姆。
二极管;2ap9    高频扼流圈 小工字磁芯 细漆包线500匝左右    双联老收音机拆270PX2的以及配套天线   高频电容0.1UF   三极管9014 一只

补充内容 (2014-3-1 18:50):
这个图纸最大的优点是不调偏置电流,只要元件没有问题,接线正确就可以弄响,可以给自己再搞别的线路,充满信心的

网友A:
恭喜,没看见偏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没看见偏流电阻.

已经附上线路图,欢迎指导改进,图纸是本论坛朋友打帖子里转来的

网友B:
恭喜楼主成功!按照你这个图纸没上偏这样集电结正偏,另外没说明是初级500圈,还是一共500圈,丝包线直径对灵敏度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成功!按照你这个图纸没上偏这样集电结正偏,另外没说明是初级500圈,还是一共500圈,丝包线直径对 ...

那个电感就是大概0.1毫米的漆包线500圈左右,参考收音机制作高频扼流圈制作资料。电感量在2.5-3毫亨左右吧

网友C:
二极管本身就是偏流电阻,同时兼检波作用,二极管两端的压降对于三极管的集电结是反偏。由于高阻耳机的限流作用,只要电压足够低,流过三极管与二极管的电流就不会太大,对晶体管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本身就是偏流电阻,同时兼检波作用,二极管两端的压降对于三极管的集电结是反偏。由于高阻耳机的限流 ...

这个机器用直流电阻1000欧姆的舌簧喇叭,不响。65欧姆的耳机声音要明显小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用直流电阻1000欧姆的涉黄喇叭,不响。

直流电阻太大了,要取得较好效果,三极管的电流要达到1毫安。这时喇叭就分去了1V电压,如果1.5V供电,三极管供电电压只有0.5V。二极管再降掉0.2V,三极管基极偏压只有0.3V,不足以使三极管导通。你适当提高电压,提高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让喇叭发声。

网友B:
没仔细看,看见别人说没上偏就乱喊。呵呵,是呃流圈,我说的是天线啊。天线直径对灵敏度有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用直流电阻1000欧姆的涉黄喇叭,不响。65欧姆的耳机声音要明显小些

这个电路的缺点就是电源电压与耳机配合得好才行。1.5V电压下,150-300欧耳机可能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仔细看,看见别人说没上偏就乱喊。呵呵,是呃流圈,我说的是天线啊。天线直径对灵敏度有影响吗?

天线是拆的收音机上的现成天线跟双联。手头没有别的材料,这些是我别的装单管机时预备的,那个图纸失败了,暂时弄响,正在研究中。只是发现手摸天仙线圈的时候声音会变大。杂音也随之增大,有的朋友说清晰无杂音,我的杂音不小,是不是楼房收听环境的原因呢?

网友B:
我以为你自绕的线圈,现成的电容,这样频率也不管了,反正要求不高的话声音大小杂音大小只要不严重也没关系,有本讲单管机的电子书,看的正欢,突然这里缺几页,那里又缺几页,气死人啊。

网友:
恭喜成功!期待后续佳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你自绕的线圈,现成的电容,这样频率也不管了,反正要求不高的话声音大小杂音大小只要不严重也没关系 ...

我也是 ,一本单管机始制作的老书,好端端的就少了2页,就是实体接线,也许是书的主人制作单管机时,撕下来描着做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你自绕的线圈,现成的电容,这样频率也不管了,反正要求不高的话声音大小杂音大小只要不严重也没关系 ...

书名叫来复式收音机的制作。有单管机到4管机的制作,很详细,也是缺一页少一段的。

网友D:
这图怎那么眼熟呢!呵呵,这个电路必须电源电压与耳机配合才好,低了高了都不行,祝贺楼主取得成功 !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名叫来复式收音机的制作。有单管机到4管机的制作,很详细,也是缺一页少一段的。

祝贺“衡水洪大电脑”坛友单管机首试成功!

网友:
内蒙古人民发来贺电
有时间也做一个,重温一下小时候的快乐时光

网友:
都能体会楼主成功时的心情。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

网友:
恭喜楼主,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
不错!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图怎那么眼熟呢!呵呵,这个电路必须电源电压与耳机配合才好,低了高了都不行,祝贺楼主取得成功 !

在坛子里找的图纸

网友(2014-06-02):
图中的电感做什么用?
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缺点就是电源电压与耳机配合得好才行。1.5V电压下,150-300欧耳机可能是最好的。

电源电压与耳机配合得好才行,就是靠这种很配合达到控制偏流的目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我在东莞发来贺电,祝楼主单管机制作成功。请问楼主还在玩吗?

网友:
yngz思维敏捷,一天发几个电路,然疏于检验。楼主给他当了排头兵,为我等模仿者开路搭桥,甚善!

网友:
为什么我学你做的单管收音机收不到台?三极管用9014  (9014从以前的调幅收音机里拆的,还没坏)   电感用那些电人口香糖的小电感  线很细,电阻有800欧左右了, 检波管用1N60  可变是AM收音机的,四联电容,吧AM的两联连起来用的,磁棒电感是收音机的,线的比例是80:10   磁棒是扁的,天线与电源负极相接,天线是FM的天线,用两节镍镉电池,2.4V左右,喇叭是压电喇叭,暂时没有舌簧耳机   通电后,只听见收音机不停地  “格格”...地在响,可变调来调去,都收不到台,喇叭只有  格格声不停在响,请问怎么回事?  新手报到,不太懂

网友:
这个电路图我用1N60和2AP9试过,2AP9没有1N60响

网友:
为什么我学你做的单管收音机收不到台?三极管用9014  (9014从以前的调幅收音机里拆的,还没坏)   电感用那 ...

在喇叭上并一个三.四百欧的电阻就会响了.压电喇叭是不通直流电的.故电路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喇叭上并一个三.四百欧的电阻就会响了.压电喇叭是不通直流电的.故电路不工作

那这个收音机是用啥天线,是那些拉伸铁棍还是像矿石收音机一样接天地线   还有那个天线从负极上接线对不?

网友:
那这个收音机是用啥天线,是那些拉伸铁棍还是像矿石收音机一样接天地线   还有那个天线从负极上接线对不? ...

回答你和30#;拉桿天线〔你说的拉伸铁棍〕在中波单管机几乎不起作用.而且接电池负极不对.应接可变电容的定片
这帖的电路要全部零件和电池等100%相同才可响.如你的耳机不同.建议你做普通电路.但你的压电耳机仍然要并数百欧电阻才能当普通耳机使用 .下面链接这个电路容易成功点.没有两个二极管横放接地的二极管 可用500欧---1K电阻代替.双连电容器切记只能用一个.勿并联使用.如成电路收不到台可将磁棒靠贴电话线当天线.并用200K电位器代100K偏流电阻.如有万用表会测电流.调电位器使总电流1mA.高扼圈应拆剩约五十欧才能用.〔拆出的线极重要.要小心保管以备日后用勿搞乱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9529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拉桿天线〔你说的拉伸铁棍〕在中波单管机几乎不起作用.而且接电池负极不对.应接可变电容的定片
这帖的 ...

高扼圈我直接用闪光灯的触发变压器行吗?磁芯是柱形的,线圈很小一个,线也很细,电阻有40欧左右,这个能用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拉桿天线〔你说的拉伸铁棍〕在中波单管机几乎不起作用.而且接电池负极不对.应接可变电容的定片
这帖的 ...

那电池能用3.6V的锂电池吗?   还是用2.4V的镍氢  还是用1.5V的干电池?

网友:
为什么我学你做的单管收音机收不到台?三极管用9014  (9014从以前的调幅收音机里拆的,还没坏)   电感用那 ...

压电的喇叭并联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压电的喇叭并联电阻?

压低喇叭不通直流电   但是要让电路工作,就要用电阻模拟几百欧的喇叭   起到限流让电路正常工作的作用

网友:
压低喇叭不通直流电   但是要让电路工作,就要用电阻模拟几百欧的喇叭   起到限流让电路正常工作的作用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的,谢谢!

我想问下此贴的收音机电路 的天线就在哪?

网友:
我想问下此贴的收音机电路 的天线就在哪?

不用外接天线,使用的是磁性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外接天线,使用的是磁性天线。

shiuyipyuen这位同志说用拉伸天线?你说磁棒天线,我都糊涂了...

网友:
shiuyipyuen这位同志说用拉伸天线?你说磁棒天线,我都糊涂了...

中波的单管机使用磁棒线圈就能很好的接收,一般短波和调频使用拉杆天线。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期待后续佳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波的单管机使用磁棒线圈就能很好的接收,一般短波和调频使用拉杆天线。

那这个贴子的单管机是中波的吧?

网友:
那这个贴子的单管机是中波的吧?

中波使用磁棒天线就可以,当然若进一步提高效果可以外接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波使用磁棒天线就可以,当然若进一步提高效果可以外接天线。

蜂巢天线或花篮天线?

网友:
蜂巢天线或花篮天线?

这两种收音效果只和磁棒天线相同.如最初未收到电台.要厶架一条10----15米的天线.接到可变电容定片.
一时找不到这么长天线.把磁棒贴住电话线效果相同
电源电压越高.单管机越容易成功.用3.7V可充电池电压稳定.是首选.   不建议用1.5V电作为初入行的偿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两种收音效果只和磁棒天线相同.如最初未收到电台.要厶架一条10----15米的天线.接到可变电容定片.
一时 ...

感激不尽!!
加我Q2514387007

网友:
能收几个台?  我的只能收到中国之声     1个台      用压电喇叭声音也挺洪亮的,很大声

网友(2015-04-17):
几个管子完成了

网友:
这可能是最简洁的来复式单管机了。不过电源电压的高低对收音性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网友(2015-12-08):
我肯定想不出来,这个电路我第一次见到,特别是楼主成功验证了。感受:这个电路太牛了;最精简,但包含一切元素。为了让大家【包括本猫】都来试试这个电路,在这里喵分析一下电路原理,欢迎指正。:》:1.高放【信号通道】==共发射极放大器,输入端串联副线圈和0.1uF电容构成回路;负载是2.5mH扼流圈和耳机的直流电阻串联之后,再与二极管检波电路并联。2.直流工作点:电源正极串联(耳机和扼流圈)的直流电阻给三极管的集电极供电,同时,再串联二极管,副线圈和三极管的基极提供2.1=二极管临界工作点2.2三极管基极电流。2.3此偏置电路是电压负反馈型,有一定的自适应能力,一般不需要调节。3.检波,单管调幅检波,临界工作点。4.再生,无。5.来复:检波二极管输出的信号通过0.1uF电容滤波后,以低频成分为主,副线圈对这个信号阻抗很低,这个信号有效地串入三极管的基极放大后通过耳机发出声音。 。。。祝愿这个电路的设计者一切顺利,猫拜上。

网友:
请三极管问用9013可以吗

网友:
我也是电子行业的,但是没做过收音机,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