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RXN-305D可调电源

楼主(2014-03-01):
最近跟szchengsz 话了65买个兆信RXN-305D故障可调电源,显示缺笔画,其实手头已经有一个可调电源了,买它是想过过手瘾,这不,搞好就闲置了!机器到手后检查发现数显部分用的软封集成块,以为没法修复,后来铲掉软封后,对比电路,发现电路与印象中的集成电路很像,淘宝买了2块回来,发现焊盘不对应,只能飞线解决,焊接后试机故障解决,做的不好,各位指点
最后,想找论坛朋友帮帮忙,有该机电路图的给发一个,想把它改为10A电流来用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块子沾到板子上了吗?

网友A:
一招即杀,高手。看到鳄鱼夹放电,愣了好久,原来是电炉丝

网友:
楼主手艺真好啊,学习了,时间长了这个绝缘没问题吧。

网友:
楼主的飞线真是佩服,不知怎么固定的,万一振动怎么办

网友B:
原来被你买了

网友C:
同问!我也有这个仪器,想把他改成为10A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我也有这个仪器,想把他改成为10A的。

我的已经改了,就是10A的时候,4个3055,发热厉害,想用场管换,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被你买了

是的,我买了,现在已经改为10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招即杀,高手。看到鳄鱼夹放电,愣了好久,原来是电炉丝

过奖了,你才是高手,老会员,请问这个功率管3055可以用场管代替吗?

网友:
换上去的集成电路啥型号?淘宝价多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奖了,你才是高手,老会员,请问这个功率管3055可以用场管代替吗?

你客气了,功率管我也不懂

网友:
楼主力害,支持!……问一下怎样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