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的矿机实验几种了检波二级管

楼主(2014-03-02):
手里有几种点接触检波二极管,准备选用装在68-1单管机上(待制),也不知那种效果好和质量好,决定实验一下,找来我的单回路矿石机挨个上机测试,得出如下结论:苏联老管效果不好,声音很小;仿苏式上海产玻璃管效果好;2AP9还行;2AP10非常好;2AP26、2AP27非常好;2CP50声音极小

一堆不同的二极管

一堆不同的二极管

上机

上机

老苏联二极管

老苏联二极管

仿苏二极管

仿苏二极管

2AP10

2AP10

实验矿石机

实验矿石机

2AP27

2AP27

2AP26

2AP26

网友A:
好!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实践出真知。

谢谢版主,我昨天晚上实验68-1,失败了。(用洞洞板焊接实验,反复检查找不到原因,也许有元件因素,也可能是线路问题,还有焊接问题,后面接的线很乱,也没有调试,)准备刻制印刷版,这样线路出错的概率小点,慢慢查原因,相比将问题交到坛里,见不到实物,老师们也不好解答,硬着头皮上吧!636单管机线路制作已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实践出真知。

谢谢老师加分!

网友B:
实践出真知,佩服LZ制作精神!

网友C:
   真正的古董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昨天晚上实验68-1,失败了。(用洞洞板焊接实验,反复检查找不到原因,也许有元件因素,也可能 ...

国产件还是不错。

网友E:
老锗二极管同一型号和同一批次的性能和参数都有较大的差别,不能说2AP9做检波最差,应该是这只二极管是2AP9中性能较差的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锗二极管同一型号和同一批次的性能和参数都有较大的差别,不能说2AP9做检波最差,应该是这只二极管是2AP9 ...

是的,我的几只2AP9做工粗糙,不过用在我的636机上还可以,但是上到矿石机上就显现出来了。还是大厂的产品好啊!老物件我还是信赖上海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出真知,佩服LZ制作精神!

谢谢您的加分,动手制作的乐趣无法言表!小制作大乐趣。和坛里的很多老师比起来我还差很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古董二极管

那只苏联管用在我这机器上效果不好,可能没有用到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件还是不错。

是的,早期的国产品牌非常好,我非常喜欢用国产老品牌。那只60年代仿苏二极管做工极其精致,检波效果也很优秀,后面的2AP9应该是后期产品,做工粗糙了。通过实验发现检波二极管正负极装到了也一样用,好像声音变化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加分,动手制作的乐趣无法言表!小制作大乐趣。和坛里的很多老师比起来我还差很多很多。

年轻时条件差热情高,现在条件好了没了年轻时那份热情,几十年前装修收音机能熬整夜不睡觉,冬天的农村用柴油烧烙铁10几分钟才焊一个线头,外面冷心里热啊!

网友F:
国产元件真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元件真气了。

真的是这样!上海产的东西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轻时条件差热情高,现在条件好了没了年轻时那份热情,几十年前装修收音机能熬整夜不睡觉,冬天的农村用 ...

不可想象!比起前辈我们还差很多!过去那种条件下,产业工人工作一丝不苟,制作的东西几十年都不坏,这也是我喜欢老物件的原因。家里的144电子管收音机用90年代以后的指示灯泡平均1周就得换一个,我的711机原装灯泡几十年了还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2AP9的一致性很差,有些2AP9效果很好,但是不容易找到,看运气

所言极是,有好有坏。不过老厂大厂的产品还是有保障的,小作坊的产品追求利益最大化,质量下降。

网友H:
老厂大厂的产品还是不错的.老管现在不好找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的是这样!上海产的东西就是好。

以前很多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管和晶体管生产技术,都是前苏联援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厂大厂的产品还是不错的.老管现在不好找了

是啊!还好有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很多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管和晶体管生产技术,都是前苏联援建的。

通过组合,能让几十年的冷冰冰的元件发出美妙的声音,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仿佛在与那个时代对话。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通过组合,能让几十年的冷冰冰的元件发出美妙的声音,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仿佛在与那个时代对话。

楼主怀旧心情强烈,说明是个无线电爱好者,切切地说就是学无线电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怀旧心情强烈,说明是个无线电爱好者,切切地说就是学无线电专业的。

我不是学无线电的,无线电制作才入门,我就是一个70后,喜欢老物件,喜欢用老物件手工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学无线电的,无线电制作才入门,我就是一个70后,喜欢老物件,喜欢用老物件手工制作。

,同感,爱好一致。

网友:
以前是锗管好,是锗管死区电压低,现在是什么管好?理论基础是什么?

网友:
都是模拟电路的牛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2AP9的一致性很差,有些2AP9效果很好,但是不容易找到,看运气

支持这关点,2AP9其实就是固定矿石。在我们沈阳市当年生产2Ap9的小工厂有好几十家,全国各地不计其数。各种各样的2AP9真是种类繁多。好在我们走进了3DQ的时代。

网友:
建议矿坛来个2Ap9大赛,各路大虾可以把自己手中的2Ap9㧱出来参赛,2AP9估计会无奇不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想象!比起前辈我们还差很多!过去那种条件下,产业工人工作一丝不苟,制作的东西几十年都不坏,这也 ...

在指示灯泡回路串接一只1N4007,或者一个小电阻,即可保证灯泡不烧。

网友:
楼主  精神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