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都是用电池供电,而且大都是小号的电池。这样由于电池的容量小,所以晶体管收音机的耗电就成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了。

楼主:
对于一个晶体管收音机来说,它95%以上的电能都是耗费在功放级上。因为功放级是电流放大器,它是将电池中的直流电转化为音频交流电来推动扬声器工作。
这样,功放级的转换效率就成为是否耗电的要点。
由于最早大都是使用推挽功放,它的静态电流很小,所以相对甲类功放要省电得多。
另外,它使用了输出变压器,将晶体管的输出阻抗与扬声器进行了匹配,从而使扬声器能获得最大的输出功率。
那时的扬声器大多是8欧姆,它要获得0.3W的功率,大约需要200ma的音频电流来推动。
如果使用了3:1的输出变压器,那只需在它的初级输入约70ma的音频电流,就可以在次级使扬声器获得200ma音频电流(0.3W的功率)。
后来出现了OTL功放电路,它为了改善音质,去除了输出变压器,使用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来直接推动扬声器。
由于使用了输出耦合电容器,所以OTL功放只在音频周波其中的一个半波内从电源获取电能(同时给输出耦合电容器充电)。而在另外的一个半波内,它并不需要从电源中获取电能(由输出耦合电容器放电提供)。
这样,OTL功放电路平均从电源中获取的电流大约为扬声器所需电流的一半。
这样在获得0.3W的输出功率时,电源实际是在一个半波内提供电流(200ma),而在另一个半波内停止供电(0ma)。这样平均下来,电源需要提供的是100ma的电流。
即使这样,相对于使用输出变压器来说(70ma),仍多耗费了约40%的电能。
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一通一断”的大电流使用方式,使得电源电压的波动很大,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措施,那会影响前级放大器的正常工作。

楼主(2014-03-03):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新型数字功放模块是不错的选择。

现在都是用数字功放模块了,不但性能好,而且可靠性也高多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理论上说,OTL电路在理想工作状态(乙类)下,效率可达约78.5%,应当与变压器推挽输出的效率相当。何 ...

您说得非常有道理,呵呵!

早年对收音机组装来说,可选择的范围很小,多是8欧姆的扬声器。

另外,即使是将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设计在接近功放管的饱和区,但是一般不可能是全功率收听,所以还是输出变压器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的进步就会取代旧的就是这个是时代的变化需要

是啊,我们都期待技术的进步,但也会因技术淘汰所带来的失落。呵呵!

网友D:
在负载喇叭相同条件下,使用3v电压,tda2822和普通变压器推挽比,你计算测试过到底哪个效率高吗?即便是同样的变压器推挽功放,驱动相同的喇叭,使用相同的信号源,其变压器铁心大小不一,线径不同,输出效率都没法比。没有试验过,没有数据,楼主不要把自己yy的想法当成真的,信口开河,是来挣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负载喇叭相同条件下,使用3v电压,tda2822和普通变压器推挽比,你计算测试过到底哪个效率高吗?即便是同样 ...

对于是否费电,这在当年自己早已有体会。

至于老是有人说我是挣分,这可是让我感到不公。

如果是为了挣分,那我在休闲区与别人聊天,一天挣个几十分并不困难。

多次看到您的帖子,感觉您是一位技术上的高手,所以希望您能多多地用数据来说话,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指手画脚。

我在主帖中说了,当年的硬件可选的范围很小,不可能象现在这样丰富。

网友E:
对于普通的OTL功放来说,效率最多只能达到50%左右。对于5V的电源电压来说,普通的OTL最多只能输出峰峰值2.5V的不失真正弦波电压。在理想的情况下,应该能达到峰峰值5V,这时对应的效率是78.5%。在实际的最大不失真的输出下,不能转化成交流的那部分电压就变成热量被晶体管耗散掉了。如果变压器的效率很高,变压器输出的功放在极限状态下将接近理论效率。

楼主:
@wgh1027

虽然您叫了倒好,但我仍然非常尊重您的看法。呵呵!

我不清楚世上是否有1:3的输出变压器,但自己认为以个人的知识来分析电路,与自身的感觉相符,那就有写出来的理由。

但我不是神仙,也不是什么高人,自己的观点、看法会有错误,朋友们可以写出来加以讨论。

如果我确实通过学习,认识到自己过去的看法错了,那也会很高兴。因为,纠正一个错误就是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普通的OTL功放来说,效率最多只能达到50%左右。对于5V的电源电压来说,普通的OTL最多只能输出峰峰值2.5 ...

您说得非常客观,呵呵!

早年自己组装的OTL功放便携机,用的是6节2号电池,所以对电池的消耗非常在在意。

更头痛的是,在电池用了一段时间后,音量稍一开大,就会发生低频振荡。

没办法,只好又对前级的放大电路加了稳压措施。

网友F:
它要获得0.3W的功率,大约需要200ma的音频电流来推动。
那要看用多大的电压。6,9,12伏。

网友E:
OTL电路效率低的另一个理解是推挽管不能导通到底。只能导通到特定的角度,否则就会产生削波失真。在最大导通状态,仍然呈现较高的导通电阻,从而增加了自身的功耗。对于变压器输出的功放,推挽管两边可以各自导通到底,从而降低了自身的功耗。

网友G:
同意翌阳版主的观点。OTL功放与有输出变压器的推挽功放相比,只要负载阻抗匹配,其效率基本是一样的,耗电并不大。

我们知道,有输出变压器的普通推挽功放,交流负载电路是串联的。OTL功放的交流负载电路是并联的。因此,OTL功放的交流输出阻抗是普通推挽功放的1/4。

按1楼的数据计算得出。
普通推挽功放出阻抗:    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为8Ω×9=72Ω,(输出变压器为3:1)
OTL功放的输出阻抗:     是普通推挽功放的1/4为18Ω,应该接 18Ω的喇叭。

70ma的音频电流输出功率为:
普通推挽功放:  3:1输出变压器,次级电流210mA,8Ω喇叭所得功率为0.3528W。(没有计输出变压器的损耗)
OTL功放:       在18Ω喇叭上所得功率为 140ma×140ma×18=0.3528W。(电源实际是在一个半波内提供电流(140ma),而在另一个半波内停止供电,由输出耦合电容器放电提供。这样平均下来,电源需要提供的是70ma的电流。喇叭上得到140ma的电流)。

所以,只要负载阻抗匹配,其效率基本是一样的,耗电并不大。只是推动功率要稍大些。

实际上,OTL功放在6V供电时应配25Ω以上的喇叭;在3V供电时应配16Ω以上的喇叭,才能改善阻抗匹配。

网友H:
据说低频阻流圈式的推挽功放电路效率也比较高,春雷3P2/5/7和红灯784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它要获得0.3W的功率,大约需要200ma的音频电流来推动。
那要看用多大的电压。6,9,12伏。

没看明白,不清楚您指的是什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OTL电路效率低的另一个理解是推挽管不能导通到底。只能导通到特定的角度,否则就会产生削波失真。在最大导通 ...

您的观点说推挽管不能导通到底,我感觉是想表达推挽管离饱和区太远,所以电能会消耗在功放管上。呵呵!

网友C:
各抒己见,大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翌阳版主的观点。OTL功放与有输出变压器的推挽功放相比,只要负载阻抗匹配,其效率基本是一样的,耗电并 ...

首先谢谢您非常认真地写了那么多,而且我也很欣赏您能用数据来讨论。呵呵!

我也是认为,如果在匹配的条件下,那OTL功放到是要比输出变压器的效率高,因为它没有输出变压器的额外损耗。

我没有计算过,假设在全功率的情况下OTL功放电路与输出变压器功放电路打个平手的话,那在半功率的情况下OTL功放电路是否会差于输出变压器功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据说低频阻流圈式的推挽功放电路效率也比较高,春雷3P2/5/7和红灯784都是这样

是啊,我抽空找找电路图看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抒己见,大讨论

不管我自己的观点对与错,大家能心平气和地在一起讨论,就都会有所收获。呵呵!

网友C:
技术无止境,多多交流

网友G:
在现实生活中,要找到与OTL电路匹配的喇叭不太容易,只能用常见的8Ω或16Ω的(阻抗并不匹配)。而用变压器输出的电路选择喇叭的余地就太多了,无论几Ω的喇叭,无论电源电压多少,总可以用变压器来匹配。因此,感觉OTL电路费电、效率不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不清楚您指的是什么?呵呵!

你的音频电压是1,5伏,200毫安给到扬声器功率是0.3瓦。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说得有一定道理,呵呵!

目前用3V供电的也有使用OTL功放的,如果使用4欧姆扬声器那可以说没问题。

电压决定功率。

网友J:
非常有意义的讨论。
感觉需要分不同情况讨论,比如是否理想情况,是否满功率输出,电源电压变化(电池新旧,非稳压电源等)时的情况等等

网友K:
因为OTL没有OCL电源利用率高。所以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无止境,多多交流

确实如您所说,多多地交流,才会有收获。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现实生活中,要找到与OTL电路匹配的喇叭不太容易,只能用常见的8Ω或16Ω的(阻抗并不匹配)。而用变压器 ...

确实如您所说,从OTL电路来看匹配,它是不如输出变压器,但是它那优秀的音频性能又是输出变压器所不及的。

再说,当下多是用充电电池,所以费不费电也就无关大局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音频电压是1,5伏,200毫安给到扬声器功率是0.3瓦。

明白了,呵呵!

对于4.5V的供电来说,只用到了1.5V,所以功放管的耗散功率就显得大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压决定功率。

应当说是电压决定最大不失真功率。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非常有意义的讨论。
感觉需要分不同情况讨论,比如是否理想情况,是否满功率输出,电源电压变化(电池新旧 ...

确实如您所说,我自己组装过,用过,所以对它的感受与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因为OTL没有OCL电源利用率高。所以费电。

我对OCL不是很清楚,谢谢您的接帖。呵呵!

网友K:
OCL就是正负两组电源,输出端没有大容量电解电容,直接接扬声器。缺点是电路有毛病时,电源会把扬声器瞬间烧毁。为此可加保护电路防止。OCL电路音质比OTL好许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您所说,从OTL电路来看匹配,它是不如输出变压器,但是它那优秀的音频性能又是输出变压器所不及的。 ...

其实收音机用OTL功放与普通用输入、输出变压器的功放相比,费电的是推动级。其推动电流要比普通用输入、输出变压器的推动级大得多。对于整机静态电流约10mA的收音机来讲,推动电流增大4mA左右是相当可观的。

网友K:
OTL用一组电源,输出端必须有一个大容量电解电容器,这个电容使音质下降不少。

网友J: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您所说,我自己组装过,用过,所以对它的感受与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呵呵!

不过直觉告诉我您在一楼的定量分析数据是有问题的,至少不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收音机用OTL功放与普通用输入、输出变压器的功放相比,费电的是推动级。其推动电流要比普通用输入、输 ...

确实如您所说,呵呵!

我之所以对费电耿耿于怀,主要是当年下乡非常艰苦,收音机是唯一的生活乐趣,是每天必听的。

同时又是使用2号电池,本来使用上就比1号电池差多了,所以自己对于用在电池上的钱很敏感。

另外,当年马季的相声《新桃花园记》在大陆并没有播出,是自己在短波段收听国内对台湾广播时听到的,让人非常地激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OCL就是正负两组电源,输出端没有大容量电解电容,直接接扬声器。缺点是电路有毛病时,电源会把扬声器瞬间烧 ...

原来是这样,谢谢您的告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OTL用一组电源,输出端必须有一个大容量电解电容器,这个电容使音质下降不少。

当年对于收听调幅广播来说,OTL功放简直就是奢侈品,呵呵!

我第一次从自己组装的收音机中听到它的声音时,感觉是那样的细腻,低音也非常地饱满,一点都不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过直觉告诉我您在一楼的定量分析数据是有问题的,至少不严谨

您说得非常有可能。

因为自己不过是一个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从没有经过专业地学习,写这个帖子主要是想说出自己的观点,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与讨论。呵呵!

网友L:
楼上已经有人把关键问题讲的很清楚了,就是阻抗匹配的问题,不仅是电流放大级与负载的匹配,更不可忽视的是推动级与电流放大对管的阻抗匹配。所以现在稍好些的音响产品末级电流放大多采用达林顿结构。也有的是采用具有更低输出阻抗的推动级如运放后面加一级射随器做推动等等。我分析楼主之所以觉得自己的OTL电路之所以费电,估计是没有做到以上两点,哪怕在原推动级后多加一只做射随器用的三极管,效率也应该会有很大提高(当然,一些电阻什么的数值会有变化)。另外,收音机的工作电压低也是效率上不去的原因,毕竟1.5V的供电,光落在PN结上的就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上已经有人把关键问题讲的很清楚了,就是阻抗匹配的问题,不仅是电流放大级与负载的匹配,更不可忽视的是 ...

楼主的分析很有道理,我一直没有注意到推动级的问题,呵呵!

有关OTL功放的电流问题,最近在德生2P3的电路上也见到稳定前级电压的设计,这说明采用OTL功放较采用输出变压器对电源的影响要大得多。

网友M:
楼主的功放9V 8Ω不考虑管压及降其他损耗最大输出功率可达1W左右

输出功率大了耗电自然大。(考虑损耗可能只有500mw)

当时3AX81的最大电流标称是200MA.除非用3AX60系列损耗还可小点

所以楼主会感觉耗电大。其实并非OTL耗电大。

楼主只是没有找到高阻喇叭降低功率 以便减小管流。减少损耗。

当时用变压器输出的功率约200mW左右。 将500mw与200mw比显然耗电要大很多。

楼主的帖子引起很多回忆。当时也做过同样的功放输出,功放线路参照上海无线电四

厂的凯歌4B5 4.5V的5管机,起先用8欧喇叭耗电大,后来改16欧喇叭

输出功率200mw 耗电与普通机一样。奇怪的是8欧声音并不比16欧大 只是

低音振动明显了。估计也是管子Icm不够造成的。但是声音绝对比用变压器输出的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功放9V 8Ω不考虑管压及降其他损耗最大输出功率可达1W左右

输出功率大了耗电自然大。(考虑损耗可 ...

看来您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呵呵!

当年我自己只有一只飞乐4寸8欧姆的喇叭,其它的喇叭也不是那么地好买。

更重要的是在组装时并没有意识到费电这个问题,也没有意识到OTL功放中电流的冲击会影响到前级放大电路。

不管怎么说,第一次听到OTL功放发出的声音时自己还是非常地振奋,确实要比使用音频变压器好多了。

第一次听出《东方红》开始那一串雷鸣般的隆隆声原来是一声声地鼓点,原先听不出来的细节也听出来了。

那时OTL功放刚刚开始流行,许多的大台式机仍旧是用音频变压器,只不过要比便携机大得多。

网友N:
http://henan.163.com/14/0103/10/9HLK1QV102270A9D.html
请楼主参考,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N:
http://henan.163.com/14/0103/10/9HLK1QV102270A9D.html
请楼主参考,呵呵

您这是第二位提醒这个“呵呵”的了。

第一次我也没有在意。

其实这是在其它网站形成的一个习惯,象博客园、知青网等等。

既然咱们这个园子不喜欢这个,那我就顺其自然地改掉它。

网友:
OTL功放不费电,主要费电在倒相,变压器推挽是变压器倒相,所以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O:
OTL功放费电是个伪命题,除了射频丙类功放、数字功放,采用互补对称结构的乙类功放是效率最高的。理想状态下 ...

谢谢您写了那么多,但我需要时间来消化,所以先在这致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OTL功放费电是个伪命题,除了射频丙类功放、数字功放,采用互补对称结构的乙类功放是效率最高的。理想状态下 ...

赞同你的观点,这个帖子是凭多年“感觉”写出来的,但是感觉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

楼主:
首先谢谢冰岛朋友的鼎力支持,也谢谢雨后天蓝朋友的积极讨论,并一并谢谢所有朋友们的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O:
OTL功放费电是个伪命题,除了射频丙类功放、数字功放,采用互补对称结构的乙类功放是效率最高的。理想状态下 ...

从您帖子中的摘录:

“9V电源供电每只功放管4.5V是静态,当负载输出功率最大时,导通的那只三极管压降约等于0(接近饱和),损耗很小,截止的那只三极管电流为零,损耗为0,不是楼主说的0.58W。”

不知是我对您这段文字理解上的偏差,或是您误读了我的帖子,原帖不是这个意思!

我并不是说截止的那只管子功耗为0.58W,而是说导通的那只管子。

对于OTL功放电路来说,如果在理想状态下,将它与输出变压器功放相比,当然是OTL功放的电能利用率高。

因为,它没有输出变压器的损耗,同时电容器的损耗可以忽略,我想您说的这个78%可能就是指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在输出峰值功率的时候,扬声器上的电压也达到峰值,此时导通的那只三极管接近饱和区,压降很小,所以功 ...

您的这个观点我认同!

无论是OTL功放,或是输出变压器功放,在功放管接近饱和区时电源的利用率最高。因为功放管的损耗最小。

问题是:

78%只是一个理想的计算值,现实中的功放电路工作远不是这样。

您说的这个78%的电能利用率,只能是在一个强度恰当的、等幅音频输出下得到。

即使是在最大不失真的功率输出下,那也会有不同声音强度的高低。

更何况,多数人在听收音机时都是在小于最大功率的情况下收听,这时,OTL功放管的功耗就会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P:
"问题是:

78%只是一个理想的计算值,现实中的功放电路工作远不是这样。

米国大佬的逻辑——双重标准:对于OTL要考虑峰值功率和平均功率的关系。而对于变压器输出的则不用考虑。呵呵。。。。。我等岂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P:
"问题是:

78%只是一个理想的计算值,现实中的功放电路工作远不是这样。

那不妨您给出一组对比数据,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P:
无线电比对计算和测量是要统一测量单位和标准的。。。

俺是个木匠也不会出比对参数啊~

您说:

“根据算式得出俩电路在同电压和同负载的前提下哪个输出功率小哪个就可初略的定为“费电”啊~~”

根据您的论点,那阻抗匹配岂不是就成了一句空话?

假设,如果在9V电压下,负载为1000欧姆,那通过输出变压器仍可以正常工作。

而OTL功放还行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从没有接触过BTL功放电路,呵呵!

分立件BTL电路复杂,一般的收音机不会才用,现代集成电路收音机有用BTL的,BTL的好处是仅需要OTL一般的供电电压就可以得到同等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Q:
分立件BTL电路复杂,一般的收音机不会才用,现代集成电路收音机有用BTL的,BTL的好处是仅需要OTL一般的供 ...

原来是这样,等抽空看看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P:
俺说的是"根据算式得出俩电路在同电压和同负载的前提下哪个输出功率小哪个就可初略的定为“费电”啊~~"
...

没错,我说的就是同样在9V电压下,带动同样的负载1000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只能给你分析哪里错了,正确的解答最好自己去看书,我说了你也不一定认可。
另外别太把负载匹配当 ...
大家在一起交流并不是争个你对我错的,是为了获取知识,开拓视野。您非常认真地写了那么多,让我感动。
有关匹配的问题,那个“最佳”只是纸面上的计算,实际根本就达不到,甚至可以说无需过于考虑。
早年市面上有卖输出变压器的,有2:1、3:1、4:1,甚至还有更大比值的,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多大的合适。
大家组装后在一起相比 ,也没感觉出有多大的区别。
至于OTL功放电路的那个78%,我也在网上查了资料,但没有查出它是如何测算出来的。也就只是一个结论。
这让我想到输出阻抗与输入阻抗匹配时可以达到50%的理论一样。
推挽功放如果不考虑静态电流的话,可以把耗电形象的看作为“用多少就取多少”。
如果说到浪费,那就是晶体管的功耗,输出变压器的功耗。
我个人认为要比较的就是这两个功耗哪个大一些。
在现实中不可以要求总是在78%理想条件下收听,所以这两种电路的效率差距开始变大。
也许您说得正确,但现在没有数据能说明在不同的输出功率下,两种电路电能利用率的差距是多大。
有一点,就是电压、输出功率、负载要匹配,这是问题的核心。这对OTL功放与输出变压器功放是同等重要的。
在以上三个因素中,输出功率是动态的,是不断变化的,那它对电能的利用率该如何变化呢?它是否也是相应地不断变化呢?

网友:
高手如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M:
再来插一句 楼主的例子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电池放电寿命问题。

变压器输出是并联供电, OTL是串联供电另 ...

您说得极是!

当年用9V与8欧姆喇叭说无奈也可以,说知识匮乏也可以,事实就是这样。

当然现在我用它来说事,确实要考虑到电压、输出功率、负载这三个要素的匹配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说出自己当年的感受。

其实,我的帖子非常地受关注,恐怕与自己那些“山寨”的见解有关,自己也非常清楚。

当年自己感觉费电这是实实在在的,并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噱头。

我有一个看法,就是电压、负载相匹配,那也只是在某一个输出功率下成立。

在其它的输出功率下,或说小于的情况下,它会严重地“失配”。

这是否就是反而费电的原因呢?

简单地计算似乎可以印证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个人认为要比较的就是这两个功耗哪个大一些。"...

您制定个这俩电路测试条件和标准再来谈好不...

早上好!

看来您还没有去上班?

楼主:
引用 网友P:
您真逗~~~

讨论与辩论有本质的不同!

讨论是为了求得共识,扩展视野。

辩论则是逻辑“打架”,没有对与错之分!

或就是您所说的抬扛!

您是否还记得早年的大专辩论会?

看的就是逻辑运用,看哪方的逻辑稳定,看哪方逻辑中的破绽少。

如果在辩论中经常闪烁其词,或是明显地抽换概念,那他就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早上好~

早到办公室了。。。

真是难为您了,还画了个图!

昨天您就一直不断地强调在相同条件下进行比较才公平,也具说服力!

其实我本人并不这样看!

不同的电路岂能简单地相比较?

如果公平的话,那也只能是在相同的负载下、相同的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下,在各自适用的电压下进行比较。

您的这个观点,就如同将同是25W的晶体管扩音机与电子管扩音机进行能耗的比较。

那电子管会提出抗议,说晶体管不公平,让晶体管提高工作电压。

记得去年春节晚会中蔡明的小品吗?

“让我死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有~

别接舌簧喇叭啊~

您说:

“农村有线广播是俺的强项谈那个您就吃亏了...”

如果这是个辩论会,那恐怕会因为这句话被扣去一分!

我说过,自己不过是一位下里巴人,怎敢与阳春白雪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让耳朵听到不失真或者少失真的声音的功率,无论大小。都是好功率。
君不见单端甲类的灯泡,耗电巨大,结 ...

您这个“长冲程喇叭”说得好!

现在说到音质,大都是在谈论电路,极少见到有说喇叭的。更少见说到音箱的。

日前只见到一位朋友指出了这一点。

网友:
秀才碰到兵!!!

网友D:
我估摸楼主听不得不同的事情,马上火大。按常理你说可以应该自证,不要一说就上纲上线,先把别人吹上去,然后再摔下来,哥是说相声捧哏的吗?
你设定的题目没有可比性,相同供电的变压器推挽和普通的otl其工作模式都不同,变压器推挽有升压功能,而otl只是串联供电,两者相比好比关公战秦琼,比较哪个费电根本不搭边。早期生产的收音机使用otl功放使用电池供电,其供电是串联的,当电池电压下降后输出功率会急剧下降,因此变压器推挽功放的降压特性会比otl的好,但不能据此认为otl比变压器推挽费电。现在的集成电路功率放大器,比如tda2822其工作电压可以低至1.8v,假如同时使用3v供电的电池,那你还会说哪个更费电呢?带输入变压器的otl,改一下电路配置,效率也很高,也不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真是难为您了,还画了个图!(木匠图画的有问题么?)

昨天您就一直不断地强调在相同条件下进行比较才公 ...

刚才去了超市,所以没有及时回复。

这个帖子我的感觉就象是一位“注脚大师”写的。

Sorry一下,并非是恶意!

其实我们之间的讨论更象是辩论,您的这个帖子给人的印象分不好。

在辩论中,讲究的是有理、有据、有节!

既然我说是辩论,那现在您是赢了!

我也不再想继续地浪费公共资源了,长期这样会招人反感的,也与园子气氛无益。

同时,我也向版主与一直关注此贴的朋友们道一声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估摸楼主听不得不同的事情,马上火大。按常理你说可以应该自证,不要一说就上纲上线,先把别人吹上去,然 ...

即便您不看好我,但我却一直关注您的帖子,从帖子中能看出您是一位技术高手。

在面对不同人的讨论时,会遇到如下的情况:

你去看看某某人写的书!

你去网上搜搜!

或是把一些资料拷贝过来,自己是否真懂那是另一回事。

......

您不妨拿出一组对比数据来,这要比冷嘲热讽有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