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激活手机电池

楼主(2014-03-03):
一开始是htc的电池,不用一段时间就无电的,拿去手机档想他们换电芯,他们居然说电池有芯片控制全部换都制造不出电池。还有一些早日的苹果产品也是睡眠了,充电不进去,没有显示,电压是零,拆掉保护电路板直接测量电芯的电压是有两伏特,充电到3.5伏特接回电路板还是零伏特输出,短路也激活不了。求指导。求科普。

网友:
估计保护板坏了。可以先去掉保护板,接上手机使用。如果能用的话,只能换保护板了。手机本身是没有保护锁的。

网友:
你的手机中的电池可能是自放电故障,一般来是无法激活的,只能更换,别无他法,有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方法,那就将电池用用塑料袋包好后,放到家用冰箱的冷冻室放置36小时后,取出恢复到室温再用万能充电器充满电后,用万用表测量其端电压看看是否正常,再放置两天,重新测一下其端电压,如果电压没有降低,这样就可装到手机中去试,测试一下待机时间,如果能恢复到正常,那就成功了,如果故障依旧,那就可以更换一个新电池了。

网友:
拆掉保护电路板直接测量电芯的电压是有两伏特,充电到3.5伏特接回电路板还是零伏特输出,短路也激活不了,肯定保护板坏了

网友:
估计保护板坏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不能激活具体是什么意思。

我更换过一些手机电池的锂电芯,有的电芯接上保护板后,在保护板输出端是没有电压输出的,需要接上充电器对电池充电激活一下,锂电池的输出端才能测量出电压。

不知道,楼主遇到的是否也是这样。

网友B:
去掉保护板直接冲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不能激活具体是什么意思。

我更换过一些手机电池的锂电芯,有的电芯接上保护板后,在保护 ...

充电还是没有什么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保护板直接冲试试

我去掉充电保护板直接接入电脑的usb的5V充电,电压可以升高,一直到3.5V我就不充了,接入充电保护板还是没有电压。

网友:
不要去保护板,直接用5V有限流的电源对保护板上的+—-极点触几下,然后用万能充充电。前几天我刚搞过一块。

网友:
不是保护板就是电芯的问题,代换法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掉充电保护板直接接入电脑的usb的5V充电,电压可以升高,一直到3.5V我就不充了,接入充电保护板还是没 ...

这么看来,充电保护板坏的可能性极大,那上面元件不多,好好查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掉充电保护板直接接入电脑的usb的5V充电,电压可以升高,一直到3.5V我就不充了,接入充电保护板还是没 ...

你那只给电池芯充电到3.5伏是不够的,有的电池保护板设定在3.6-6.7伏这时保护板还处在保护状态。当然也有的厂家为了垄断防止私自换芯加入了数据保护的原因。

网友C:
楼主这种情况一般手机电池是不会有的!除非保护板已经坏了!如果去掉保护板纯电芯电压超过1.5V的话电芯是百分百可以激活的!方法最简单,用一块电压不超过4.2V不低于3.7V,(也就是说一块有电能用的带保护板手机电池)正正 负负对接,时间10分钟左右(对接10分钟左右无电的电芯电压一般都会上升到3V左右),再接上报的保护板,用万能充就可以充了!如果不能充就是保护板坏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池保护板带芯片识别功能,这种电池SONY的相机电池是非常见的,我曾经SONY相机电池没电后,拿下来用万能充充电,当时万能充是可检查到电压的,也就是夹上万能充,万能充上面的灯亮,然后插上220V充电,发现万能充不能充电,以为是没对准触点,就再拿下来看,结果怎么样都检查不到电压了,再回去放到相机专用充电器也不能充电,只有再去找TB买一个电池,同时问了卖家我原电池的情况,卖家告诉我,这种电池是带充电识别芯片的,所以用万能充充电池就报废。鉴于上面的情况,楼主的电池要么是保护板坏了,要么是保护板带充电识别芯片,而且用非原装的充电器充过电,导致识别芯片烧坏,还有一种可能是电芯有电压而无输出,楼上的有兄弟说了,要在输出端用同电压激活,不外乎这3中方法!我说的这种电池激活方法我自己试过,激活不少于500片电池(本人以前做手机批发的)!

楼主(2014-08-20):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种情况一般手机电池是不会有的!除非保护板已经坏了!如果去掉保护板纯电芯电压超过1.5V的话电芯是百 ...

最近遇到的一个电池的问题是黑莓8310手机新买的电池无法充电。电池是原装的新电池,买回来可以正常使用。闲置手机一段时间电池使用万能充无法充电,使用手机充电也是无法充电和开机的。

楼主:
一个中兴V955电池,内芯是7.5W 2050mAh的。电压出的地方是0V。拆开,电芯的输出是0.23V。引电脑USB的+5V短暂充一下电芯,可以升高电压到1.56V。不知道怎样激活这块电池。还是电路保护板坏了?

网友:
我试过,电压低了不行。我用的是12V变压器直接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一般几秒种过后就可以了。但最多不要超过半分钟。一般12V的触碰几下放回手机里就能冲进电了。

网友D:
楼主我是来看你头像的   头像美女是你老婆

网友E:
用万能充充一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万能充充一晚就可以

万能充不怕把电池充爆吗?是直接充电池内芯还是充电池带电路板的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是来看你头像的   头像美女是你老婆

不是,我单身屌丝多年的,无老婆。

楼主:
电池有4个脚输出最上是1正极最下是4负极

电池有4个脚输出最上是1正极最下是4负极

苹果4电池,4个脚,从上到下1 . 2. 3. 4.,我测量一下正常的电池的电压大概是,1和4之间是3.98V,估计就是正负极了,1和3也是3.98V,这个我就不懂了,求教各位大虾。2和4的是2.50V。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泡进水的手机,电池取出想给其他手机使用,放进去正常的手机之后不能正常开机,显示需要充电,插数据线充电无法充电无法开机,就取出测量一下,结果很奇怪。1和4脚是0.85V,2和4是-2.89V,注意是负的。之后电池接入万能充一小会,再测量,1和4是1.50V,2和4是-2.25V,还是负的。很奇怪,有人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F:
保护板坏了,电芯也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保护板坏了,电芯也不好了。

保护板哪里坏了知道吗?可以修好吗?现在使用万能充连接1和4充电,灯号显示正常充电,测量电压抑制维持在2.35V,无法升高。直接连接电脑USB的5V输出,电池的电压不升高,反而降低变成0.12V了。

就这样用万用表测量万能充的电压是2.35V

就这样用万用表测量万能充的电压是2.35V

楼主:
又发现几个失活的电池,都是没有电压,我在万能充充电可以见到灯号正常充电,但是永远都充不满,拔出万能充没有电压显示的灯号,也就是说充多久都不会升高电压,实质就是充不进电。电池内芯有电压大概2.3V,使用电脑USB口的输出5V电压短暂充电可以升高电压到3.3V,估计继续充电可以升到3.7V的。就是不知道怎样激活手机电池的保护电路板使用万能充充电,所以拆解发图上来求助。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拆开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电阻

拆开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电阻

网友G:
我是买了一块差不多大尺寸的电池,稍微小点~然后由于不是原装的,焊接以后妥妥的~这类电池3-5元不等,随便买几块吧~有用!一般电池充满是放不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买了一块差不多大尺寸的电池,稍微小点~然后由于不是原装的,焊接以后妥妥的~这类电池3-5元不等,随便买 ...

具体是怎么焊接的啊?你的意思是说,使用小电池替换吗?那直接把小尺寸一点点的电池的正负极焊接到了原来电池的什么位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怎么焊接的啊?你的意思是说,使用小电池替换吗?那直接把小尺寸一点点的电池的正负极焊接到了原来 ...

你原来的那个手机电池上有+   - 你就知道手机上的触点那个是正负了!飞线出来,正极用红线,区分出来,然后你把小一号的电池正负量好,飞线出来,把电池放进手机线扯出来,最后整体焊接!就妥妥的结束了

网友H:
对于长期存放,已没电压输出的手机电池,我用可调电源已经修复过很多了,只要电芯没坏大多可以修复。不过电池由于长期亏电状态存放,电池容量可能已经大不如前了。
具体做法,可调电源限压在4v(4 - 4.1V都行),充电电流调整到50-100毫安(锂电池电压过低时不适合大电流充电),电源的正负极跟电池的正负极触点直接连接好。开始进行充电,一般等电池的静止电压上升到3.3V之后就可以适当加大充电电流到300-600毫安(视电池而定,容量大的可适当提高点电流,原则上电流宁小勿大)。这样再充3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拿下来,电池电压有3.7V或以上就可以放入手机进行正常充电.也可以用可调电源把电池充电到4.1V后放进手机直接开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长期存放,已没电压输出的手机电池,我用可调电源已经修复过很多了,只要电芯没坏大多可以修复。不过电 ...

为什么直接放进万能充会充不进去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直接放进万能充会充不进去的>?

这我就不懂了,可能万能充要先判断电池正负极才可以进行充电,电池没电压输出万能充无法判断电池正负极无,不能进行充电.(完全是想当然的瞎猜,但是万能充不充电应该跟电池没电压有关).
我用万能充试过充一些没电压输出的电池,但是也是充不进去的.指示灯会闪,就是充不进电.后来我用可调电源,电压调到4v ,电流100毫安来充电,也救活过一些已经没有电压输出的手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我就不懂了,可能万能充要先判断电池正负极才可以进行充电,电池没电压输出万能充无法判断电池正负极 ...

你好。按照你的介绍,我救活了2个电池,十分惊喜。现在手上有一个发胀的电池我看上面的日期是2014年的,估计还有电量,实测电压只有0.24V,不知道破穿外面的铝壳可以排除空气继续充电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按照你的介绍,我救活了2个电池,十分惊喜。现在手上有一个发胀的电池我看上面的日期是2014年的,估 ...

发涨的电池不建议用了,听说是不安全还是什么的我也不是很懂,总之不建以再使用。电池长期存放电压应保持在3.8v左右,不能满电更不能亏电存放,不要用过大的电流充电,不过充过放电,保持适当的环境温度。这样做,质量好的锂电池就很小会发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涨的电池不建议用了,听说是不安全还是什么的我也不是很懂,总之不建以再使用。电池长期存放电压应保 ...

有一个中兴V955的电池,估计是1500mah的,外面是很薄的那种铝塑料袋包装的,可能在拆卸的时候刮破外皮了,现在散发出甜甜的气味,轻度刺激难闻,不知道是什么气味有毒不有毒

网友:
换保护板吧..随便找个旧手机电池就可以拆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一个中兴V955的电池,估计是1500mah的,外面是很薄的那种铝塑料袋包装的,可能在拆卸的时候刮破外皮了, ...

立即扔掉,不管有毒没有。就冲“轻度刺激难闻”这一点就该扔。一块电板不值多小钱,无谓冒这个险。
你说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立即扔掉,不管有毒没有。就冲“轻度刺激难闻”这一点就该扔。一块电板不值多小钱,无谓冒这个险。
你 ...

是1500mah的,舍不得啊

楼主(2014-10-29):
一个电池手机的,闲置很久,本来不发胀的,后来我在外壳取出来过几天就发胀了。太可惜了。于是取下保护板就扔垃圾堆了。

网友:
这个是定时炸弹

网友:
估计保护板坏了
估计保护板坏了

网友:
万能充试验下

网友:
打开看看。单测试一下电池有没有电,有电,可能是保护板坏了,